[平板手機] 有關ASUS ME173X充電設計疑問

楼主(2017-09-06):
請問我的ME173X放太久無法過電,接充電器也無反應

後來拆殼下去量紅黑線只有2.9V而已

跟電池標示的3.8V落差很大

我的疑問是就算我接上變壓器去量電壓,也量不出充電中的電壓,數據都是保持在2.9V

他的電路版會設計電壓過低就不充電嗎,我是怕是充電模組異常,就算買來電池也無法充電

网友:
華碩 ASUS MeMO Pad 8 (K00L) 8吋平板無法充電~~以電擊法搶救成功~~ - 4C數位產品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2723-1-1.html

楼主:
太感謝了

可是黑紅各兩條,應該是一進一出,強制罐電有分進或出嗎

還是兩兩相並充更快?

另外請教過度放電為何要設計終止供電,難道硬充也有危險性?

會發生危險不是只有過充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謝了

可是黑紅各兩條,應該是一進一出,強制罐電有分進或出嗎

充電時,當電壓上升到4.30±0.05V時,應立即停止充電,以避免電池過充而產生危險;而當電池供電(放電)時,電池電壓如果降至2.3±0.1V以下,要立即停止放電,以免電池過度放電而損毀電池的使用壽命

网友:
鋰電池充滿電量測應是4.2V,
當電壓3.7V時就應充電,
若低於2.7V-2.9V時將造成電池永久性損壞,
雖經冷凍法或電擊法將其救回,但蓄電能力卻也大大降低,
結 論 : 大大的鋰電池放太久掛了,買顆新的換上就能起死回生 !

楼主:
灌電宣告失敗,從2.9一路灌到3.7就上不去了,接回平板剩3.6還是沒有迴光返照

等新電池來了再來回報

网友:
您搞錯了,把貼紙掀開直接從電池蕊充

楼主:
可是我這樣充電壓也有上來,直接充電池蕊有什麼差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這樣充電壓也有上來,直接充電池蕊有什麼差異嗎

電池再充久一點,充飽回裝99%可以順利開機

POWER SW用刀片挑開,用橡皮擦清潔接點,有遇過氧化接觸不良很難開機的

网友:
我的NB電池也是不能充, 拆成單顆個別充都是正常... ..現在已經變成頭燈電池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