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溫水洗淨便座 DL-SJX10RT 不噴水維修完成

楼主(2017-09-06):
這物台灣話又稱免治馬桶蓋,這台應該用約 5 年有了,是便秘或拉肚子的好幫手每天都不能沒有它。
竟然這兩天給我罷工了有出一點水但水噴不上來,這是公司貨應該打電話叫服務站來修,但既然這板塊叫作家電維修 DIY 只好自己硬著頭皮開工。

首先就是要拆機,這點還難不倒我當初就是自己取貨自己安裝的憑著以前的記憶很快就拆開了。

所有螺絲都是不鏽鋼材質,所有的 PCB 與電線接頭都有塗防水膠,高濕度的環境內這是正確的手法。

中間白鐵這個組件稱為噴水組,會伸出兩種長度來,我判斷這部分就是故障點,而不是噴水加壓馬達。

拆出來後看到兩顆步進馬達,橫的那顆管噴水頭的進出延伸,垂直的那顆管兩個前後噴水孔的水路切換,馬達上竟然看到鏽斑!

拆下馬達後果然繡了一大片。

馬達軸上有個塑膠棒,棒中有孔洞讓水流過,這就構成水路的單刀雙擲開關,利用步進馬達左右步進旋轉來通水。

看來這就是兇手,打電話問公司整個噴水組總成要 1450元這是備案萬一自己搞壞就得去買,單一馬達型號 20BYJ46 台灣網拍沒要到掏寶走特貨進要等多天。
這顆生鏽的馬達軸心轉不動但線圈阻抗仍是正常的可以拆開修看看,開蓋後將軸心邊緣繡斑磨一磨就成了。

組裝回去時動了一點小心機再多放一片透明塑膠片與塗滿潤滑矽油,因為實際工作時馬達就是這個朝上的位置,當上圖的旋轉軸心漏水時就會滴到馬達上,就這樣子幫馬達做個雨遮。

組裝回去時沒有照片作紀錄,很順利的就拿回廁所安裝,果然一次就成功大小號噴水都很正常了。

結論:這牌子的洗淨便座果然因為日本國內多年大量的銷售內部許多地方都有考量到,如不鏽鋼螺絲、防水處理與馬達周圍的隔熱墊等,但好像就是忽略了今天這個水路開關的漏水預防,如果機構設計將這個步進馬達上下反轉 180 度擺放馬達就不怕漏水而損壞了。

今天維修這台也算運氣好沒花到材料錢就完修了,改天再找時間將父母家的洗淨便座也來預防處理一下就能夠用的更長久了。

网友A:
原來這個是....免治馬桶的噴水組....
回收阿伯常把一些小家電的基板拆下後都拿來送給我研究...
大都偏向是電子鍋...微波爐...電風扇的控制板...
偏偏就是這一組...東瞧西瞧...瞧不出個所以然來
上面打印:160105....好像是製造日期...看起來應該是良品
感謝duke83大大的貼文....讓老灰狼長知識了...
只能口頭上給你.....好文+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這個是....免治馬桶的噴水組....
回收阿伯常把一些小家電的基板拆下後都拿來送給我研究...
大都偏向是 ...

真的是完全一樣的噴頭組,再加打水幫浦就能用了,要不要 DIY 一台來用啊!
丟到網拍上應該有人會買,公司貨要 1450 元打折賣也有千元價值。

网友B:
拿去改裝車上洗玻璃噴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去改裝車上洗玻璃噴頭...

嗯,會伸長又變大變小的大隻水槍!

裝在車頂上可以變成自動比中指的神器,有人敢超你車就自動伸出來。

网友C:
謝謝...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文章..我都一直沒時間去把它打開....我這輩子買的最有用的電子裝備.. .....就是這個噴水洗淨便座.....尤其是婦女衛生是非常的有用的. 我大力的推薦大家都應該買一個.

AMDM IntelliSeat the Ultimate Bidet Electronic Toilet Seat. 這是韓國做的...我相信日本人做的更好.

溫熱水可以調節....最重要的是.....坐墊冬天是溫暖的... 我在台灣的親戚...整個便桶都換掉...差不多要十幾萬...你進去廁所的時候...馬桶蓋自動會打開...我覺得不需要...就是這個電子洗淨附加坐墊就可以了.

网友:
原來裡面的結購是長這樣,免治馬桶真的是很方便的產品,
就是價格不親民....
感謝duke83維修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文章..我都一直沒時間去把它打開....我這輩子買的最有用的電子裝備.. .....就是 ...

您們那邊要賣到四百多美刀嗎?在日本買一萬多日圓就能帶回來了。
順便抱怨一下美國的高級飯店都沒這個可以坐,真不習慣。

冬天用很舒服坐墊是溫的水也是溫的,我老媽用的那台更高級還有熱風能吹乾,還能做 SPA 以老人家一天要用十幾次來看 CP 值真是很高,一開始嫌貴不要裝結果一裝上去後就不下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們那邊要賣到四百多美刀嗎?在日本買一萬多日圓就能帶回來了。
順便抱怨一下美國的高級飯店都沒這個可 ...

是啊....因為它有熱風...能吹乾以外...他還有遙控器.  其實烘乾的功能真的不怎麼需要....... 安裝的費用..他們要這個價錢 $109.89

CP 值真是很高...十人九痔....個人的衛生...真是一個好東西..我每天用...用了5年了還是好好的....應該大力的推薦...當時想說是韓國做的...一定用不久...結果還好.

各位請教一下...為什麼? 中國大陸的人都要去日本帶一個馬桶洗便座或者是電鍋回來...中國自己不會製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因為它可以熱風能吹乾....以外...他還有遙控器.

那就跟台灣賣的價錢差不多了,但還是日本最便宜許多台灣人都去搬回來,但萬一故障就得自己修了,找公司不理會找水電來也不會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因為它有熱風...能吹乾以外...他還有遙控器.  其實烘乾的功能真的不怎麼需要....... 安裝的費用. ...

>各位請教一下...為什麼? 中國大陸的人都要去日本帶一個馬桶洗便座或者是電鍋回來...中國自己不會製造嗎?

對自己的廠商所生產的產品沒有信心如何買,就像ˊˊ20幾年前,一聽到台積電的IC,我們也都不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請教一下...為什麼? 中國大陸的人都要去日本帶一個馬桶洗便座或者是電鍋回來...中國自己不會製造嗎? ...

中國人對日貨的心態我先不說就說台灣人的心理。

台日有歷史淵源觀念思想比較接近、日本科技技術比台灣進步、社會秩序衛生觀念也比較好、團結的民族性每個日人都會盡力做好分配到的工作、日本自己內部的市場夠大足以開發生產國內規格、國內規格的功能與性能都不一樣價錢也比外銷規格的貴、日本電鍋煮的飯的確比較好吃外觀也漂亮 .........

您說的應該是台灣剛發展半導體的那個時代有個電子工業研究所的 ERSO 品牌聯電生產的 4000 系列 CMOS IC。當時我有拿到一堆樣品測起來就是比美國貨差,可能是原技術轉移商 RCA 有留一手或是生產機台與技術還沒到位。
那時還有統一電子(就是做泡麵那家)做的 2N3055,工程師也是不買單。
聯電以前還有 COPY 許多 VLSI IC 不能上檯面賣只能偷賣,我就去買過幫蘋果代工的某一型號電腦的專用晶片,當時台灣上下遊產業都連成一氣想要搞相容機電腦市場。

沒有辦法台灣的市場就是太小撐不起各種工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來這個是....免治馬桶的噴水組....
回收阿伯常把一些小家電的基板拆下後都拿來送給我研究...
大都偏向是 ...

灰狼兄用你的硬底子.改一改
說不定可以改善牙周病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朋友說和成的不到一年就掛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詳細的拆修記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灰狼兄用你的硬底子.改一改
說不定可以改善牙周病

那是洗屁股的~~洗牙?...

网友:
感謝分享,還是首次看到此玩意的內部佈局。
原理一樣,搞不好真的能治牙周病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是洗屁股的~~洗牙?...

因為他屁股長在嘴巴上
常常欺負我
用來洗他狼牙剛剛好而已
亞瑟王應該看不到這篇吧!
緊來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國人對日貨的心態我先不說就說台灣人的心理。

台日有歷史淵源觀念思想比較接近、日本科技技術比台灣進 ...

>那時還有統一電子(就是做泡麵那家)做的 2N3055,工程師也是不買單。

名稱不是那樣,約30年前我有去過,所待的公司有請他們代工東西,有一些問題,細節就不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他屁股長在嘴巴上
常常欺負我
用來洗他狼牙剛剛好而已

你最好去借哈利波特的隱形衣,還有超人的風衣,把皮繃緊一些 ...

网友D:
連生鏽的馬達都修,那賣零件的,還有生產此設備的廠商要哭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時還有統一電子(就是做泡麵那家)做的 2N3055,工程師也是不買單。

名稱不是那樣,約30年前我有去過, ...

對!後來改名了,從其公司網站的沿革文字。
“本公司前身係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電子事業部,民國76年該公司以現有之電子廠與美國懋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資成立本公司,即「統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並開始營運”

照片找到了,統一的 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生鏽的馬達都修,那賣零件的,還有生產此設備的廠商要哭哭了.

沒辦法急著上廁所胡搞一通裝上去後就上線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完全一樣的噴頭組,再加打水幫浦就能用了,要不要 DIY 一台來用啊!
丟到網拍上應該有人會買,公司 ...

我就是看到這個生鏽的步進馬達....感覺很像....就翻出來比對一下
老灰狼功力不夠....頂多了解一下機械構造....
DIY 一台....那就免了吧n_1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灰狼兄用你的硬底子.改一改
說不定可以改善牙周病

腫柴也知道我...底子硬(當心啊!!!)
改善牙周病....那太大才小用了n_044|
準備拿來改...通大腸...您將是我第一個實驗的對象n_008|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他屁股長在嘴巴上
常常欺負我
用來洗他狼牙剛剛好而已

地球是圓的.....路頭路尾....燒督A得n_041|
總有一天...會在老大家門口....傳雞絲....等你n_145|
抓你回台南....通大腸n_15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國人對日貨的心態我先不說就說台灣人的心理。

台日有歷史淵源觀念思想比較接近、日本科技技術比台灣進 ...

沒有辦法台灣的市場就是太小撐不起各種工業的。.................說到了心坎裡去的.....真的台灣太小了...沒有三日好風景.....所以要靠對面的中國大哥們...多多提拔.... 才能夠相輔相成...眾人同心,其利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