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屋窗型冷氣 AVR-226SLE,更換通用機板

楼主(2017-09-07):
昨天凌晨十年的老冷氣忽然不動了,
拆開後發覺機板表面有水漬痕跡,不想修機板了,想要將機板更換掉
10年前自己改過一台,每次研究完電器相關電路
久沒修都會忘記原理,現在要再改這台有點不放心
上來找各位高手確認一下接法

原廠壓縮機機板接法

找到一塊壓縮機同接法公版 但不能手動控制

★目前想購買這塊通用板 電路

壓縮機接法改成下圖這樣可行嗎

网友A:
可以~
說明很清楚~
圖文很詳細~

可以順便量一下啟動電容~
容值不夠就換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說明很清楚~
圖文很詳細~

好的我會確認一下啟動電容值,謝謝您!

网友:
所以...
我覺得把當下怎麼接線,需要甚麼資料
通通都留在論壇裡
有蠻多好處的...
01.記錄當下如何維修的,若在n年後還有相同的狀況發生,在論壇中可以有資料找尋。
02.或許有相同狀況的人可以參考,雙方或多方獲得知識成長。
03.當大家都很強大時且互助時,國家就強盛^^"

网友:
不是專業維修

久久修一次都要查資料才方便處理

网友B:
前陣子有在FB看到變頻通用板, 有人開始嘗鮮嗎?

557.53 KB, 下載次數: 46

R410變頻公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陣子有在FB看到變頻通用板, 有人開始嘗鮮嗎?

這種大陸有在做
改應該不難
只是如果原廠能處理好應該沒人會改

還有就是價格一定要比原廠低很多才有市場
因為還要改還要固定.有可能空間問題裝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種大陸有在做
改應該不難
只是如果原廠能處理好應該沒人會改

好像4000多的樣子,
對阿, 當作是一種備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4000多的樣子,
對阿, 當作是一種備案。

這樣算貴主要應該是輸出功率模組不便宜
如果可以延用原來輸出功率模組應該更有競爭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樣算貴主要應該是輸出功率模組不便宜
如果可以延用原來輸出功率模組應該更有競爭力

很難用原先的功率模組, 因為功率模組每家可能不同(猜).
加上廠家減少麻煩提高$$, 跟現場維修的技術能量

等到要用的時候, 應該會變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難用原先的功率模組, 因為功率模組每家可能不同(猜).
加上廠家減少麻煩提高$$, 跟現場維修的技術能量

事實上常用的都是那幾家大廠的
除非是小牌子亂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