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ZIO V50E 50吋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7-09-07):
這台瑞軒瑞旭VIZIO V50E LE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VIZIO V50E

拆機.

主機板.

電源升壓板.

T-CON

直接拆到背光模組檢測.

只壞了兩棵LED晶粒.

剛好有些破屏的LED燈條.直接以背娃娃方式維修.

背光模組已經可以全亮了.

加上面板測試也無問題.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這個就是...妹妹背著洋娃娃..... .....是最快的方法.

別忘了背面要貼耐高溫的雙面背膠...

別忘了要刮鬍子.. ..我用這個連加熱都不用...直接把LEDs 鏟平.

网友A:
如果有人在賣這樣一個一個分開的~
就太好了~

因為用換LED燈珠~
焊槍太熱~技術不好~
燈珠都會撐不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在賣這樣一個一個分開的~
就太好了~

大陸有在賣!你要先確定每顆LED是3V或6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在賣這樣一個一個分開的~
就太好了~

買一條回來剪也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買一條回來剪也可以啊!

這一次要感謝...這個gkjnn大大.. ....發了佛心...把獨門絕活...全部傳給大家.

去垃圾堆, 回收廠...找螢幕破掉的LED電視...裡面就有LED條了....我收集了一大堆用都用不完...

為什麼我們要用舊的? 不是為了省錢!  更換LED那個還是小事一件....最主要的是塑膠片的聚光...根本無法對準..會造成TV, 以後有白光點. 所以只好用妹妹背著洋娃娃.

LED條電路板, 直接就用剪刀剪斷...LED直接就用剃鬍子刀鏟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一次要感謝...這個gkjnn大大.. ....發了佛心...把獨門絕活...全部傳給大家.

去垃圾堆, 回收廠...找 ...

原來是這樣~
難怪之前修一台
畫面都一個光圈一個光圈~
實在搞不清楚原因~
又長知識~
感謝~

网友E:
他奶奶的~~過去搞背光是因為燈管老化,現在卻是LED老出包~~~~~該死的是問題
歸咎面板,廠商過保還不幫你修呢。

是因為電視亮度開太高導致?

网友F:
這個方法很不錯,只是燈珠有故障 ,其他的燈珠壽命也不長,避免沒多久其他的燈珠又故障,還要再拆一次面板,個人覺得換整個燈條可能比較耐用,只是個人意見,沒有其他意思。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G:
感謝分享~~鄭大請問瑞旭你拆修,覺得他的品質用料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謝分享~~鄭大請問瑞旭你拆修,覺得他的品質用料如何

每個廠牌都差不多.低價機種都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方法很不錯,只是燈珠有故障 ,其他的燈珠壽命也不長,避免沒多久其他的燈珠又故障,還要再拆一次面板 ...

1.原廠燈條沒得買.那買得到.請記得通知我嘿.
2.換整塊面板不划算.
3.這可以透過修改零件規格或參數.延長其壽命週期.

個人程度不足.這就有勞樓主或38大帝來教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個廠牌都差不多.低價機種都這樣.

謝謝啦~~因有推薦家人買這廠牌,怕用料不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在賣這樣一個一個分開的~
就太好了~

我找到露天賣家有賣, 下面是3V的連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0322776009

下面是6V的連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0322854983

网友:
恭喜G大完修,背娃娃LED維修,長知識,感謝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他奶奶的~~過去搞背光是因為燈管老化,現在卻是LED老出包~~~~~該死的是問題
歸咎面板,廠商過保還不幫你修 ...

部份機型很耐用,可惜都是壞面板,應該差在廠商製造時把led背光做到百分百或百分120輸出,造成不耐用,目前市面上壞背光的很多~背娃娃或換好燈珠後都要把背光調低,增加耐用,做維修的也很無耐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部份機型很耐用,可惜都是壞面板,應該差在廠商製造時把led背光做到百分百或百分120輸出,造成不耐用,目前市 ...

就是將背光LED燈條的電流量增加到100甚至120%對吧?

如果以70%來運作會不會更省電更耐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將背光LED燈條的電流量增加到100甚至120%對吧?

如果以70%來運作會不會更省電更耐用些 ...

省電一定要的,使用功率計可以看的出來,耐用是針對背光和恆流電路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有在賣!你要先確定每顆LED是3V或6V?

還會有W功率和色溫問題.

以前有一次碰到1W晶粒.結果不小心用到0.5W晶粒.當然過沒多久就又回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會有W功率和色溫問題.

以前有一次碰到1W晶粒.結果不小心用到0.5W晶粒.當然過沒多久就又回來了. ...

最近我修很多夏普 [VIZIO] 70寸的EDGE電視..事實上我現在就有一台....LEDs我已經換了, 可是隔了一陣子就回來了, 70寸的EDGE電視要打開屏幕對我一個老人來講是有一點吃力.. ..用夏普廠牌舊的EDGE電視機型的LEDs, 都不行就像你講的功率用的不對..色澤仔細看也有差別..還有一個就是散熱片一定要用耐熱的雙面背膠再粘好來...不然的話散熱有問題...LEDs過熱馬上又回來了

所以我很想製作一個..利用現成的OLED功率表再加上一個LED測光錶....可以計算出單顆LED的功率跟電流, 電壓..和光度...來進行有效的代換...請教一下師傅有沒有什麼秘訣?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最近我修很多夏普 [VIZIO] 70寸的EDGE電視..事實上我現在就有一台....LEDs我已經換了, 可是隔了一陣子就 ...

利用現成的OLED功率表再加上一個LED測光錶....
可以計算出單顆LED的功率跟電流, 電壓..和光度...
來進行有效的代換...
請教一下師傅有沒有什麼秘訣?

LED結溫的影響及測量方法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的分享,獲益良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利用現成的OLED功率表再加上一個LED測光錶....
可以計算出單顆LED的功率跟電流, 電壓..和光度...
來進行 ...

謝謝您~

當電流通過 LED 元器件的時候,P-N 結的溫度會隨之上升,並且將 P-N 的溫度定義為 LED 結溫,LED 結溫直接決定著 LED 的光學特性和電學特性。結溫的上升會導致禁帶的寬度、電子空穴濃度、有效載離子複合率等微觀參數變化,從而導致發光波長偏移、 白光 LED 的光度和色度性能變差、壽命變短、加速 LED 光電特性的惡化等,同時封裝材料的特性也會在高結溫的影響下迅速衰減,從而導致 LED 器件失效。

本文對 LED 功率器件結溫的影響以及多種 LED 結溫測量方法進行了綜述。LED 燈具中最薄弱的環節是散熱系統。大多數 LED 燈具故障與散熱問題有關,LED 的使用壽命和性能和 LED 的結溫直接相關。較高的結溫會導致光輸出的減少,並加速 LED 的老化

當 LED 結溫上升時,I0會隨之增大,與此同時正向電壓 VF 會隨之減小。當溫度不斷上升達到高溫狀態時,由於 PN 結產 生的熱量不能迅速散發出去,以至於空穴和電子複合程度不斷下降,所以反向飽和電流不斷升高, 正向電壓不斷減小。由於如果 LED 期間在恆壓條件下工作,溫升效應將會使正向電流上升,正向 電流升高導致溫度升高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器件損壞。

大多數 LED TV故障與散熱問題有關..................問題是.. ...TV 大多數是恆流....當 LED 結溫上升時.....正向電壓上升導致LED損壞? 有的TV恆流又是恆壓, 雙重保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您~

當電流通過 LED 元器件的時候,P-N 結的溫度會隨之上升,並且將 P-N 的溫度定義為 LED 結溫,LE ...

大多數 LED TV故障與散熱問題有關..................
問題是..http://bbs.pigoo.com/ ...TV 大多數是恆流....
當 LED 結溫上升時.....
正向電壓上升導致LED損壞?
有的TV恆流又是恆壓, 雙重保護呢?

因為24樓
您提到單顆檢測,
進行有效的代換.
所以提出 "類 LED廠品質檢驗篩選晶粒方式"
來達到您單顆檢測有效代換目標

网友:
1. 設計時, 已經單顆LED所要的電壓跟電流定義好(已知電壓, 電流), 然後再算要串幾顆=需要的電壓
  或者是用已知的電壓除以單顆電壓得知LED數量(參考規格書), 然後看看要不要加限流電阻跟老化變數。

http://www.prolightopto.com/uplo ... -4LxE-FCxx_v1.7.pdf

2. 照度跟功率沒有絕對的關係....因為每家的發光效率不同, 拿到的等級也不同(A/B/C規), 還有銲接條件。
   只能拿好的LED 燈條,測量V/I推算功率。

LED規格參考

LED規格參考

网友:
LED燈條,電壓量得出,電流就難量了,除非知道LED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