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HTC 626x 更換液晶總成

楼主(2017-09-08):
原由 :
看那麼多人都自己換手機液晶總成
想到一支放很久的手機液晶觸控面板破掉 無法觸控 那就自己換看看 能換好多一支備用的 換不好就當學經驗吧

先到網路看 HTC 626x 如何開殼拆機換液晶總成 看完後想說也不難
先將手機拿出來充電 看還能不能開機 能開機後 就在露X買一塊 HTC 626x 液晶總成回來換

銘牌 :

破損的觸控面板處 (紅框) 放到時間都跑掉了 無法修正

背蓋拆開後 將8顆螺絲拆下 (紅框) 再慢慢拆開外框

把排線都拆開後要掀起基板時 那電線拉住 那就先焊開 (紅框)

都拆開後 在照一張 包含一塊新液晶總成

裝上新液晶總成後 先開機看看 能開機也能觸控了

那就依序裝回
裝回後還沒裝上外框時 先播放音樂看看 傻眼怎沒聲音 該不會喇叭裝反方向吧 又把機板掀開

發現也沒裝錯邊 腳位對阿 量一下喇叭也有阻抗 (有發現 下方受話器那邊還有一個喇叭 接點是接觸在外框背板上的 該不會是他的關係吧) 先不管他先將外框組合好 再說吧
外框組合好後 在播放音樂有聲音的 那就連背蓋都裝回
試機 :

換好了 頭一次換就成功 那心情真是好阿

网友A:
恭喜完修
基本上就是縮小版的筆電
各個排線接點小心一點
HTC不會很難
之前也修過一台HTC ONE X+
就是那喇叭接點沒弄好
聲音變沙沙的
也沒時間再修
下載谷哥地圖後把它當導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基本上就是縮小版的筆電
各個排線接點小心一點

說真的 凡是第一次都怕怕的

以前有去問過通信行換面板多少錢  鄉下地方應該比較貴一些報價約3張
所以就一直放著
來到痞酷網真的學到不少 所以才想說修看看
死馬當活馬醫  修好就當備用  修不好就當買經驗 也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真的 凡是第一次都怕怕的

以前有去問過通信行換面板多少錢  鄉下地方應該比較貴一些報價約3張

裝上新液晶總成後 先開機看看 能開機也能觸控了 ................加油啊! 希望你能下一次只換觸控螢幕.....  所以舊的液晶總成不要丟掉...可以拿來練習用 ... 我想秘訣就是...一定的溫度下....用鋼絲把觸控螢幕刮下來了....再用UV膠把它粘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上新液晶總成後 先開機看看 能開機也能觸控了 ................加油啊! 希望你能下一次只換觸控螢幕... ...

我沒有面板加熱台 我是用吹風機 吹面板後再慢慢拉起面板的
要只換觸控版 我應該沒那能力 因我不接修手機 工具都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有面板加熱台 我是用吹風機 吹面板後再慢慢拉起面板的
要只換觸控版 我應該沒那能力 因我不接修手機  ...

沒關係慢慢來...所有的工具其實都可以自己來製作的... 因為我也很有興趣...只是想挑戰自己而已.

我是想用溫度控製鐵板燒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關係慢慢來...所有的工具其實都可以自己來製作的... 因為我也很有興趣...只是想挑戰自己而已. ...

來到痞酷網 就是要大家共同學習 共同成長
有好工具 都能分享出來 尤其是自製的 那更能激發意志

痞酷網各位前賢 大家一起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裝上新液晶總成後 先開機看看 能開機也能觸控了 ................加油啊! 希望你能下一次只換觸控螢幕... ...

peter大大~~現在業界都使用OCA膠和貼合機來重貼觸控玻璃,鮮少使用UV膠,因為這問題還滿多的
先撇除分離玻璃時很容易將偏光膜刮壞,也會需要使用貼合機重貼,手貼很難做到完美無泡無塵
分離玻璃時都需要加熱,所以背光板邊緣密封膠也可能會脆化斷裂出現空隙,塗上UV膠時若未先補密封膠,面板內就會出現水漬痕,要補救就更麻煩了
我看過很多使用UV膠手貼玻璃的示範影片,劑量要控制得當,太少無法鋪滿面板面積,太多會溢出邊框,甚至出現水漬痕,UV膠內如果有氣泡,還得拿工具吸起,灰塵也要處理掉.....
講白了會發現困難重重
以前我也試過幾次使用UV膠手貼玻璃,結果真的慘不忍睹丫~~~
建議非從事維修業的,只要會換總成就很厲害了
要是連觸控玻璃都能自行更換.....那我們開業的就要吃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面板加熱台 我是用吹風機 吹面板後再慢慢拉起面板的
要只換觸控版 我應該沒那能力 因我不接修手機  ...

恭喜完修,小弟拉手機面板已經搞掛2片了,雖然都是拿破的來練手路

試過用吹風機跟熱風槍,都是吹到會燙手,甚至背光板開始變形了,面板跟邊框還是分不太開,再用力就破給你看(雖然本來就是破的)

所以現在只要手機平板面板是好的,小弟都不敢拆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eter大大~~現在業界都使用OCA膠和貼合機來重貼觸控玻璃,鮮少使用UV膠,因為這問題還滿多的
先撇除分離玻 ...

謝謝您~在手機的電話中一日數變..台灣以後都要靠你們這些年輕有為的了....... OCA膠, OCA膠...記住了.

補充內容 (2017-9-12 07:25 AM):
我的意思是...手機電話的技術一日數變, 技術不斷的創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您~在手機的電話中一日數變..台灣以後都要靠你們這些年輕有為的了....... OCA膠, OCA膠...記住了.

也許哪天wish大大開了一班手機研習班時,講師就會提起這技術了
使用貼合機和OCA膠貼合雖然成功率高,但設備非常昂貴
UV膠雖然不用昂貴設備,但很考驗技術手法
不論哪種技術都最快都需要1-2小時工時
在台灣客人都有希望能快速維修的思維,最好什麼東西都能現場修!!馬上好!!以為維修跟外帶飲料一樣
所以大多數都嘛換總成比較快,有添購貼合機的等累積一定量破裂屏後再一次換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