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olin 水冷扇 機板維修

楼主(2017-09-08):
求這兩個壞掉零件型號...  第一個上面寫 br 13003   其餘已經損壞看不清楚了..

補充內容 (2017-9-8 03:23 PM):
補上型號 KF-LN09W

网友:
Dude...
標題沒有補上機器的型號沒人幫的上你,
而且也違反版規,
所以大家有心也沒人能幫的上你,
快快修正一下吧.

网友:
可以先畫線路, 這樣比較好推斷... ...(我的磅秤電源板只畫好一半...努力中)

网友:
這種電源高壓晶體會壞一般低壓輸出有短路
先把低壓零件查一下

网友:
BR13003,會不會是類似這個的FET

找個不要的省電燈泡或是手機充電器,應該有的拆

网友:
咳!這板子,簡單的說就是,一組電源加上若干可能是 TRIAC 組成的 SSR。

回收筒看看,應該隨便都可以發現成堆的代用品。就這醬兒,還有什麼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