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220V 30A 的電線接線問題.....

楼主(2017-09-08):
電線的規格足夠 220V 30A 用.

請問如何確保[插頭]或[開關]的接觸品質夠好???

問題整理如下:
1.買什麼插頭來做比較好??
2.要買什麼開關來製作比較好??

謝謝.....

网友:
剛剛看好像不行, 要8mm2才能

導線NFB規格

導線NFB規格

重電插頭
http://www.yung-li.com.tw/tw/products/heavyduty.htm

重電插頭

重電插頭

网友A:
你後面要接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後面要接的是?

電龜.....

网友:
http://www.cf-electric.com.tw/in ... TI4MyYmUElEPTIwOTA=

這是以前用在電龜的插頭(100A),插頭大概20cm長, 很費力就是

工業插頭

工業插頭

网友:
插頭不好插, 使用者會懶得去lock, 最後是插頭融損(一個頭幾千塊)

网友:
問一般五金行老闆,有很多種可選,固定場地或外出使用,也要考量。

楼主:
哇~~~~~

好多學問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

好多學問哦.......

還是乖乖用鎖螺絲的
好用又不會出問題
因為如果要外出你還是要鎖到電箱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乖乖用鎖螺絲的
好用又不會出問題
因為如果要外出你還是要鎖到電箱阿 ...

很好又便宜的方式.......也是好選項之一.....

网友:
有些廠內會要求 某種規格的電龜插頭,
沒要求就用NFB當開關, 自己鎖3顆螺絲(記得線要壓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又便宜的方式.......也是好選項之一.....

+1  對!鎖螺絲是最安全的連接方式,又省錢。

若更講究的話用銅螺絲導電佳,發熱少,效率高。

网友C:
電龜電源線打Y端子,直接鎖在 NFB 上是最牢靠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龜電源線打Y端子,直接鎖在 NFB 上是最牢靠的方式。

O型的比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好又便宜的方式.......也是好選項之一.....

初次焊接(棒交賽...放鳥屎)就是那煙硝和強光,您一定會去偷看 !
事後它會讓您痛不欲生。
每次焊完,都發誓 下次叫我焊 ,一定不要去焊 !

一廂熱情, 請小心做好強光防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次焊接(棒交賽...放鳥屎)就是那煙硝和強光,您一定會去偷看 !
事後它會讓您痛不欲生。
每次焊完,都發 ...

買自動變色的面罩,一千多,這種的夠用嗎????

网友C:
固定的當然O端子比較牢靠,若經常拆裝還是Y端子比較方便,重點是螺絲要鎖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的當然O端子比較牢靠,若經常拆裝還是Y端子比較方便,重點是螺絲要鎖緊。 ...

是阿, 剛剛偷懶把控制盒的O剪成Y使用XD

网友:
一般都是壓端子直接鎖無溶絲開關

网友:
不能用插頭, 家用其實很危險

网友:
購買符合CNS標準的都可以,

台灣市售開關/無熔線斷路器/插頭都要符合CNS標準才能販售,否則會被下架或罰款,
所以,在台灣自己挑適合的規格/價格/外型就好...別隨便從大陸掏寶買來用...

電焊機輸入電流其實並不大,220V空載時才約0.1~0.2A,焊接時也不會提高多少,
定頻冷氣機壓縮機運轉時,少說220V 3~5A,
電焊機輸輸入電流比冷氣機壓縮機小很多,插冷氣機的220V插座也可以!

電焊機附的輸入端電線大多不怎麼粗,電焊機延長線的插頭/插座用掏寶沒差...
但若插台灣220V冷氣機插座,延長線要接個台灣的220V插頭。

電焊機輸出電流很大,則焊把的銅線要很粗。

過去我有用勾表量過搭鐵皮屋用的電焊機輸入電流,好像也是0.xA,沒超過1A。

補充內容 (2017-9-8 05:07 PM):
搭鐵皮屋用的交流電焊機輸入電流,好像是0.4~0.6A

网友:
端子要買合乎法規厚度的才好,像CALY的端子就不錯
我的"電龜"也是用端子台鎖,220V 29A 用3.5mm平方 3C電纜+O形端子 湊合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自動變色的面罩,一千多,這種的夠用嗎????

擋電龜夠,擋阿魯夢不夠

我買了個便宜的自動變色鏡,搞得點焊時有帶眼鏡還要先閉眼睛再按開關
然後在台灣買了所謂的台灣製高速變色鏡,一樣反應慢半拍,我只能說掛羊頭賣狗肉

還是舊的鏡(8k)好用,需要拆解來整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買自動變色的面罩,一千多,這種的夠用嗎????

要看標示反應速度多少?
在掏寶有些是1/25000秒,有些是1/30000秒,
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買反應速度快的....

自動變光還分為能否調整延遲速度? 能否換電池?
就算是太陽能自動變光也同樣有內建電池, 用久完全沒電後會影響到反應速度,
我是買 號稱1/30000秒,且有電池蓋可換電池的。80元人民幣,
在台灣可以賣600多,也可以賣2千多元,就看想賺多少?

但不能換電池的太陽能自動變光面罩,
只要找對地方剖腹生產把電池挖出來換應該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自動變色的面罩,一千多,這種的夠用嗎????

買普通墨鏡面罩即可,焊接時 熔化的鐵水跟鐵渣亮度不一樣,要能分辨得出來才算入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看標示反應速度多少?
在掏寶有些是1/25000秒,有些是1/30000秒,
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買反應速度 ...

我買的是可以另外安裝電池的

反應速度一樣不如以前的一頂8k的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買的是可以另外安裝電池的

反應速度一樣不如以前的一頂8k的罩

8k的罩要怎麼找?
名稱叫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8k的罩要怎麼找?
名稱叫什麼?

3M  自動變色面罩

楼主:
哇~~~~8k是八千元啊!
有沒有便宜又有效的面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8k是八千元啊!
有沒有便宜又有效的面罩???

我把面罩深色鏡片拿掉,再用汽車隔熱紙(FSK防爆能反射UV)貼兩層在透明片上,用4-5年了,覺得很好用。又省錢,去貼隔熱紙的店家,撿一片用剩的零頭就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