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變頻冷氣RAC-20NF電源板異常

楼主(2017-09-08):
故障之電源板送電情況下,測量切換開關一次側R41電阻的2端有DC300V電壓,
但開關電源二次側的DC5V、12V、15V、35V電壓異常的低(其中DC35V的電源僅測量到6V)

拆下電源板後有用MESR-100在線電容表量測機板上的電解電容數值:
C02    50V10uf   為:1.0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1.02歐姆)
C805  50V68uf   為:0.121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155歐姆)
C010  10V100uf 為:0.706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1.02歐姆)
C820  25V100uf 為:0.312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298歐姆)
C05    50V560uf 為:0.021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015歐姆)
C41    450V68uf 為:0.152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138歐姆)
C401  25V100uf 為:0.051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035歐姆)
C07    25V330uf 為:0.031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031歐姆)
C06    25V330uf 為:0.041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035歐姆)
C10    25V330uf 為:0.039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051歐姆)
C23    10V470uf 為:0.009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061歐姆)

引起電源二次側異常,不知是什麼元件故障,懇請痞酷網高人指點

RAC-20NF電源板正面

RAC-20NF電源板正面

背面

背面

IC1使用的STR-L400(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IC1使用的STR-L400(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网友A:
C23    10V470uf 為:0.009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061歐姆)
查一下這有無短路
電容直接換新的

网友A:
C010  10V100uf 為:0.706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1.02歐姆)
找REC1鎖散熱片的穩壓IC看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3    10V470uf 為:0.009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0.061歐姆)
查一下這有無短路
電容直接換新的 ...

maxcax大您好,剛剛又用MESR-100表重新量測C23電容約0.045歐姆左右,用數位萬用表歐姆檔直接在機板上量測C23電容沒有短路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10  10V100uf 為:0.706歐姆 (比對另一块正常的機板為1.02歐姆)
找REC1鎖散熱片的穩壓IC看有沒有問題 ...

REG1機板上脚位1與脚位4是互通的,另量脚位1與2、1與3、2與3沒有短路(我是用歐姆檔直接在機板上量電阻的,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REG1機板上脚位1與脚位4是互通的,另量脚位1與2、1與3、2與3沒有短路(我是用歐姆檔直接在機板上量電阻的 ...

1與脚位4是互通的
1腳是輸入
4腳是控制有輸出還是無輸出
所以不應該短路.如果這樣做就是這IC就沒有控制功能一直有輸出
4腳高電位或是空接2腳有電壓輸出

楼主:
剛剛確認了一下,機板設計腳位1與4確定是互通的(因手機畫素太高無法上傳照片),所以當腳位1有電時,腳位4就同時帶電,腳位2就輸出穩定的5V電壓,我想應該是這樣沒有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確認了一下,機板設計腳位1與4確定是互通的(因手機畫素太高無法上傳照片),所以當腳位1有電時,腳位4 ...

windata 大大 :[縮圖工具]SendTo-Convert

网友B:
STR-L400...壞了.   我是猜的... ....電壓是OK的...但是電流不夠!  上次我用冷凍噴劑...找出ic毛病的...就是這公司Sanken的產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R-L400...壞了.   我是猜的... ....電壓是OK的...但是電流不夠!  上次我用冷凍噴劑...找出ic毛病的... ...

>上次我用冷凍噴劑...找出ic毛病的

可否另開一帖來給大家嘗鮮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用冷凍噴劑...找出ic毛病的

可否另開一帖來給大家嘗鮮一下 ...  ...

對啊,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L400...壞了.   我是猜的... ....電壓是OK的...但是電流不夠!  上次我用冷凍噴劑...找出ic毛病的... ...

先謝謝peter5438大,
STR-L400在淘寶網已訂購,待拆換完測試情形如何,再跟大家報告,謝謝!

网友:
日立變頻冷氣

我也是同款故障,按壓控制板的強制啟動鍵有感覺壓縮機短暫啟動又停止,依機殼燈號圖示指是電源板和控制板或是壓縮機歸位的問題。

最大顆的 SSM1001MA 三相馬達驅動 IC 換過也沒用,期待樓主完修。

网友D:
你也可以量看看大顆的電阻, 看有沒有燒掉

楼主:
今天更換了STR-L400元件,送電還是一樣二次側沒有電,
所以切換開關之IC排除,不知接下來要查什麼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量看看大顆的電阻, 看有沒有燒掉

一次測有300V的電壓,且電容表量測也都正常,應該跟大顆的這顆電容沒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可以量看看大顆的電阻, 看有沒有燒掉

白色不顆的電阻有量過了,確定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謝謝peter5438大,
STR-L400在淘寶網已訂購,待拆換完測試情形如何,再跟大家報告,謝謝!

今天更換了STR-L400這顆切換開關,問題依舊存在,
接下來要查什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不顆的電阻有量過了,確定沒有問題

參考,別種產品的電源電路,曾經有遇過1W電阻不良的

測量大顆電阻

測量大顆電阻

网友:
STR-L400各點電壓量一下
判斷是高壓問題還是低壓過載

网友:
光耦合器是有時間壽命的,拆下來量量看吧~~特性不行就換掉囉!!

网友:
STR-L400 官網資料  https://www.semicon.sanken-ele.c ... ct/detail/STR-L451/
-----------
這問題應該不是軟的了
那就開始量電壓吧

STR-L400
PIN8 供電? V
PIN9 回授? V

上圖 A / B 是? V
紅圈是何物  各腳電壓請附加於圖片上
黃圈是何物  各腳電壓請附加於圖片上
紅方塊箭頭=紅圈某隻腳控制腳 電壓?V

-------------
我說明一下為何量這些電壓
PIN 8 看IC  STR-L400  供電正確否
PIN 9 因為二次側已經有電壓 只是偏低  所以看回授
上圖 A / B  是看誰來影響回授
一個是回授穩壓 另一個是控制ON_OFF

网友:
會修的人記得跟我講,
過去我買日立日本進口省電世界一的22 SYT ,
大約5年就機板掛點, 換機板8000元.....
看下次掛點有沒有人可以搞定?

22 SYT省電,但不省錢!

网友:
STR-L400...壞了.   我是猜的..... 那經常發生在我的身上.....有時候我懶得找毛病我就把大顆的先換了再說....至少知道, 毛病不在這個STR-L400身上,  就可以查STR-L400周邊的的元件了.

网友:
有些大瓦數的白色水泥電阻具保險絲的作用,可量測是否開路。

网友:
有時大瓦數水泥電阻具有保險絲作用。我的板子在 STR-L400 散熱片週邊零件(綠色電阻)有泛黑現象(可抹去的灰塵),猜測可能是因高頻產生靜電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