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閃爍電路,卻不動作,請教高手指導修正。

楼主(2017-09-08):
書上的示意圖

電容充放電使電燈一亮一滅

電容充放電使電燈一亮一滅

我用有限的知識組成的電路,npn用1815,pnp用1015,led會亮電不會滅,
是組成元件不對,還是哪裡出錯了,好像電容並不放電,才不滅,

网友A:
當振盪頻率較高的ˊˋ時候,肉眼看不出來它有振盪,你若有示波器可以測量PNP的C極看看,若無示波器,可以用數位電表20V DC檔位,再串連一個0.1uf/50V的電容去測量PNP的C極,看看是否有電壓顯示.

或者把兩個4.7K的電阻都改為500K,而330 Ohm先改為4.7K,再去試看看.

你的LED是幾V/幾mA?

网友B:
先用 LTSPICE 模擬, 再插麵包板驗證
保證明白得淋漓盡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用 LTSPICE 模擬, 再插麵包板驗證
保證明白得淋漓盡致

已經餓得前胸貼後背了,還要從屏東跑到台北吃東西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經餓得前胸貼後背了,還要從屏東跑到台北吃東西 ...

不要懷疑倫家的好學態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懷疑倫家的好學態度嘛......

我沒有懷疑啦,我說的重點是在時機啦,就像一個人已經餓得快死了,什麼力氣都沒了,你不能給他吃白飯,只能先給他喝水或牛奶,等他稍有了力氣之後再讓他吃稀飯.

用LTSpice很好,但是就怕緩不濟急,等他先解決了目前所遇到的問題,以後可以再ˊ慢慢學習LTspice,畢竟要學習用LTspice也不是一兩天就可以的事情,除非你幫他建好檔案,再教他如何使用LTspice,否則他還是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去學習的.

网友:
您可嘗試利用 Google 搜尋關鍵字:"3V LED FLASHER CIRCUIT",只看 "圖片" 類別就有很多電路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振盪頻率較高的ˊˋ時候,肉眼看不出來它有振盪,你若有示波器可以測量PNP的C極看看,若無示波器,可以用數位 ...

謝謝先進,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 LTSPICE 模擬, 再插麵包板驗證
保證明白得淋漓盡致

謝謝先進提供資訊,我試試看。

网友:
電容可以考慮加大點增加充放電時間

楼主:
用了LTSPICE試了一下,電容沒放電。至於為何沒放電,不知道原因。書上是寫充飽後,會從左下電阻放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LTSPICE試了一下,電容沒放電。至於為何沒放電,不知道原因。書上是寫充飽後,會從左下電阻放電的。

樓主已經畫出電路圖 , 把電阻改成可變電阻比較好模擬狀態 ,  加油加油..

网友:
330歐姆太小,明顯點亮的時間會很長,應該考慮亮滅的時間
先加大330歐姆到10K左右,肉眼應該比較容易觀察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LTSPICE試了一下,電容沒放電。至於為何沒放電,不知道原因。書上是寫充飽後,會從左下電阻放電的。

哥...您Q2_PNP 反了

网友:
你把.asc檔案放上來,這樣有在用這個軟體的就可以試試看.

网友:
每個零件要選實際的型號, LTSPICE 也要指明模擬時候的初始狀態
俺初學的紀錄,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163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5273-1-1.html

网友:
Q1的基極因2個分壓電組4.7K得到1.5V,所以一直導通,基級前面兩點間加個電阻怎樣,電容+極朝右模擬一下。

网友C:
LED 與鎢絲燈泡特性不同,LED 與它的限流電阻位置要變更,參考看看:
3V LED FLASHER CIRCUIT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 與鎢絲燈泡特性不同,LED 與它的限流電阻位置要變更,參考看看:
3V LED FLASHER CIRCUIT ...

你貼的是不同的電路結構電路,wiki確實是有本文內之電路,只是沒有標數值.

楼主:
上面是我的asc檔,因asc不能上傳,就壓縮一下

謝謝各位先進的意見,我會一一試試看。
有結果再報告。

楼主:
不好意思,樓上說我Q2接反了,還真是這樣,附件是修正Q2再傳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 與鎢絲燈泡特性不同,LED 與它的限流電阻位置要變更,參考看看:
3V LED FLASHER CIRCUIT ...

先在LTSPICE模擬成功,也在麵包板得到閃爍電路了。真是謝謝你。

有成功的實例可以來認識其中的道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在LTSPICE模擬成功,也在麵包板得到閃爍電路了。真是謝謝你。

有成功的實例可以來認識其中的道理了。 ...

你確定那些數值在LTspice有波形嗎?
我試了怎麼都不動呢,跟前一個檔案一樣 ...
是否可以用螢幕拷備貼上來看看.

网友:
我試了 ,也沒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振盪頻率較高的ˊˋ時候,肉眼看不出來它有振盪,你若有示波器可以測量PNP的C極看看,若無示波器,可以用數位 ...

改了電阻後,電容模擬時有了充放電,不過波形怪怪的
led上也有瞬間電流變化

但是,實際接在麵包板時,led仍舊一直亮著,沒有閃爍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確定那些數值在LTspice有波形嗎?
我試了怎麼都不動呢,跟前一個檔案一樣 ...
是否可以用螢幕拷備 ...

這個電路的確模擬和實作上都能運作。請參考指導。

1. led的電流變化

led

led

2. 電容c2的右端電壓

c2右端電壓

c2右端電壓

3. 電容c2的左端電壓

c2左端電壓

c2左端電壓

p.s. 電阻的表示,4700000就可以,但我改成4.7m時,模擬就沒有結果。這點,我實際操作是這樣,是否是LTSPICE的限制,就不得而知。畢竟4700000的表示在圖中很累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電路的確模擬和實作上都能運作。請參考指導。

1. led的電流變化

能否提供最後這個的asc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提供最後這個的asc檔?

附件中,請參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電路的確模擬和實作上都能運作。請參考指導。

1. led的電流變化

p.s. 電阻的表示,4700000就可以,但我改成4.7m時,模擬就沒有結果。

4.7m 請改用
4.7M (大寫)
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中,請參考。

已下載,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p.s. 電阻的表示,4700000就可以,但我改成4.7m時,模擬就沒有結果。

我有試過,打入4.7M的話,雖然會接受,但是結果卻是顯示4.7m,並且看起來就是代表milli-的意思。所以還是不行。

不過,若是打入4700k的話,是沒問題的。

我才剛學,若是有錯,請指正。

网友:
4.7Meg 試試看

网友:
試過了。4.7Meg真的可以!

网友:
小喇叭大

順便查了軟體說明檔中
其它標示單位如下

Numbers can be expressed not only in scientific notation; e.g., 1e12; but also using engineering multipliers. That is, 1000.0 or 1e3 can also be written as 1K. Below is a table of understood multipliers:
SuffixMultiplier
T 1e12
G 1e9
Meg 1e6
K 1e3
mil 25.4e-6
m 1e-3
u(or μ)1e-6
n 1e-9
p 1e-12
f 1e-15
The suffixes are not case sensitive. Unrecognized letters immediately following a number or engineering multiplier are ignored. Hence, 10, 10V, 10Volts, and 10Hz all represent the same number, and M, MA, MSec, and MMhos all represent the same scale factor(.001). A common error is to draft a resistor with value of 1M, thinking of a one Megaohm resistor, however, 1M is interpreted as a one milliohm resistor. This is necessary for compatibility with standard SPICE practice.
LTspice will accept numbers written in the form 6K34 to mean 6.34K. This works for any of the multipliers above. It can be turned off by going to Tools=>Control Panel=>SPICE and unchecking "Accept 3K4 as 3.4K".
Nodes names may be arbitrary character strings. Global circuit common node(ground) is "0", though "GND" is special synonym. Note that since nodes are character strings, "0" and "00" are distinct nodes.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sections of the manual, angle brackets are placed around data fields that need to be filled with specific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srcname>" would be the name of some specific source. Square brackets indicate that the enclosed data field is optional.

楼主:
各位大大好:
今天又提起來,原先電路修改如下,led居然閃爍了。真令人高興。
最主要的有R1和R2改成510K,R3改5K,而最關鍵的是,LED前的電阻拿掉後,LED才閃爍。
影片        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wFwRzihUqheMW9GVnllWEdqNzQ

電路圖

今天會動起來的原因是,是到電子材料行買洞洞板,想說買菜送蔥,就請老板指導一下,
老板看了電路圖,說要詳細計算啦,不過,先加大電容試看看。
回去便加電容從2.2加到33μ,起初還是會亮不閃,東調西調,居然變成通電後延遲了幾秒才亮,
期待LED會暗下來,但沒有,也就是可斷定有充電,沒放電吧!
因為書上原圖燈之前是沒有電阻的,於是就拿掉LED前面的電阻,就這樣閃爍動作起來了。

另外,再試R1、R2接回4.7K,R3用1K,結果是一個怪怪的閃爍現象,燈有一點點閃爍的樣子,但無法全滅,漸漸亮度變暗一點。
我猜LED受損。改接回510K等等,換顆新LED,是正常的,拿受損的LED,會閃爍,但亮度只有一點點,至此確定,R1不能用4.7K等等,
會損壞LED。

P.S.把會閃爍的電路圖弄上LTSPICE跑看看,電容的電壓還是水平的,沒看到起伏的充放電波形。可是實際電路會閃爍,表示電容有充放電呀!附上電路圖檔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好:
今天又提起來,原先電路修改如下,led居然閃爍了。真令人高興。
最主要的有R1和R2改成510K,R ...

SORRY
因為沒有權限發表URL,來回幾次,圖片和電路圖就不見了。

補電路圖和附件。        google drive網址前,請加https://

596 Bytes, 下載次數: 10

网友F:
引用 楼主:
SORRY
因為沒有權限發表URL,來回幾次,圖片和電路圖就不見了。

要不要試個更好玩的。

网友C:
LED 若無適當限流就得限制點亮時間。Elektor Magazine 2008年07-08月號曾刊載一個 Smooth Flasher 小品電路,基本上它是一個極低頻的"RC相移振盪器"如下圖,內文說明請參考:Smooth Flasher(Elektornonlinear.ir2008-07_08).pdf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49509&size=300x300&key=538a245ed61999d5&nocache=yes&type=fix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試個更好玩的。

這,太難了。我只能從簡單的開始。還是謝謝你熱心的提供,先存起來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
因為沒有權限發表URL,來回幾次,圖片和電路圖就不見了。

你確定檔案沒有錯嗎?
我用win 7,LTspice最新版的不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 若無適當限流就得限制點亮時間。Elektor Magazine 2008年07-08月號曾刊載一個 Smooth Flasher 小品電路 ...

謝謝你,找時間裝裝看。

原資料只簡單交待幾句,
初學研究了半天,不能了解R4和C1的功能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