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家中小太陽 三共SANKYO GL20 UV殺菌燈管

楼主(2017-09-08):
林伯森77。家裡是不是有跳蚤呀?

以前二話不說,買罐殺蟲劑就噴。
可是,有一回,發現有隻壁虎,見朕也不回避,幾天後還在原地,掛了。施藥好像不是個好辦法。

就在雷阿斯去加水站提水的時候,旁邊有個空桶消毒的UV燈箱。
回來趕快估狗,這麼危險的東西,UV-C燈管,還真的有得買。
一般什麼捕蚊燈UV燈管,大多是UV-A還是UV-B的。

UV殺菌燈管,市面上有兩大廠牌,PHILIPS 與 SANKYO。
SANKYO比較貴,朕就Buy了(誤)。是燈管材質不同啦。Borax,含硼玻璃。

GL20,這支20W的,長度接近2尺。58~59cm。
怎麼點亮?就加個T8層板燈座,就可以了。

因為太危險,林伯用了一條延長線點燈。
家中雜物太多,去背一下。
既然說危險,阿照片是怎麼拍的?
俺的相機有Wifi,可以用手機遠端wifi操控。

不管拖鞋涼鞋,只要朕的金腳穿一陣子,粉奇怪,一定捏鼻子~
洗完會好一點,不消多少時間,又...搞到想當消耗品扔了。
來來來,照一下。
已經好多天了,這種清爽的感覺,彷彿穿著新鞋...

小結:
1.UV-C燈管請避免直視或照射皮膚,會產生不可逆的傷害。
2.點燈之後,空氣中會產生臭氧。吸多了對人體不好,需打開窗戶通風。
3.UV穿透性不佳,需要消毒物品,照射時,儘量攤開或變換方向。

网友A:
>2.點燈之後,空氣中會產生臭氧。吸多了對人體不好,需打開窗戶通風。

這樣的話,若有點燈時,最好不有人在裡面,要等關燈後約30分鐘(時間長短依臭氧量而定),人才進入那個空間較好.

网友B:
雷老大 這樣有效嗎?

网友C:
太誇張了~~~~~根本就是妹妹咬的還怪跳蚤

网友D:
跳蚤?
喵喵思春期已過了,大多5月前後,養小喵時最多。
跳蚤咬紅腫像小紅豆像北斗七星,跳跳咬排排過,個把月有得熬。
倒像過敏與汗疹和濕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點燈之後,空氣中會產生臭氧。吸多了對人體不好,需打開窗戶通風。

這樣的話,若有點燈時,最好不有人在 ...

房間本來就要人員淨空。
比起Ozone,UV更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老大 這樣有效嗎?

可以確定的是,鞋子真的有效。
現在穿涼鞋,出門回來都不會臭腳ㄚ。

UV是高能量射線,高單價物品還是不要照。
原理就像曬太陽曬久了,布會曬破,烤漆會曬到龜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誇張了~~~~~根本就是妹妹咬的還怪跳蚤

馬的,妹妹咬了三天,還是很癢n_0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蚤?
喵喵思春期已過了,大多5月前後,養小喵時最多。
跳蚤咬紅腫像小紅豆像北斗七星,跳跳咬排排過,個 ...

咦?有可能是過敏耶,我記得跳蚤咬的更癢,不時會想抓一抓。
床單薄被都清洗曬乾,還是這樣。只好開始光療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馬的,妹妹咬了三天,還是很癢

之前幫客戶幼稚園裝紫外線燈管
也是用層板燈改裝
當時因為紫外線燈管比較短
必須把層板燈裁短才能裝上紫外線燈管
雷大你的紫外線燈管的尺寸可以直接裝在層板燈具喔!

當時測試點亮時我算是小心的
都會把眼睛閉起來
不過隔天眼睛痛了一天
那就像針刺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幫客戶幼稚園裝紫外線燈管
也是用層板燈改裝
當時因為紫外線燈管比較短

是的,許多幼稚園放學後,老師留下來,對著空盪盪的教室,用UV燈殺菌,怕有腸病毒。
UV燈越多趴,或是燈管越長,老師越早下班。

三共燈管有瓦數比較大,長度也比較長的型號。
其他長度我不知道,我買這支請水電材料行配個燈座。
結果水電材料行問燈管供應商,他們說可以。
我裝上燈管,剛剛好。必要的話,可以串聯五支。

蔡大當初的燈管可能是Philips的,1尺,1.5尺,3尺,4尺,沒有2尺的。
SANKYO,如果沒記錯,1尺,2尺,3尺,4尺。

我在點燈時,雖然延長線有5米,還是把門關起來,線從門縫底下進去。

网友:
石英燈管穿透率比高硼砂玻璃管高,但是價格更高
185nm是可以把O2打成O3的紫外線
253.74nm則是殺菌效果最好的紫外線

雖然說一般殺菌燈管的螢光粉把放出來的幾乎轉為253,但還是有沒轉完的
再加上穿透率雖然低,但還是有穿透出來的

長時間使用的確會有臭氧,但那個量可能還沒聞到就已經分解了

搭配個1g高壓臭氧產生器,殺菌除臭的效果更有效,而且更快更深入

順便貼的笑話:臭氧水
臭氧溶在水裡會是什麼?(真想罵髒話)
雙氧水啊…還原電位比次氯酸還要高(忘記多少了)
文章裡面唬爛一堆,邊看邊吐血,次氯酸水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的,妹妹咬了三天,還是很癢

試試冰敷,再擦藥

网友F:
請問這UV-C能殺死跳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UV-C能殺死跳蚤嗎?

細菌或病毒有立效,跳蚤就可能只是先造成傷害

网友G:
引用 楼主:
細菌或病毒有立效,跳蚤就可能只是先造成傷害

UV是可以殺菌, 除臭的. ...市面上有人賣產品.

到底可不可以殺菌?
Live Bacteria Under The Microscope & UVC Ligh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Pm38YzLqc

大哥你可能是被這個影片中的NO. 1的蟲蟲..他咬你的...
20 Things You DON'T Want To See Under A Microscop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Jh66jIxYko

我在想..還是用前一陣子有人PO的鐳射除鏽...那個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UV是可以殺菌, 除臭的. ...市面上有人賣產品.

相片中那隻應該是螨,發病部位主要在界邊,症狀就是皮膚有紅點跟非常癢,仔細看紅點旁皮下有隱約黑線

网友:
可以用黃色玻璃紙隔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的,妹妹咬了三天,還是很癢

可以買這個看看
我家蚊子多, 小朋友被咬擦這個就不會癢, 消腫也很快

哪邊買就不知道了, 住在這邊的鄰居(日本人)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