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SP-450P 高頻音

楼主(2017-09-09):
第一次修電源
請問各位前輩

1.這2顆電容是否該換

2.紅框處, 錫有相連嗎? 怕回銲有錯

网友A:
那整個都在一起底下銅片是連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整個都在一起底下銅片是連在一起

了解, 謝謝

网友B:
這大面積銅箔不好拆,建議使用TQ-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大面積銅箔不好拆,建議使用TQ-95。

公司好像有一支, 借回來用
感謝

网友C:
一枝60w木柄烙鐵就很好拆了!
高頻音要找主變壓器旁的小電容

网友:
如果不確定是否焊點是連在一起的,拿起電錶量一下焊點是否導通,儀器會告訴你是不是連在一起。

网友:
看起來,應該不好焊喔

网友D:
沒突頂,內阻非常非常小,可以不換!
反正高頻聲也不是這二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突頂,內阻非常非常小,可以不換!
反正高頻聲也不是這二顆!

找到一篇也是高頻音的
不知道是哪個元件?
可否提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47610-1-1.html

网友:
用此儀表,量測各電壓為多少!看看那輸出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枝60w木柄烙鐵就很好拆了!
高頻音要找主變壓器旁的小電容

謝謝! 沒儀器, 仔細目視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沒儀器, 仔細目視找看看

60瓦木柄烙鐵 1枝40元

目標很明顯 不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