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37-5500 自動變小聲

楼主(2017-09-09):
品牌:BENQ
型號:E37-5500
問題:如圖片所示,電視觀看到一半聲音會慢慢降低音量至0,有網友遇過類似問題嗎?
電源、音量、選台是觸碰式的,沒有實體按鍵。

這樣有解嗎?謝謝。

网友A:
看看遙控器是否有卡鍵?

网友:
觸控板拆下來用學姊牌洗板水洗洗試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20705109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遙控器是否有卡鍵?

遙控器沒有問題,我有試著把電池移除也是會自動變小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遙控器沒有問題,我有試著把電池移除也是會自動變小聲。

那就是控制板的問題了。

网友:
網路上查了一下~
這台紅外線接收跟觸控板是分開的~
直接把觸控板線拔掉試試~
可以的話~就這樣加減看吧~

网友:
會不會按鍵卡到了,

网友:
觸控板拆下來用牙刷沾酒精雙面刷刷洗洗,再用吹風機烘乾多半可以解決。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網兄,確定是觸碰板問題,拔掉後目前均正常。

楼主:
謝謝各位網兄的指導。

网友:
我之前也碰過一台 benq  的電視也是這個問題,
結果是電視上面的按鍵卡住了,
現在都是用遙控器,從來沒有人去按過,真是有點奇怪說。

网友:
觸控IC掛點,坊間找不到料換,可能上網找有沒有賣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