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家如何有效率的讓24V35W*兩顆汽車用霧燈兩秒鐘亮一次

楼主(2017-09-09):
30年前LED還不盛行時就看到有檳榔攤用汽車霧燈(燈罩紅色)替代12V迴轉燈(110V變壓器驅動12V55W燈泡,再用馬達轉動反射燈罩,達到閃光的效果)
心想用變壓器加閃光繼電器,效率不好,也容易故障,更是耗電,但是它在我家附近,卻不曾中斷,目前還是使用中,
剛看到chaochin大的http://bbs.pigoo.com/thread-65681-1-1.html
日前也剛開始想進入ARDUINO不知能解我之惑嗎?
請大大悶給意見,感恩~

网友A:
材料:Arduino,繼電器模組,24v電源和燈,5v電源

1、Arduino D13腳接繼電器模組IN端;Arduino +5v接繼電器模組VCC;Arduino GND接繼電器模組GND
2、燈和電源回路斷開位,接繼電器模組C(公共)和NO(常開)腳。

Arduino寫入以下代碼:
#define LightPin 13                //13腳接繼電器
void setup()
{
        pinMode(LightPin, OUTPUT);                //設置LightPin為輸出引腳
        digitalWrite(LightPin, LOW);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ightPin, HIGH);                //設置LightPin為輸出高電平
        delay(2000);                                                //等兩秒
        digitalWrite(LightPin, LOW);                //設置LightPin為輸出低電平
        delay(2000);
}

觀察Arduino板子上面的L燈,有閃動,繼電器也會跟著動作。就完成啦!
可能繼電器不是特別耐用,可以改成大型繼電器。或者光耦MOS管。具體方案如下。D?就是Arduino 的D13引腳。

网友A:
補兩圖,材料實物清單。本方案是基於題主說的學習Arduino做的,是日常使用的話,555无穩態電路+MOS管擴流就可以了。需要電路的話我畫一下

网友:
電子的東西, 總是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就會壞掉...
有時候, 愈是簡單的方式, 愈是沒有故障的問題..

剛剛想到..
兩顆24V35W霧燈的熱度有沒有辨法像 蠟燭/走馬燈 一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pWPMu8RuX8

如果有...
那在罩子側邊開個孔, 貼上透明膠帶, 也可以做到 "閃爍" 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Arduino,繼電器模組,24v電源和燈,5v電源

1、Arduino D13腳接繼電器模組IN端;Arduino +5v接繼電 ...

讚!幫你加分。
+5

网友B:
鎢絲燈不易壞, 但是太多冷啟動也容易蒸發, 所以一直開比較好, 警示燈的設計和舊型燈塔的設計一樣, 聽說有專利的, 所以耐用是首要. 固態電子零件開關比機械式接點耐用, 至少50年, 除非設計不當. ARDUINO就是殺鵪鶉用了大關刀, 學習可以玩, 實用的話CP過低.

网友:
傳統燈泡啟動時的大電流要注意,
用 POWER MOS FET 加上微控器(Arduino)來緩啟動,
比較能保護燈泡.

网友:
用NE555來當振盪器,Mosfet做燈泡推動,在555和mosfet之間加上RC緩衝,就可以讓燈泡不那麼快亮.
24V給555的電壓,可以先經一個8.2V的zener,再加一個78L12就可以了.

電路google就有,再修正一下就好了,n mosfet若怕不好找,可以找烏骨雞學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兩圖,材料實物清單。本方案是基於題主說的學習Arduino做的,是日常使用的話,555无穩態電路+MOS管擴流就 ...

謝謝!麻煩您劃線路圖,我試看可行嗎?
覺得瓶頸在24電源,及繼電器壽命(長時間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鎢絲燈不易壞, 但是太多冷啟動也容易蒸發, 所以一直開比較好, 警示燈的設計和舊型燈塔的設計一樣, 聽說有專 ...

請問你有資料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麻煩您劃線路圖,我試看可行嗎?
覺得瓶頸在24電源,及繼電器壽命(長時間閃)。 ...

下列這個
要不要試試 (非arduino)

555機動車方向燈閃爍器的原理及電路
電路圖所研究的機動車方向燈閃爍器才有最新技術,
當車變換方向時,能夠及時將指示燈接通,點亮。
該閃爍器由555振蕩器和驅動器組成,
與熱繼電器式閃爍器相比,具有成本低,電源電壓適應性強,可靠性高等優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列這個
要不要試試 (非arduino)

可承受4A的電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鎢絲燈不易壞, 但是太多冷啟動也容易蒸發, 所以一直開比較好, 警示燈的設計和舊型燈塔的設計一樣, 聽說有專 ...

说得即是!
不过,钨丝灯可以设计软启动,以减少电流冲击带来的危害。

网友D:
胡思亂想的  兩秒鐘亮一次  未必能達成任務

串個傳統的日光燈啟動器 便宜簡單
對傳統日光燈啟動器有研究的人, 請補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胡思亂想的  兩秒鐘亮一次  未必能達成任務

大哥這個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去跟檳榔妹妹...借一下...打開看一看就知道... 小姐: 可不可以借我...看一看你的燈?

因為要招攬客人我以前也放一個這個在窗口.....How to Use a Xenon Flashlam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n_xwEOpO4

Strobe Light Circuit (Epilepsy Warn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Av6qB1eF0

网友:
但是...這是舊的技術...現在檳榔西施妹妹..人家..不來了.. ...人家都要這個...新型的LED閃光燈.

Super Bright 12W LED Amber Emergency Waring Beacon Strobe Ligh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DhAIpbuC9k

LED Hideaway Emergency Strobe Warning Light - LAMPHUS SnakeEye™ II SEHA16 Product Demo & Re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iIm2Ecj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承受4A的電流嗎?

那個電路
小弟猜想
耐電流大小關鍵是那顆 K75的元件
參考附件檔,資料中說明這顆 MOS 可耐電流好幾十安培
況且您又是間歇性點滅點燈
應該很OK

問題是您要間隔2秒
這要去調RC匹配出您要的振盪

852.1 KB, 下載次數: 5

网友:
大功率鎢絲燈泡 要注意響應  有的殘光太久了

鎢絲燈泡要做到閃爍還是可以的  例如方向燈    但是這功率似乎小了點
鎢絲那邊的熱量要能夠快速發散掉

可以改用電磁鐵控制遮光片
既然都用上Arduino  還可以加入:軟啟動(限電流啟動) 調光(PWM)  呼吸燈模式 之類的
或是改用其他發光源  例如氙氣燈泡  或是CCF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麻煩您劃線路圖,我試看可行嗎?
覺得瓶頸在24電源,及繼電器壽命(長時間閃)。 ...

如圖,經multisim 14模擬,如圖參數大概兩秒多點亮一次。MOS管可以是任何N溝道MOS,555振盪電阻必須每個都大於1K。0.01uF可以不要,懸空

47uF電容是電源濾波,大小差不多就行,隨意。
和47k電阻是下拉電阻,5k~100k均可隨意
555三個電阻最好按照圖示取值,或者自己湊數計算
http://www.bowdenshobbycircuits.info/555.ht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下列這個
要不要試試 (非arduino)

好懷念的電路,上次摸到是30年前幫同學修VESPA方向燈不亮,那個時代沒有網路更沒有PIGOO,光摸清電路原理搞了2個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圖,經multisim 14模擬,如圖參數大概兩秒多點亮一次。MOS管可以是任何N溝道MOS,555振盪電阻必須每個 ...

版上都臥虎藏龍,隨便聽聽,電路圖就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圖,經multisim 14模擬,如圖參數大概兩秒多點亮一次。MOS管可以是任何N溝道MOS,555振盪電阻必須每個 ...

LM7805改用78L05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懷念的電路,上次摸到是30年前幫同學修VESPA方向燈不亮,那個時代沒有網路更沒有PIGOO,光摸清電路原理 ...

這樣學來的功夫很紮實,我以前也差不多這樣來的,買套件來裝,買書,訂電子雜誌來看,試驗再試驗,別人在趴七,我則在看書,看電子雜誌,研究電路,試裝電路,重複再重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