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B75M-DGS USB 2.0 無作用維修

楼主(2017-09-09):
主機板型號:ASROCK B75M-DGS
故障狀況:USB 2.0無作用

處理過程:
主角

感謝jouk大大贈板.我的是能開機.但USB 2.0無作用

USB 3.0正常

USB 2.0異常

+5V_DUAL經F11給USB 2.0供電.重點查黃色點的零件

黃色點零件位置

紅色圈 MLCC為故障零件.已經短路.直接更換

更換後 USB 2.0電壓出現

网友A:
MLCC用久了之後,還真容易壞。
請問C大 CE41這顆功用在哪裡?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C用久了之後,還真容易壞。
請問C大 CE41這顆功用在哪裡?
感謝分享。

不好意思.我並非學電路設計.解釋不好怕誤人子弟.這是一顆固態電容. 個人的理解是穩壓.希望有朋友能更詳細的解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並非學電路設計.解釋不好怕誤人子弟.這是一顆固態電容. 個人的理解是穩壓.希望有朋友能更詳細 ...

C大客氣了,謝謝回覆。

補充內容 (2017-9-9 06:19 PM):
ASROCK B75M這系列的板子還真多問題!

网友B:
請問有點位图嗎?

网友:
C大客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點位图嗎?

有.先隨意點兩個廣告.再搜尋.就能找到. 本論壇很奇怪.一定要點點廣告. 搜尋好像會比較順利......納悶中

网友:
c大
cpu等級蠻高

楼主:
哪有.已經是老CPU了.所以拿來測試用

楼主:
還記得第一次上課時.老師說:電解電容最主要的功能是穩壓和濾波.  我說:還可以當鞭炮  老師馬上使出白眼之術.瞪了我好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記得第一次上課時.老師說:電解電容最主要的功能是穩壓和濾波.  我說:還可以當鞭炮  老師馬上使出白眼之 ...

以前的華碩板子最容易放鞭炮 一不小心就被騙裝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華碩板子最容易放鞭炮 一不小心就被騙裝反

他的電容標示跟別家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華碩板子最容易放鞭炮 一不小心就被騙裝反

唉.我吃了最多的虧-就是華碩. 明明小心翼翼.也都記得反過來.但換幾顆後.就會有一顆中標-又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電容標示跟別家不一樣,,,

根本是相反. 如果裝錯電容會炸死. 我應該早就G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是相反. 如果裝錯電容會炸死. 我應該早就GG了

不會啦~頂多是變成連環炮。

專科實習課同學有時候會這樣玩,真的是浪費。

网友:
我把電容變笛聲響!

火烤之後就像沖天炮那樣~~~~~不過一屋子煙被我媽扁

网友B:
ASROCK B75M-DGS USB 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ROCK B75M-DGS USB 2.0

搜索越長越難搜索到
B75M-DGS
ASROCK 或者 華擎
搜索會變怎樣自己嘗試 有些檔案在別人的文章裡要進去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搜索越長越難搜索到
B75M-DGS
ASROCK 或者 華擎

感謝獅子魚大

网友:
班長維修文詳細,asus電容標示正負極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獅子魚大

搜尋時盡量用關鍵字,一般用品牌的英文名字比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ROCK B75M-DGS USB 2.0

這是搜尋結果

网友D: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E:
這麼小一顆都被你抓到,換成小弟我一定丟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不客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麼小一顆都被你抓到,換成小弟我一定丟回收

Dave大謙虛了

网友F:
請問末圖DVI座接的黑線鱷魚夾, 目的是???
方便量電壓? 顯示器水波紋? 接地防護靜電?  防護人觸電?   接心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末圖DVI座接的黑線鱷魚夾, 目的是???
方便量電壓? 顯示器水波紋? 接地防護靜電?  防護人觸電?   接心 ...

接地用.一直以來.我都是這樣測量電壓.後來發現-我還能一邊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