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轉轉載] "3D印表機滅紋神器" 原理

楼主(2017-09-09):
這篇是網路看到別人的轉載文
小弟又把它轉到這
所以稱此篇為 "轉轉載"

希望有使用部進馬達
驅動電路出現跳步失速的痞友可藉此篇說法得到改善

原文 : [轉載] "3D印表機滅紋神器" 原理

內文 :
原文由謝公碩先生撰寫,並同意轉載於此,特此感謝!!

---------
今天看到網友分享"3D印表機滅紋神器"
加了幾個二極體,怎麼看都不瞭解作用,
為了弄懂原理,從不同論壇連結過去,最後找到初始的這篇部落格文章,
剛花了約半小時K完... 很精彩的一篇文,內容有點複雜,
為了讓這半小時的心血不要白費,省下大家的力氣 , 簡單的說明一下文章內容
說明開始~
這個作者是個龜毛且是靠電子電路吃飯的專家, 他買了一塊新的電路板來驅動3D印表機,
該板子用的是4個THB6128(更正RV8825,6128是V2版本)來當步進馬達的驅動器
使用的是A模式 (文中有模式 但為了簡略 以A,B,C模式稱呼)
然後他發現印表機動作很詭異,嚴重的失步,而不是普通的水波紋.
所以切換了模式B
結果發現會有噪音,看了spec和示波器後,知道此模式的噪音問題無解 (PWM 30kHz 但是peak電流模式產生sine波一定會有次諧波問題)
所以切換成模式C
使用模式C時這個老兄用示波器發現sine波型電流有異樣的凸起, 最後發現原來是因為週期為33us的PWM波的脈衝無法小於4us. (因為該IC的H橋的原因)
他用的是8V的sine波,也就是說無法輸出比1.4V還小的電壓,
所以他經過遛狗和隔天沖澡之後,想出了解決方法,
就是在輸出電路上接上2個0.7伏特偏壓的二極體(電流去回各一,共四個),去抵銷那1.4V,而我猜應該是IC有電流偵測的原因, 所以和一般的截波不同, 該結果讓該IC產生出了漂亮完整的sine電流波型
於是乎這位老兄就滿意了, 文章結束.
倒是這個做法,完全是因為這老兄想要在C模式有美麗的sine波型以及解決噪音問題, 原始文章和水波紋完全沒有關聯.
用的也不是A4988 (不過原理應該類似,也有PWM和不同模式)
至於最後怎麼演變成"除紋神器" 這個說詞
到底是有另一番故事, 還是網路謠言, 就有待研究了.
應該是只要馬達沒有失步, 且機械結構夠好,應該就不會有水波紋,
我目前覺得正弦波是否夠漂亮跟馬達是否有失步感覺上沒有很大的關聯性,感覺上只要時間對和電流夠就可以, 不過這點要其他專精電機的人來確認了.
----------

參考資料
DRV8825 missing microsteps

2 則留言:

网友A:
>滅紋神器

是印出來表面較平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滅紋神器

是印出來表面較平滑嗎?

是修改驅動電路板 (加了4顆二極體)
改善步進馬達轉動移位
所產生的抖動問題

平時手轉步進馬達時
可感覺他不是平順的轉動
而是固定的小角度跳動
這迴轉軌跡若放大來看,就類似抖動
尤其提高速時,更容易產生大單位的跳步現象 (一次跳動好幾個位移單位)
大哥要稱為列印平滑也說的通

該作者主要是藉由示波器
找出不該出現的驅動突波
在藉由串連二極體產生的壓降來達成抑波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修改驅動電路板 (加了4顆二極體)
改善步進馬達轉動移位
所產生的抖動問題

記得之前有組過雕刻機的馬達驅動電路,有發生過"失步"的問題,我是拆機器的電路和馬達,照理講幾十萬的設備驅動步進馬達去推動"真空電容"應該不會有失步的問題,但是,一裝上我的ARDUINO UNO 和螺桿,就是會失步,最後只好放棄,改使用其他驅動電路(馬達沒更換)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