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子秤維修

楼主(2017-09-10):
日前拿到一台島津的電子秤,送電發現電流過高背光亮電壓降到4.x 伏特,文件上電流為500mA 實際卻遠遠超過1A, 輸入電壓10~15V 內負外正(搞不清楚為何很多儀器都是如此!!) 經過慢慢隔離發現 電源接給LED背光的電路就算背光板不接還是過流,把背光的供應電源去掉就可以正常了!! 電路全都在LCD顯示幕下方,就將就使用吧,沒背光還是很好用!! 1000g 解析度 0.001g 平台不見了,用印表機給他印一個平台,使用時發現不太準確,感覺四隻腳有點靠的太近,用銼刀修整之後,哈哈哈 問題解決了,準確的不得了,50元硬幣10個100公克!!

斷開 15V到顯示板的銅箔後電流正常

這個電感送電給背光,斷開後電流正常!!

機台內部

RS232輸出部分

LOAD CELL 心臟

顯示部分+後面鋁片隔離的是 類比電路

送電後顯示0L 因為沒有承載台

UX1020H電子秤

外觀

3D列印白色承載台,無法歸零

承載台加工之後

可以歸零了

法碼測試(回收場尋到的寶物)

使用的電源供應(也是回收的寶物)

原先一直以為過流應該是電子秤類比電路的 +/- 電源電路,沒想到是背光問題!!

网友A:
antlu大貼的都是很棒的維修文
希望好文+快回來

网友:
很貴的機型

网友B:
實驗室送修的嗎,0.001g的解相力可是高檔貨,小弟以前稱藥用過,泡切片染劑

网友:
詳細的維修文。

网友B:
請問這個背光是LED還是螢光燈,不然電都被那裡吃掉了

网友C:
看來大哥對這電子秤
下了不少功夫
還去找出盤面尺寸資料,列印了替代品

下列是
日文說使用明書連結

這秤還可PC連線資料記錄
規格
最大秤重1020克解析精經度 1mg可以開始去煉金了

网友D:
看完文章背光是拿掉不亮了, 背光燈有故障不修了...

网友E:
有關為什麼都是正負15V的電壓這個問題,被ciko老師文章薰陶過的我應該可以回答一下。

在精密儀器的設計裏,每個元件的特性是很重要的,一般人是不可能有機會去實際用各種方法量測每一個元件的特性參數。最好的方法就是參考官方文件的數值,並用官方文件這此數值特性的相同環境來設計。
精密電壓源的輸入電壓,官方文件都會提數據的環境。
精密運算放大器OPA,雙電壓的設計,會降低很多單電壓的問題(ex:如選用chopper產生額外的噪音)。且不會有零點的問題。元件比較簡單可靠又便宜。

自己之前花了滿多時間在找為什麼OPA 就有這麼多種,每個特性到底有什麼差別,也想為什麼不能單電壓設計簡單化呢?到最後也只得到一個答案,就是:

用雙電源設計,成本最便宜。用料可以千變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文章背光是拿掉不亮了, 背光燈有故障不修了...

YSNIWO大:
   學藝不精只好將就一點,算是分享機器的內部吧!! 因為沒有電路,所以就如此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貼的都是很棒的維修文
希望好文+快回來

TSAI大:
  只是分享機器,因為,背光的地方沒有徹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實驗室送修的嗎,0.001g的解相力可是高檔貨,小弟以前稱藥用過,泡切片染劑 ...

回收場買的,還好有去把她帶回來,否則,現在已經被雨水"洗禮"了!!  沒幾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背光是LED還是螢光燈,不然電都被那裡吃掉了

是LED!! 我使用電源供應給電 12V 會亮,但是,電感 L21A 接上就吃掉大電流,不接LED背光也一樣大電流...期望有網友提供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大哥對這電子秤
下了不少功夫
還去找出盤面尺寸資料,列印了替代品

ericchou大: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盤面尺寸是用 游標卡尺 量出來的!!
下面是 英文說明書
http://www.shimadzu.com/an/qn504200000070sh-att/UWUXSerie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關為什麼都是正負15V的電壓這個問題,被ciko老師文章薰陶過的我應該可以回答一下。

在精密儀器的設計裏 ...

舅:
  類比放大千變萬化,尤其是精密的電路更是複雜,有時候維修的零件選擇都是一大難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ericchou大: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盤面尺寸是用 游標卡尺 量出來的!!
下面是 英文說明書

哈~哈~哈~哈~   這算什麼~老子有錢........去亞馬遜買一個. 這不就是跟在家裡稱重的磅秤一樣的...嗎!

現在只有這個類似的產品.

什麼!   這麼貴!!!!   美金$3000 ..... 嚇死人!. ..用黃金做的嗎? 顯示器後面多了幾個零....鈔票後面也要多幾個零!

大哥! 對不起...我有眼不識泰山...你不可以請你幫我一個大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一個實驗...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就是我想要知道說: 一根GG毛有...有多重?....  因為我國中的生理健康老師是女老師...沒敢問..怕女老師她把我....

謝謝你...替我完成了一個...我Superman挽救地球的任務...3D印表機做出產品來達成廢物利用.

另外一個想請問各位兄弟姐妹們的就是說: 3D印表機可以印出透明亞克力的防塵罩嗎?

网友G:
汽泡有調到正中嗎?
這是使用精密電子秤的首要步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哈~   這算什麼~老子有錢........去亞馬遜買一個. 這不就是跟在家裡稱重的磅秤一樣的...嗎!

>怕女老師她把我....

网友I:
電感是用在背光DC-DC   其實就是背光驅動器
要不要在修修看?   修DC-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ericchou大: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盤面尺寸是用 游標卡尺 量出來的!!
下面是 英文說明書

UX系列
這個日文網頁內有秤盤尺寸圖 (DXF檔)
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汽泡有調到正中嗎?
這是使用精密電子秤的首要步驟。

小弟沒注意到氣泡,不過樓主的測試方式是標準的,就是法碼分別放4個角跟中間,重量誤差不能超過規定範圍

會這樣測試的,應該都會注意到水平這種小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收場買的,還好有去把她帶回來,否則,現在已經被雨水"洗禮"了!!  沒幾百元!! ...

這樣就丟出來,難道原主是賣X粉的,沒差這一點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怕女老師她把我....

把他的毛拔光...難怪現在...原來是被老師詛咒了n_033|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這樣就丟出來,難道原主是賣X粉的,沒差這一點錢

大夫~~什麼粉??

腸粉?....河粉?....通心粉?....麵粉?....藕粉?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大夫~~什麼粉??

腸粉?....河粉?....通心粉?....麵粉?....藕粉?

不要明說,很恐怖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要明說,很恐怖的

噢~~~害我以為跟我同學家一樣,他們家賣白粉的!....白色粉末他家幾乎都有賣

開雜糧行搞這麼大也是很少見~~~~~他外號白粉張細漢ㄟ...(老爸就是白粉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噢~~~害我以為跟我同學家一樣,他們家賣白粉的!....白色粉末他家幾乎都有賣

開雜糧行搞這麼大也是很少見 ...

白粉都嘛用隨身形的、這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白粉都嘛用隨身形的、這太大了。

呵呵呵~~他家過年過節都超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哈~   這算什麼~老子有錢........去亞馬遜買一個. 這不就是跟在家裡稱重的磅秤一樣的...嗎!

peter大:
   我的沒那麼貴,所以精度是否"昭精"不得而知!! 你想要了解 GG毛多重,鑒於,精確起見,建議你寄過來10根好做平均值,我年事已高,不容易取得...
  3D列印目前有半透明的材料,只是花錢花在刀口上,透明盒我打算到49元大創店去買回來改,便宜又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汽泡有調到正中嗎?
這是使用精密電子秤的首要步驟。

REX大:
   感謝提醒,有調整在水平中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電感是用在背光DC-DC   其實就是背光驅動器
要不要在修修看?   修DC-DC

專炸老弟:
   最近要修的很多,今天用電鑽發現線斷了,這是首要之急,那可是老婆大人 DIY專用的工具!! DC-DC 一方面多在咖咖角,一方面原理不了解,..反正有一千個理由,讓我緩緩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peter大:
   我的沒那麼貴,所以精度是否"昭精"不得而知!! 你想要了解 GG毛多重,鑒於,精確起見,建議你寄過 ...

我年事已高,不容易取得........就用鵝, 鴨絨毛就可以的....年輕的時候就沒有搞懂....這個實驗對我很重要...因為我也是年事已高...禿頭沒有頭髮...所以只好用....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泰山的重量....利用三角函數還有微積分就可以算出來了.....但是毛毛的重量..確實沒辦法...光用看的..或者用數學計算出來...

鴻毛其實是指...鸿雁的毛..就用一根鵝毛和鴨毛也是可以的. 不是外面的羽毛, 是裡面的絨毛...煩請兄台....讓您偏勞了... 不急~不急~您有空的時候再做. .可以等到你的透明盒罩子做好的時候. 比較不會受到空氣的影響...

還有一個實驗就是...當抽成真空的時候...羽毛和鉛球是同時落地的....這個比較困難..沒有要您做這個實驗....

鴻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就丟出來,難道原主是賣X粉的,沒差這一點錢

CHANGOLD2大:
      我猜這一定不是 老闆丟出來的,員工丟出來的成分 99%,另外1% 是儀器太多了站位子!! 上次在另外一家回收場也買了一台 320g 精度 0.001g ,價位也不高,對了,到手的時候都很髒,我可是用了 洪荒之力,才變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UX系列
這個日文網頁內有秤盤尺寸圖 (DXF檔)
參考看看

ericchou大:
   感恩提供寶貴資料,DXF 格式的資料我看不懂!! 目前已經夠用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年事已高,不容易取得........就用頭髮就可以的....年輕的時候就沒有搞懂....這個實驗對我很重要...因 ...

哈哈哈!! 我找時間幫你做實驗,下次去理髮的時候,帶上幾根回來..作實驗!!

网友I:
大於1000g 小於1020g的重量內 可以到達1ppm
小於999g 則可以看到10ppm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大於1000g 小於1020g的重量內 可以到達1ppm
小於999g 則可以看到10ppm

大於1000g 小於1020g的重量內 可以到達1ppm
小於999g 則可以看到10ppm
這數字有沒有打錯
因為數字大的比較精密應該是不正常
秤解析度是一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於1000g 小於1020g的重量內 可以到達1ppm
小於999g 則可以看到10ppm
這數字有沒有打錯

數字應該沒錯,因為這是最靠近滿刻度的校正點,正確說,應該是 10PPM 全距精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