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E6530 前置喇叭問題無聲

楼主(2017-09-10):
機型 :  DELL E6530   機板 : LA-7762P

問題 : 前置喇叭無聲 - 左邊耳機插孔聲音正常  - 喇叭測試正常 - 音效驅動 官網的 ( 全部驅動都是官網線上的 )

音效 IC 是 ( IDT 92HD93B2X5 ) 以為音效 IC 問題 換過一樣 , 喇叭到 IC 線路也正常無斷線

沒線路圖不知關鍵在哪 - 還是 BIOS 設定哪個要開才能前置喇叭啟動

哪位遇過的大大解決過提示一下

補充內容 (2017-9-10 11:34 AM):
以解決

网友A:
Compal QALA1 LA-7762A ( DAZ0LI00100 ) Rev 1.0 (A00).pdf (2.09 MB, 下載次數: 31)
有時候遇到電路沒問題的話就刷BIOS看看再把音效驅動卸載再重新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遇到電路沒問題的話就刷BIOS看看再把音效驅動卸載再重新安裝

BIOS 更新過 -- 驅動也卸解過 -- 重安裝

都無效才覺得奇怪

感謝 獅大 線路圖 -- 研究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 更新過 -- 驅動也卸解過 -- 重安裝

都無效才覺得奇怪

那就看線路圖30頁
有沒有可能是耳機插孔插入偵測線路或插孔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線路圖30頁
有沒有可能是耳機插孔插入偵測線路或插孔故障

懷疑中 -- 感謝

之前耳機小卡有拆掉過開機試還是沒聲 - 可能要查 ( AUD_HP_NB_SENSE )

楼主:
聲音解決 OK 真是  AUD_HP_NB_SENSE 出問題是一顆二極體

還是感謝 獅大 線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