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 SANYO 32MV3 雷擊改公板

楼主(2017-09-10):
這台三洋SANYO 32吋電視,是客人送來的雷擊機,經檢測後傷到了主晶片,所以跟客人溝後乾脆直接改公板比較快

故障畫面(連待機燈都不亮)

銘牌

內部照(裡面只有這一塊板子,也就是俗稱的三合一板)

首先將公板固定在背板塑膠殼上

這款電視是LED的所以再配合一塊通用升壓板,因為這塊公板不是三合一公板,所以必須升壓及電源都需各自獨立

再將各個線路接線接上即可,這台電視用的面板是低解的12V供電,所以在主板必須也要用低解的屏線及公板需將JUMP調到12V,改公板務必要把面板電壓看清楚,不然有機會會造成面板燒毀

面板電壓JUMP位置圖

再來就是需將面殼原有的洞給補起來,我是利用書局賣的廣告板補的

再來就是需將面殼原有的洞給補起來,我是利用書局賣的廣告板補的

組裝起來上電後,待機燈亮了(電源是利用12V外接變壓器供電的)

完修畫面(改完公板畫質也變漂亮了)

网友A:
大師你也好歹說明一下嘛~~~~

网友B:
咦!漢克不是會改公板嗎?那報名來研習改公板的課程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漢克不是會改公板嗎?那報名來研習改公板的課程是.......

陪母老虎報名的,母老虎叫我一定要報名,不然他不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師你也好歹說明一下嘛~~~~

我不是大師
說明??板子有各個接上的定義啊,我公板買來直接叉上去而已,只有去調面板電壓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陪母老虎報名的,母老虎叫我一定要報名,不然他不敢去

你是直接用12V供電嗎?這片公板應該可以改成有待機的功能

网友C:
所以是只要確認腳位定義,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
弟弟我之前待原廠,主管都請我直接換良品機板,整體都不太懂

网友D:
連老天劈壞的都能修,好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直接用12V供電嗎?這片公板應該可以改成有待機的功能

我是用直接12V供電, 因為這台沒有用到單獨電源板所以才用12V外接供電,這塊可以改成可以待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只要確認腳位定義,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
弟弟我之前待原廠,主管都請我直接換良品機板,整體都不太 ...

我買公板也有順便買IR線材,所以只需將叉PIN叉上即可,喇叭也是,升壓板附的線材也是直接叉上即可,這次的改公板其實是比較入門的改公板法,讓各位師傅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老天劈壞的都能修,好神

不是我神,是設計這個公板的人神

网友:
>> 完修畫面(改完公板畫質也變漂亮了)

頗有禪意的一句話......我個赤腳漢得好好玩味玩味才行。

网友E:
恭喜完修。

請教一下,你是如何判斷此面板的LED供電是多少電流?萬一恒流板公板的電流太大,LED的壽命不是會減短嗎?

网友F:
請問如果LED線是軟排的~
有沒有推薦的通用升壓板~
還是可以將軟排改成一般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請教一下,你是如何判斷此面板的LED供電是多少電流?萬一恒流板公板的電流太大,LED的壽命不是 ...

用通用的升壓板都可以用的,通用升壓板預設電流沒有設很大,當然電流可以自己去調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如果LED線是軟排的~
有沒有推薦的通用升壓板~
還是可以將軟排改成一般線~ ...

有那種轉接的板子,不過我還沒用過,所以抱歉我還不是很熟這一塊

网友G:
大師,請問為何不直接改三合一公板,是畫質不好嗎?還是成本問題

网友H:
恭喜完修,用V59改機,簡單又方便,畫質也不錯,重點是便宜,很多白牌機都是用V59的板子,感謝分享!

网友I:
恭喜完修,我還不會改公板

网友:
恭喜完修,這個要學起來,哪天人在衰小說不定會用到

网友:
謝謝漢克大大教學,

筆記:要注意電壓不同...

网友J:
外接電源是用幾a?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師,請問為何不直接改三合一公板,是畫質不好嗎?還是成本問題

成本考量,還有朋友沒有進三合一款的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用V59改機,簡單又方便,畫質也不錯,重點是便宜,很多白牌機都是用V59的板子,感謝分享! ...

這塊是V56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我還不會改公板

其實這次的改法我本來不想放上來,因為沒有技術可言,純粹買套信來後直接叉上而已,自己只有做到去固定及補那個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外接電源是用幾a?謝謝你

我手頭只有12V5A的,不過夠用了

网友K:
公板是去哪買,大大是否提供一下?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次的改法我本來不想放上來,因為沒有技術可言,純粹買套信來後直接叉上而已,自己只有做到去固定及 ...

對沒技術的人而言,拆螺絲也是門技術~

网友L:
請問這台的面板是哪家做的?型號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板是去哪買,大大是否提供一下?感謝

我是跟朋友買的,不過老大和露天都有人賣

楼主:
引用 网友L:
請問這台的面板是哪家做的?型號是?謝謝

華星光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跟朋友買的,不過老大和露天都有人賣

老大是指什麼@@

楼主:
老大----〉〉WISH
烏骨雞學姐有賣

网友M:
請問版主,我的也是這機型,藍紅指示燈遙控切換正常,但沒螢幕及聲音,三合一主機板右上方那有一插槽(2條白線的),用電錶量只會規律的抖動(我的是傳統指針電表),看來不到0.2V
另外  最多排線的那個接頭電壓分別為
黑紅-12V
黑黃-1.7V
黑綠-0.25V
請教也是主機板壞嗎。
因為是第一次拆,不知到底該重何著手,還請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請問版主,我的也是這機型,藍紅指示燈遙控切換正常,但沒螢幕及聲音,三合一主機板右上方那有一插槽(2條白 ...

那兩條白線是LED燈的接線,如果你有LED測試儀就可以測試看看燈條有沒有故障
基本上這台只有一塊板子,所以不是LED燈壞就是這塊板子壞了

网友M:
版主你好,我也有同樣機型,沒影也沒聲,但遙控紅藍燈沒問題,三合一版黑紅電壓12v,黑黃2.5v,黑綠約0.2v,另外上方2條白線則規律的從0~0.多v規律一直跳,因為是第一次拆,看過版大的改修,覺得我的應該也可以換,只是不知道如我上述三合一版的故障機率大嗎。煩請賜教,謝謝

感謝版大已回復,我再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版主你好,我也有同樣機型,沒影也沒聲,但遙控紅藍燈沒問題,三合一版黑紅電壓12v,黑黃2.5v,黑綠約0.2v, ...

建議你另開新帖上圖詢問,這樣大家會更有方法的指引你查修方向

网友:
每次看到前輩們將主板改用V56公板時都好像很簡單,我呢,頭都昏了,那個屏線到底要怎麼改呀?其他的線都可以理解,就是屏線看不懂怎麼改,只知道左側供電,右側供電,面板供電有分3v,5v,12v三種,如果其他的雙色絞線接錯不知道畫面會變怎樣?會燒面板嗎?

网友:
原來LED背光的可以直接這樣改呀!!!!!
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接下來有得忙了....
那幾台找不到三合一板的要重生了

网友N:
請教
那面板的接線法
看#31面板規格 13頁說明
是只要將 1 2 3 4 腳接 +12V       5 6 7 8 腳接負極接地
再來將 12 13 -- 15 16 -- 18 19 -- 21 22 -- 24 25  這5對信號線 接好就可以嗎?
望請解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N:
請教
那面板的接線法
看#31面板規格 13頁說明

買公板的時候記得要連屏線一起買,這樣連線都不用跳線,有的原來的屏線是不能用的,因為PIN 座不一樣

网友O:
改的真好!花不少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改的真好!花不少錢吧!

只讓客人花1800元

网友:
哇!真是物美價廉呀!非常便宜!

网友P:
恭喜完修,改天想改公板試試,到時候再請大大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P:
恭喜完修,改天想改公板試試,到時候再請大大不吝指教

沒問題,大家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