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只是瓦斯開關還是有瓦斯漏氣遮斷器的功能?

楼主(2017-09-10):
這只是瓦斯開關還是有瓦斯漏氣遮斷器的功能?接往瓦斯爐與熱水器都有這個開關,記得當初安裝時是說瓦斯漏氣會自動遮斷瓦斯。有一次燒熱水把瓦斯弄熄了,真的好像有遮斷這個功能。只是不知它的原理是甚麼?

网友A:
可能是瓦斯漏氣遮斷安全閥

類似產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UPxaOPsE4
(純參考用非廣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瓦斯漏氣遮斷安全閥

類似產品

所以,只有在漏氣程度很嚴重時,漏氣遮斷器才會發揮作用?

比方說,在燒開水時,火焰若是被水澆熄、或是被風吹熄的話,漏氣遮斷器是不會發揮作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只有在漏氣程度很嚴重時,漏氣遮斷器才會發揮作用?

比方說,在燒開水時,火焰若是被水澆熄、或是 ...

似乎是如此, 漏氣遮斷安全閥在瓦斯流量超過限額才會作動.

至於爐火被水澆熄或是被風吹熄的防範,
近來有品牌的產品都有推出防止瓦斯外洩功能, 利用偵測爐火溫度的方式來開啟或切斷瓦斯供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如此, 漏氣遮斷安全閥在瓦斯流量超過限額才會作動.

至於爐火被水澆熄或是被風吹熄的防範,

謝謝!我明白了。

网友:
那個遮斷器的功能和桶裝瓦斯防爆調整器類似,要管線破個大洞流量太快才會關閉。
瓦斯防爆調整器約350~500元,天然氣裝的遮斷器1500~2500元.....

而現在桶裝或天然氣的瓦斯爐/熱水器的CNS標準已提高,本身有防熄火裝置,
不管貴的或便宜的都有這功能!
但十幾年前的瓦斯爐沒這功能,卡式爐因容量少,漏光就算了!也沒這功能。

瓦斯爐熄火安全裝置有個溫度感測器,溫度沒到會關閉瓦斯,剛點火時要讓火維持久一點才能順利點火。
熱水器則是若有水流,火的溫度沒到就中斷瓦斯,必須把水龍頭關閉再打開才能恢復。才不會引發氣爆。

瓦斯爐熄火安全裝置我有測試過,若只開一爐,把爐火吹掉可正常關閉瓦斯,
若開兩爐同時使用,但一爐熄火另一爐有火,則會從有火那爐走火過去把熄火的那爐點燃。同樣不至於引發氣爆。

所以,之前新北市有住宅天然瓦斯氣爆,就可知道八成是瓦斯表或室內管線那段有問題,
室內管線漏氣流量若小於瓦斯爐的流量,遮斷器就沒作用...,但在室內累積同樣會引發氣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瓦斯漏氣遮斷安全閥

類似產品

這個視頻解釋的真清楚,原來一個簡單的結構就可以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