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G281D 主板缺一堆零件!

楼主(2017-09-11):
這台是鄰長不知道從哪邊回收來要給我修看看的~
插上電線不開機,原以為可能裡面電容換一換就會好~
拆開裡面才發現主板少一堆零件

目前就先檢測下列:
1.電源板可以單獨啟動輸出電壓都有~
2.邏輯板上電源輸入的SMD電容確定無短路~
3.高壓板上電源輸入的SMD電容確定無短路~

以上確認後想說在沒有屋頂的拍賣網站找看有沒有主板直接換~
居然都沒有這塊主板~

只好求助大家:
1.有這片良品主板的痞友是否能賣我一片!
2.或就這片主板補上零件看能不能修好,請痞友是否能告訴我上面缺件的零件規格!

网友A:
先在網上找幾張高清照片比對一下...
https://ae01.alicdn.com/kf/HTB1J ...

网友B:
有測試一下面板是否正常嗎??~

网友C:
u7:1084-33
u8:1117-18
9435gm旁的較大顆電容是100uf
不包含音效部份的其餘電容都是10uf
祝好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網上找幾張高清照片比對一下...
https://ae01.alicdn.com/kf/HTB1J.RXRFXXXXXbaXXXq6xXFXXXb/HG281-HG2 ...

感謝 lazy104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測試一下面板是否正常嗎??~

沒有測過,目視玻璃面板沒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u7:1084-33
u8:1117-18
9435gm旁的較大顆電容是100uf

感謝 micro ...

楼主:
樓上痞友回覆的我正好手邊有材料可以換上~
沒想到...
用放大鏡檢視電路板1084 33的位置
已經銅箔脫落一大塊了,看來只有換板了!
謝謝大家熱心幫助!

网友C:
這顆螢幕價格應該被弄低了......................
改公板或TV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螢幕價格應該被弄低了......................
改公板或TV就好了

這是最後不得已的方法,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