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 SAMPO EM-42F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7-09-11):
聲寶 SAMPO EM-42F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有亮,但是無法開機(消耗功率2W~不正常~)

2.型號~SAMPO EM-42FT08D

3.內部照

4.檢測電源板待機電源3.3V輸出正常,順便更新一些小電容

5.主機板

6.檢測主機板24V供電到降壓IC707 EUP3484A第二腳(IN)

7.第三腳(SW)卻無輸出電壓,明顯故障了

8.以熱風槍吹下再吹上一顆新品,週邊小電容換新提升各組電壓穩定度

9.按開機鍵後量測第三腳(SW)已有12V電壓輸出,主機板開始工作了

10.T-CON型號

11.面板型號

12.LED背光升壓板

13.待機電源紅燈亮,這才是正常的待機消耗功率(0.2W)

14.開機實測消耗功率約(45W)~標準模式~

15.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wet老師
花很多時間貼維修文分享
讓人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老師
花很多時間貼維修文分享
讓人敬佩

感謝蔡總的鼓勵,我希望發揮本站正向學習的能量。

网友:
掃掉一堆電容阿...

网友B:
Wet掃電容有什麼方式?焊槍一顆一顆拆還是用什麼工具?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t掃電容有什麼方式?焊槍一顆一顆拆還是用什麼工具?謝謝你

這塊板的電容其實不難拆,刀頭焊槍就很容易拆下了..
只是小弟我用風槍拆這顆時,常捉不準要多少溫+吹多久,
每次修好後,都很怕中間加強散熱的部份沒有確實貼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蔡總的鼓勵,我希望發揮本站正向學習的能量。

感謝分享

网友C:
不工作的待機電流是0.03A, 正常的待機電流是0.02A. 您不覺得多一位數, 會比較好一點嗎?

所以我還是繼續用我的測試器.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做多一位數的的功率表了?

网友:
謝謝您寶貴的經驗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工作的待機電流是0.03A, 正常的待機電流是0.02A. 您不覺得多一位數, 會比較好一點嗎?

所以我還是繼 ...

直接串連使用類型

8713功率計
小功率高精度功率計+USB連接電腦功能

HP-8713 帶毫安顯示。

  • 負載電流 顯示範圍:0.001A~2A
  • 功率因數 測試範圍:0.001~1.000
  • 輸入電壓 測試範圍:85V~265V
  • 電源頻率 測試範圍:45HZ~65HZ
  • 有功功率 測試範圍:0.01W~440W
  • 年用電量/有功電能/無功電能 顯示範圍:0~9999KW
  • 按鍵:   調整日工作小時,顯示模式,清除電能數據
  • 電源插座:輸出2A
  • 電源線: 輸入85V~265V
  • 機型標籤
  • 後蓋
  • 後蓋鎖扣
  • USB連接電腦功能
測量誤差等級 :0.5級

含電流感應線圈類型
交流電壓電流頻率視在功率表液晶數顯檢測儀AC80-300V/100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串連使用類型

8713功率計小功率高精度功率計+USB連接電腦功能

謝謝您的資料...    AV39-UIP-1 這產品可能很新...在美國找所有的網站都找不到...而且表頭的實際尺寸可能有一點偏小....但是顯示的電流可以編程..很吸引我...我可能要再等一陣..

所以窮則變, 變則通...我馬上做一個接頭...可以直接利用我的三用電錶交流電流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謝謝您的資料...    AV39-UIP-1 這產品可能很新...在美國找所有的網站都找不到...而且表頭的實際尺寸可能 ...

對啦
Fluke 一出,誰與爭鋒

那個
8713功率計
看法如何 ?

网友:
那個表不錯!!

我也要搞一顆來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對啦
Fluke 一出,誰與爭鋒

我不太清楚這個POWER FACTOR 對修理電視有什麼用..且它的顯示螢幕也很小..字太多太多了..看的是頭暈眼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太清楚這個POWER FACTOR 對修理電視有什麼用..且它的顯示螢幕也很小..字太多太多了..看的是頭暈眼花. ...

電流可看到豪安培啊
您9樓文中,不是抱怨電流顯示小數點後少了一個零

依圖片看來顯示字型
不會比您現有功率計小喔
而且還是LED七段亮光顯示,任何角度都方便觀察數值
"字太多",不想看的部份就膠布貼起來遮掉就好了
整體數值一次呈現,減少一直按按鈕切換畫面
這樣不好嗎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電流可看到豪安培啊
您9樓文中,不是抱怨電流顯示小數點後少了一個零

不用再花錢窮人的電流表...以後我會去製作一個殼子....

把中間斷開一邊是有電, 一邊是經過開關才會有電源.
是我窮人烙鐵的靜態電流
電線不很粗, 因為測試的時間都不會很久.
電鑽旋轉時的電流...開關上面沒有燈..只好用筆劃一下.....
專利申請中, 仿冒必究.....

网友E:
同樣是 42ft08d的機型
也是無法開機
換了3484a後 就好了
但開機測試幾小時後就又自動關機
量 3484a 好像又燒了 第三腳無輸出電壓
想請問一下各位大哥師傅
小弟應該往那方面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樣是 42ft08d的機型
也是無法開機
換了3484a後 就好了

IC底部散熱板鋪錫不夠,吹下重新補錫再上IC,融錫後下壓IC定位,多餘的錫會被擠出,8隻腳再用烙鐵加焊一下就很完美了,最後要把助焊劑清洗掉。

再不行再換一顆新IC一定可以的。

個人操作溫度350度C,盡量於3分鐘內完成(超過易燒壞IC),週邊小電解要先拆下避免熱壞。

實戰經驗~1~3次一次OK,第4次可能太大意未造SOP補些新錫,結果測試幾分鐘就突然掉電關機,重新開機

後過熱重複不良,只好吹下IC按部就班重新吹上就好了。

補充內容 (2017-9-14 09:01 PM):
錯字更正
第4次可能太大意未(照)SOP補些新錫

网友:
引用 楼主:
IC底部散熱板鋪錫不夠,吹下重新補錫再上IC,融錫後下壓IC定位,多餘的錫會被擠出,8隻腳再用烙鐵加焊一 ...

謝謝wet大哥的指導
小弟有照著wet大哥的指示做了
目前可開機也在測試了
謝謝wet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IC底部散熱板鋪錫不夠,吹下重新補錫再上IC,融錫後下壓IC定位,多餘的錫會被擠出,8隻腳再用烙鐵加焊一 ...

詳細心得 有看有推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底部散熱板鋪錫不夠,吹下重新補錫再上IC,融錫後下壓IC定位,多餘的錫會被擠出,8隻腳再用烙鐵加焊一 ...

真是經典佳作.. 重要的事情要重複三遍...IC底部散熱板鋪錫不夠,吹下重新補錫..補錫...補錫.再上IC,融錫後下壓...下壓...下壓IC定位,多餘的錫會被擠出,8隻腳再用烙鐵加焊一下就很完美了,最後要把助焊劑清洗掉。

我在這裡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要下壓非常重要的就是: 在IC底部散熱板跟PCB銅箔之間不要有太多的焊锡...焊錫的導熱係數不是很好...所以間隙越小越好...

為什麼要....補錫....因為原來的問題就是過熱...過熱以後焊錫會變質..所以必須把舊的焊錫去除...再補上一點新鮮的焊錫... ...是這樣子嗎?  我的兄弟 w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再花錢窮人的電流表...以後我會去製作一個殼子....

把中間斷開一邊是有電, 一邊是經過開關才會有 ...

從以前到現在看38老師DIY的工具
我只有一個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經典佳作.. 重要的事情要重複三遍...IC底部散熱板鋪錫不夠,吹下重新補錫..補錫...補錫.再上IC,融 ...

彼得大師

分析非常精闢,各位會員要學習起來,受用無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