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山 ys-825dw 一直加熱 維修遇到困難

楼主(2017-09-11):
在版上看過大家的為修文章,都潛水的觀看大家得維修成果~
最近家中的 ys-825dw 某日晚上突然無法過電
還在看過大家的文章,有查出是113度的保險絲斷路(燒毀)了
更換後已經可以正常的顯示

但上電測試後,發現熱水膽會一直加熱,有查了一下溫控開關,感覺似乎正常,想請教板上的各位高手,該在從何下手

歐姆檔轉到2K去量的結果如下圖
CR-71 溫控開關(應該是150度的防乾燒的問控開關?)
這一顆溫控開關我不確規格 (板上爬文可能是93度溫控) ,這顆歐姆值有點高,有懷疑是它壞了

在請板上的各位指教了

補充內容 (2017-10-20 10:00 AM):
12樓更新了維修狀況

网友A:
用熱風槍吹吹看是否到達溫度會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熱風槍吹吹看是否到達溫度會跳開?

直接吹93度那顆溫控開關,看會不會斷路嗎?

网友:
Relay 也有可能無法跳開~
可以量一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吹93度那顆溫控開關,看會不會斷路嗎?

應該是這個意思。

网友:
93度C 自複式溫度開關 用熱風槍 吹風機 去吹都不準 因無法得知正確溫度

93度C 自複式溫度開關 不貴  直接換新  鎖上時最好貼面處抹一些散熱膏 增加接觸面感熱度 2邊螺絲要鎖平均

网友B:
元山蒸汽式開飲機YS-825DW
*機身防火材質,安全性最高
*採蒸汽給水,避免喝到生水
*開放式內膽,清洗更方便
*定時再沸騰、自動除氯功能,操作容易
*不銹鋼溫水膽,健康、衛生
*雙重水位自動偵測,安全有保障
*無水斷電,有水復電,電流異常保護
*日本溫控感應裝置
*首創溫膽超大容量3000cc

元山蒸汽式開飲機YS-825DW
元山蒸汽式開飲機YS-825DW

商品內容
-主商品規格說明(含配件)-主商品:【元山】蒸汽式開飲機 YS-825DW * 1
型號:YS-825DW
額定電壓:AC110V
額定頻率:60Hz
總消耗功率:750W
煮水消耗功率:750W
保溫消耗功率:60W
處理水溫:95℃以上
再沸騰溫度:100℃
尺寸:360x270x540 ㎜
總容量:13.6L/生水:8.5L/預冷:1.1L/熱水:2.0L/溫水:2.0L
產地:台灣 -成分--保存期限--產地-台灣

沒看到 YS-825DW 電路板。 可能定時再沸騰、自動除氯功能 不良,(以上功能,電容器換一換) 繼電器沾黏短路 。

補充內容 (2017-9-12 07:29 PM):
再沸騰溫度:100℃.....功能 不良,(以上功能,電容器換一換)

网友:
之前有修過元山, 溫度開關換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山蒸汽式開飲機YS-825DW
*機身防火材質,安全性最高
*採蒸汽給水,避免喝到生水

蒸汽給水

所謂蒸汽式給水原理,又稱熱膨脹原理或虹吸管原理。其原理為當生水經過一瞬間加熱器,生水瞬間煮沸成熱水,並產生蒸汽而造成熱膨脹,此蒸汽將煮沸之熱水往瞬間加熱器兩邊擴充,因為蒸汽給水構造於進水管處裝有一逆止閥,使得已煮沸之熱水,只能往接到熱膽的單一邊擴充,因此噴入熱膽之水皆為已經高溫煮沸開水。

從蒸汽式圖: 可知加熱不停為 熱膽加熱器 持續加熱中 !

网友:
加熱線注意

网友:
你看基板那裡,有兩顆黑黑的電繼器
溫控沒問題  應該就是那個燒掉了!

楼主(2017-10-20):
先感謝大家的回覆~~~

10月的連假在家在檢修一次

我把兩顆溫控開關(91&110)拆下來,用蠟燭燒,測試功能為正常,會斷路
之後在重新上新的散熱高,結果就可以開始正常運做了~~~

懷疑是不是時間久了,散熱膏對溫空開關的傳遞變差,才一直加熱,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