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Backstage KHD-9200 拆解

楼主(2017-09-11):
剛好朋友有買
用了兩年
因為不會動
所以拿給我看看
網路上沒看到什麼拆解的詳細描述
所以就來寫一篇吧

朋友買這一台是因為在日本旅遊時,很多人要買國際牌的N95,N96,N97,N98,但買不到跑很多趟,
所以導遊另外推薦這一台,風速夠快,甚至比N95快的樣子,就是功能少了點,但很便宜,當初買的時候一支3080日幣

先從把手的兩顆螺絲拆起

打開後內部的樣子

這個應該是消除開關突波用的電容、電阻

要開始拆風筒了,進風口的部份

拆除網罩

觀察一下固定環的卡荀

撬一下就開了

但出風口這邊…撬不開…卡在這兒好久
差點就要搞破壞了,從銀色環跟風筒中開撬很久…

後來索性從剛剛入風口把風筒分成一半,就開了耶~
就是這個在裡面深處有兩個卡筍

勾住這兩個洞
出風口又有網子擋著
根本撬不到

打開後一切就明朗了~

比較常故障的溫度保險絲

謝謝觀賞~

网友A:
感謝分享...
請問是更換了哪個零件? 故障主因是溫度保險絲斷開嗎?

題外話, 大大朋友的那位導遊該打屁屁, 怎會介紹只一支大風量的吹風機??
大伙去買 EH-NA9X 都是衝著其奈米水離子功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請問是更換了哪個零件? 故障主因是溫度保險絲斷開嗎?

這一支也有打離子的功能丫,在出風口那邊可以看到幾根針,只是不曉得是不是水離子,
實際我也有用過N95,N98,感覺風速沒多快,但多了一個功能,就是冷熱循環

最後故障點是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网友B:
以這個價格在日本買對岸產品,請問樓主看上的是品牌公司的品管能力嗎

這台的加熱絲旁不少零件用錫焊固定,請問這種焊錫熔點是否與常用品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這個價格在日本買對岸產品,請問樓主看上的是品牌公司的品管能力嗎

這台的加熱絲旁不少零件用錫焊固定, ...

哈,因為有朋友先用過…再加上導遊的介紹吧~
焊點我不曉得怎麼測試,但一般焊點熔點也要三百度,那個溫度保險絲只有150度,還是有相當的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