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

楼主(2017-09-11):
前日回收一顆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
又是4V的鉛酸電池,
4V的鉛酸電池沒水沒電了,
換顆回收的鋰電池吧,
這個燈泡找不到資料,

xl-7124-001

xl-7124-001

xl-7124-002

xl-7124-002

沒水沒電的鉛酸電池,加水沖電也沒用

xl-7124-003

xl-7124-003

xl-7124-004

xl-7124-004

回收的鋰電池,肚子有點大了

xl-7124-005

xl-7124-005

xl-7124-006

xl-7124-006

不是高功率的LED,停電時會量就好

xl-7124-007

xl-7124-007

xl-7124-008

xl-7124-008

這中間還有一個好像是紅外線接收的東西,
是可以遙控的嗎??

xl-7124-009

xl-7124-009

网友:
應該感應Sensor,LED燈泡不會做到這麼智慧。

网友:
這個我有一顆~
是有搖控器的喔
也可以拿起來當手電筒用
電池也早壞了
放哪去了也要找找~哈

网友:
這個改裝鋰電....恐怕不太妥..因為看他的充電線路似乎太過陽春...有一天半夜恐怕會放鞭炮...

网友A:
我也有一個類似的裝置,我是在一般大賣場買的,售價250。
他有分兩種模式,AC狀態,插電不插電都可以遙控亮或不亮。
                            DC狀態,插電熄滅,不插電點亮,用作停電照明用。
電視購物有賣過,吹的天花亂墜,又可以遙控照明(AC),又可以同時當作停電燈用(DC),
裝在天花板上,你有辦法去切換AC DC?沒那麼強好嗎,兩者只能選一個。

至於改換鋰電池,我這個是有換成鋰電池,你要在不接電池狀態下,插上110V電源,然後量一下接到電池接點兩端的電壓看是多少?
我這個好像在5V以下,可以直接用手機電池換上,(換很久了有點忘了)若是110V那沒接過穩壓系統,還是不要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個類似的裝置,我是在一般大賣場買的,售價250。
他有分兩種模式,AC狀態,插電不插電都可以遙控 ...

我是已經換成鋰電池了,
但是沒有遙控器,
不知道遙控器是甚麼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已經換成鋰電池了,
但是沒有遙控器,
不知道遙控器是甚麼樣子??

就一個ON一個OFF而已。

楼主(2017-10-12):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個類似的裝置,我是在一般大賣場買的,售價250。
他有分兩種模式,AC狀態,插電不插電都可以遙控 ...

換成鋰電池,插上110V電源充電後,至少可以亮2個小時,
但是沒有遙控器,也不知怎麼用??

有兩個燈泡,
裡面的鉛酸電池拆下加水充電可以復原,
充飽電後,和鋰電池差不多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1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1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2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2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3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3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4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4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5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5

裡面是用RC降壓電路,
遙控的IC是 KXD018 ,查不到這個資料,
不知到遙控器能不能買的到??
或自己做個遙控器??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6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6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7

XL-7124LED停電自動燈泡-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