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t3250 led 畫面暗一小塊 周遭微閃

楼主(2017-09-11):
各位先進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技術論壇可以學習各式實用技術
我有一台led tv viewsonic vt3250
畫面暗一小塊 周遭會微閃

想問問 可能哪裡出問題?
目前有能力拆機但不知如何除錯
還請各位版上先進,指導如何進行下一步

screenshot

screenshot

网友A:
如果是led就是led快壞,lcd就是偏光膜壞,,

网友:
請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sanyo
應該跟妳情況相同..

网友B:
拆面板有一定的風險 要自己評估 要小心  小心  小心  重要要講三次
自己更換LED燈珠 或者 用妹妹背著洋娃娃 都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5673-1-1.html

网友C:
我修第一台電視也是這樣開始的
勇敢的拆吧!多爬文~~小心別電到了
你的問題應該不會是換換電容就好了
抱著修壞也無所謂
把圖貼上來很多人會幫助你
動手拆~貼上來~一定修的好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面板有一定的風險 要自己評估 要小心  小心  小心  重要要講三次
自己更換LED燈珠 或者 用妹妹背著洋娃娃 ...

謝謝提醒,請問側透式在面板上方左右各一 條,
燈條非直下式的燈珠, 該如何更換?
謝謝答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led就是led快壞,lcd就是偏光膜壞,,

led 的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第一台電視也是這樣開始的
勇敢的拆吧!多爬文~~小心別電到了
你的問題應該不會是換換電容就好了

感謝鼓勵
小弟不才
五專念電子卻沒修過幾次家電,
不過過了不惑之年才慢慢覺得維修家電是很實用學問
再請問一下為什麼更換電容是第一步?
我有電表可該如何判別電容是否故障嗎
目前只知道判別外觀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鼓勵
小弟不才 五專念電子
卻沒碰過幾次家電維修

我沒說電容是第一步壓~~
我的意思是我第一次修就是換電容修好的
才開啟我維修之路到現在

网友:
這看起來就很像LED燈珠故障的樣子
不知算幸或不幸,故障點滿明確的,但生手來拆難度確很高
換燈珠也需一定的焊接/解焊技術
建議你先多爬版上的拆燈管案例文章
做足功課再動手

网友B:
側透式LED燈條 是透過導光板發光的 跟導光板很密合

看那燈條跟散熱片式鎖螺絲的 還是 用黏性散熱膏貼合的

鎖螺絲就比較好處理  黏性散熱膏貼合的在分離時要注意燈條不要變形彎曲了  換好燈珠在貼回

側透式只能換燈珠 無法用妹妹背著洋娃娃沒空間好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側透式LED燈條 是透過導光板發光的 跟導光板很密合

看那燈條跟散熱片式鎖螺絲的 還是 用黏性散熱膏貼合的

側透式LED燈條.........側透式LED燈條更換的方法是: 如果是螺絲的就很容易像這位sa2086先生說的...但是如果是用膠粘的的話...熱風加熱後用很薄的刀片...把側透式LED燈條取下來.

側透式LED...[大部分都是雙胞胎, 所以是3V+3V=6V.]..是連在一個鋁條上面...鋁條是用來做散熱用的...所以你可以用熱風槍開到500度華氏[max]...然後加熱在鋁條背面...來更換側透式LED零件.... 如果你對著側透式LED吹,  LED就會溶解掉了....

錯誤的示範

也很有可能是銅箔接觸不良了.... 首先要謝謝您 lyyautos 提供的維修方法. 當時小弟我還沒有來這裡..現在拜讀了您維修的大作之後...您這篇文章寫的真好...是我來這裡讀過..對我最有用的一篇文章.....您無意間的小發現...可能解救了這個世界地球亂丟廢物的危機. 再次對您深深的表示敬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sanyo
[.....原本想.買個燈條來換..但當仔細想.為什會同一燈條只亮一半.用放大鏡去觀察燈條白漆下的線路
跑線後.赫然發現...有某個部位.一橫凹陷條..與白漆底下的銅箔呈十字狀態...
用刀片刮掉白漆.終於現形....].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凹陷下去呢? 他是粘在鋁條板上面...所以不可能折斷??? 是否? 因為冷縮熱脹而在最脆弱的部分...斷了? 因為鋁板, 玻璃纖維, 銅箔的膨脹係數不一樣?  被拉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側透式LED燈條.........側透式LED燈條更換的方法是: 如果是螺絲的就很容易像這位sa2086先生說的...但是如 ...

拆開後的燈條
這個接點接觸不良
我把線剪斷直接焊在基板上
你的問題跟我這例子不一定一樣
建議你要貼圖上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開後的燈條

這個接點接觸不良

你這個是夏普或者是 VIZIO 60~70寸的電視啊! 常常發生的問題...問題是接觸不良的情形...不止在接頭而已...就如這位 lyyautos 先生所講的你要仔細的檢查白色的PCB裡面非常細的銅線...也可能會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這個非常難....你測的時候都是好的...等到用到熱的時候...銅線就分離開來...非常的難查出來. 所以我都TV打開著...測試一兩小時以上...但是還會再發生. 最後會變成要換整條LED比較快. 因為在白漆底下非常細的銅線..被覆蓋住了...真的很難去找.  我是指不是單顆的LED,  是整個一小段的LEDs...同時閃爍的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這個是夏普或者是 VIZIO 60~70寸的電視啊! 常常發生的問題...問題是接觸不良的情形...不止在接頭而已.. ...

謝謝38老師的提醒!又長知識了
這是鴻海60吋
這倒還好當時接點不良
我線剪斷直接焊在鋁基板上
到現在一年多了還是頭好壯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拆面板有一定的風險 要自己評估 要小心  小心  小心  重要要講三次
自己更換LED燈珠 或者 用妹妹背著洋娃娃 ...

lyyautos大大的這個方法~
我也修好了一台~
情況是一開始都可以~
大概開著看一小時就掛了~
看到 lyyautos大大分享的文章才搞定~

抱歉回錯人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yyautos大大的這個方法~
我也修好了一台~
情況是一開始都可以~

lyyautos大大的這個方法~我也修好了一台~.......對呀! 他真是個好人....替我解決一直困惑著我的問題.... 小兵立大功

[.....最近我修很多夏普 [VIZIO] 70寸的EDGE電視..事實上我現在就有一台....LEDs我已經換了, 可是隔了一陣子就回來了, 70寸的EDGE電視要打開屏幕對我一個老人來講是有一點吃力.. ..用夏普廠牌舊的EDGE電視機型的LEDs, 都不行就像你講的功率用的不對..色澤仔細看也有差別..還有一個就是散熱片一定要用耐熱的雙面背膠再粘好來...不然的話散熱有問題...LEDs過熱馬上又回來了

所以我很想製作一個..利用現成的OLED功率表再加上一個LED測光錶....可以計算出單顆LED的功率跟電流, 電壓..和光度...來進行有效的代換...請教一下師傅有沒有什麼秘訣?   .....]

因為我都一直認為是LED有問題, 其實是問題是在: PCB非常細的銅線遇到很熱的時候, 才有接觸不良問題....真的是搞死人了.... 當時我也有懷疑是銅箔的問題...可是花了半天刮白漆....也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lyyautos大大的這個方法~我也修好了一台~.......對呀! 他真是個好人....替我解決一直困惑著我的問題....; ...

功率問題是  gkjnn 大大說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673&pid=797629
不是我說的~

网友D:
兄弟! 可不可以請您告訴我們? 就是你的找到的點在哪裡? 最好是有照片...是不是在PCB比較薄弱的地方? 以後我就可以用物理力學的原理...把PCB上有縮小的地方仔細的檢查!  但是首先我必須證明我的理論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開後的燈條

這個接點接觸不良

是鎖螺絲的,我前幾天拆到這就停了
想說問清楚解法再更換
花了半小時裝回,還好電視都能動
病況沒更嚴重,所以繼續找材料來處理
請問我要如何確認燈條是3V或6V
拆機狀態下 可以直接插上電視的電源透過原來接到led 燈管的線路來量測嗎?

還是用三用電表就可以直接量了?感謝回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可不可以請您告訴我們?  就是你的找到的點在哪裡? 最好是有照片...是不是在PCB比較薄弱的地方?  ...

熱造成板子膨脹, 因鎖點限制熱膨脹的方向,只能往上發展,鎖點的R角最小, 彎曲超過極限...
類似bendint test...

bending test

bending test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側透式LED燈條.........側透式LED燈條更換的方法是: 如果是螺絲的就很容易像這位sa2086先生說的...但是如 ...

PETER5438大,該鋁基板有鋪銅嗎?如沒鋪銅那就有可能拉斷,如果有在沒走線的空間上補上銅,第一可幫住散熱,第二應該可增加強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鎖螺絲的,我前幾天拆到這就停了
想說問清楚解法再更換
花了半小時裝回,還好電視都能動

如果你把面板打開後還方便上電測試的話,是能很快的看到哪幾顆LED燈珠不亮,再針對那幾顆燈珠和相關線路進行檢測
或者直接用電錶二極體檔一顆一顆測試,把壞掉的那顆找出來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把面板打開後還方便上電測試的話,是能很快的看到哪幾顆LED燈珠不亮,再針對那幾顆燈珠和相關線路進 ...

謝謝Edward大大的回覆,
再請問有燈珠可以去哪買呢?
有沒有住北部的大大可以幫我
我把拆下來的燈條帶過去檢修
感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兄弟! 可不可以請您告訴我們?  就是你的找到的點在哪裡? 最好是有照片...是不是在PCB比較薄弱的地方?  ...

我有遇過,一回燈條使用LED測試器測量都是好的,但是電源恆流板一直點不亮(板子也是好的),開殼後目視燈條無異狀,電視開機也能點亮燈條,但是裝回後燒一二天燈條又滅掉,最後解決的辦法是拿鐵板燒1XX顆燈珠全部補焊一遍,才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PETER5438大,該鋁基板有鋪銅嗎?如沒鋪銅那就有可能拉斷,如果有在沒走線的空間上補上銅,第一可幫住散熱 ...

[該鋁基板有鋪銅嗎?如沒鋪銅那就有可能拉斷.]  ......................請看圖....

LED條的背面...用膠粘的LED條應該要把它去除膠後...再補上雙面背膠.

我用全世界最好的防水砂紙...打磨掉表面的白漆...
發現有一根斷線...不曉得是我磨斷的...還是自己斷掉的...我發現最好的方法就是乾脆自己重新再配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該鋁基板有鋪銅嗎?如沒鋪銅那就有可能拉斷.]  ......................請看圖....

LED條的背面...用 ...

peter 大真專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該鋁基板有鋪銅嗎?如沒鋪銅那就有可能拉斷.]  ......................請看圖....

LED條的背面...用 ...

peter5438大小弟認為他走線太細,銅的延展性照理來說比鋁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把面板打開後還方便上電測試的話,是能很快的看到哪幾顆LED燈珠不亮,再針對那幾顆燈珠和相關線路進 ...

各位大大好
我今天更新一下進度
順利卸下led 燈條
可以發現左右各二十顆led所組成
左至右led 依序稱第一到四十號
step1.
一開機全部都會亮
但過約莫不到一分鐘
左側no.1-no.10號就整排熄滅

step2.
災難的開始
後來利用電表去量no.30和no.31號led 時
不幸短路一陣火光後,現況是no.21-no.30 恆滅
但有失就有得,原來步驟1的led no.1-no.10 就正常會亮了,

目前只剩no.21-no.30 不會亮
請問下一步該如何檢測
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導
感謝

ps.目前有三個接點我可以從這量電壓下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好
我今天更新一下進度
順利卸下led 燈條

應該是有LED壞了,造成整串不亮,如果你有電錶,切到二極體的檔位量…應該可以點亮LED,不送電,量量哪一顆不亮,買來換,這種SMD LED便宜,但不好焊,要練習

楼主:
感謝,我量都有短路,真是特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我量都有短路,真是特別!

後來利用電表去量no.30和no.31號led 時..不幸短路一陣火光後,現況是no.21-no.30 恆滅........

LED接到電源板上的插座拔掉....測量的時候是....電錶在二極體的擋上面...直接就可以點亮一颗LED了...再一顆一顆的去檢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我量都有短路,真是特別!

因為知道你沒有LED測試器,所以才會建議你先上電確認故障區域範圍後再使用電錶查修
但是沒說到使用電錶查修時要"斷電"
所以才會短路跳火花
現在己經確認故障區域後,用電錶二極體檔一顆一顆量,找出哪幾顆不亮的LED
再想辦法換掉他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為知道你沒有LED測試器,所以才會建議你先上電確認故障區域範圍後再使用電錶查修
但是沒說到使用電錶查 ...

謝謝Peter and Edward大的熱心指導,我再試試

网友I:
kaufmann大 有這麼多高手指導真是太幸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kaufmann大 有這麼多高手指導真是太幸福了.

對啊的確蠻謝謝大家的指導
我目前把面板搞破了
暫時沒法完修了
等待下一台零件機來拼裝
不過48寸價錢降到9999
顧客願意花錢維修,真的要對機器有大愛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kaufmann大 有這麼多高手指導真是太幸福了.

對啊的確蠻謝謝大家的指導
我目前把面板搞破了
暫時沒法完修了
等待下一台零件機來拼裝
不過48寸價錢新機降到9999
顧客願意花錢維修,真的要對機器有大愛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遇過,一回燈條使用LED測試器測量都是好的,但是電源恆流板一直點不亮(板子也是好的),開殼後目視燈條無 ...

真是經驗談了

网友:
顧客願意花錢維修延長電視使用壽命也是環保愛地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對啊的確蠻謝謝大家的指導
我目前把面板搞破了
暫時沒法完修了

好可惜....面板破了
換燈管/燈條最怕弄破面板
當個經驗,下次小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可惜....面板破了
換燈管/燈條最怕弄破面板
當個經驗,下次小心點

是啊!每個步驟都要拍照才行
弄破是因為安裝下半部框卡不大進去
稍微施力就碎了一塊
不曉得這片面板T315HW07 V.8 材料費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