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455LJ 無法由變壓器供電與充電, 求主板圖紙與點位圖

楼主(2017-09-12):
紅線標示區為泡水區, 已烘乾並清理完成! 用電池開機都正常! 但無法由變壓器供電與電池充電, 懷疑斷線! 請求主板圖紙與點位圖分享或提供解決方法! 感謝!!

网友:
請先確定變壓器插上有無19v VIN

网友:
點位圖
Asus X455LJ boardview.rar (551.28 KB, 下載次數: 125)
維修指南

网友:
先查主電和電源管理方面

网友A:
這算是題外話,現在的NB主機板上似乎很常見ON BROAD 的記憶體,小弟以前修ASUS M2400N時吃過苦頭,當時症狀是無法進系統,一開機LCD上滿滿都是整齊劃一小點,研判ON BROAD RAM掛了,從桌機剩餘記憶體殺肉移植沒效,最後網購殺肉機拼裝完修

請問這些ON BROAD 的記憶體用途

楼主:
感謝獅子魚前輩提供資料! 正在努力查修中! (變壓器供電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算是題外話,現在的NB主機板上似乎很常見ON BROAD 的記憶體,小弟以前修ASUS M2400N時吃過苦頭,當時症狀 ...

ON BROAD 的記憶體是ˋ主記憶體! 有點點的顯示電路問題吧!(顯示晶片或顯示記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ON BROAD 的記憶體是ˋ主記憶體! 有點點的顯示電路問題吧!(顯示晶片或顯示記憶體) ...

2004年的老機,那個時代往往CPU跟GPU共用主記憶體,這台還是純內顯的,如果記憶體沒有ON BROAD,就先換條記憶體,這台還有個問題,記憶體從ON BROAD的先用

网友:
他現在的問題是插變壓器沒有電,不能充電,也不能開機

單上電池運作正常

网友B:
你真的好厲,什麼點位圖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好厲,什麼點位圖都有

是GOOGLE厲害 用心一點都找的到 搜索關鍵字要用對 要考慮各國語言 跟翻譯 防毒一定要裝
有些網站是採積分制所以每天登入簽到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