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el R8 II 不過電

楼主(2017-09-12):
又來麻煩大家了,這次朋友的500w power supply掛了,拿來給我弄,但小弟就只會~~

先讓大家看一下

正面

背面,紅色的圈有150v,紫色的圈量測不到

這個應該是IC吧

FAN48001N

量測過VCC沒有入電,但小弟不知道前方的來源為何,再拜託版上大大們了。感恩

网友A:
沒有待機找一次側,圖一的右側小變壓器週邊零件檢查一下。
待機IC的供電往上追來源,順便確認每個元件是否正常。
一次側開關晶體拆下來測試確認是否正常。

网友B:
不過電意思是沒有+5V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電意思是沒有+5VSB?

無法啟動它,應該是這樣說吧(綠+黑,起不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無法啟動它,應該是這樣說吧(綠+黑,起不來)

a大問的是「紫線有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待機找一次側,圖一的右側小變壓器週邊零件檢查一下。
待機IC的供電往上追來源,順便確認每個元件是否 ...

大大可以請教一下,哪個是開關晶體呢~~

這個小弟記得是光偶合的零件對吧,不會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問的是「紫線有無電壓」?

報告,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可以請教一下,哪個是開關晶體呢~~

這個小弟記得是光偶合的零件對吧,不會測  @@"

R50破皮,拆下來量測看看是否開路。
光耦不易壞,先跳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0破皮,拆下來量測看看是否開路。
光耦不易壞,先跳過。

剛已拆下來,但小弟不會看色環,但用電錶200k檔位測試,可得到173左右的數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已拆下來,但小弟不會看色環,但用電錶200k檔位測試,可得到173左右的數值 ...

去下載ElectroDroid。

下面這個你參考一下,類似的電路結構。
PC7057 390W維修文

网友:
我也覺得無+5V,應是高壓的電阻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下載ElectroDroid。

下面這個你參考一下,類似的電路結構。

大大的這篇小弟昨天有搜過,卻沒發現板子長超像的

話說,這個色環啊,是要照順序key進去嗎?   還是?

网友B:
老大有說過~~~沒有+5VSB修一次側!

一顆交換式電源供應器(PSU)在插上市電後ATX主插頭的綠色和紫色線會輸出電壓,尤其是紫色的5V...

你要檢查一次側(變壓器為準,變壓器的左邊).....也就是從保險絲、橋氏整流...大龍炮電容..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有說過~~~沒有+5VSB修一次側!

一顆交換式電源供應器(PSU)在插上市電後ATX主插頭的綠色和紫色線會輸出 ...

報告大大,在大電容可量到150v,是不是代表前方(保險絲、橋式整流)是好的~~

所以往後面查,不過小弟不懂電路,所以往後面怎麼找還在學習中。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的這篇小弟昨天有搜過,卻沒發現板子長超像的

話說,這個色環啊,是要照順序key進去嗎?   還是? ...

仔細看那篇維修文,你會發現如何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看那篇維修文,你會發現如何計算。

所以是黃紫金金,4.7歐姆?  哪泥,那這顆=掛了

中午小弟去買來換,再來回報,非常感謝

補充內容 (2017-9-12 02:16 PM):
已更換,仍然無+5vsb,繼續拆其它的電阻及電容下來測試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黃紫金金,4.7歐姆?  哪泥,那這顆=掛了

中午小弟去買來換,再來回報,非常感謝

這顆會燒,建議確認vsb的PowerMOS和pwm控制ic先!!

网友C:
引用...紅色的圈有150v,紫色的圈量測不到...

下圖 PFC CHOKE  之後 的 黃色框 量量看
這個零件 跨在兩個大電容(+) 之間   是不是燒斷路了?

----------
另外 IC 是
        FAN4800IN

不是 FAN48001N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的這篇小弟昨天有搜過,卻沒發現板子長超像的

話說,這個色環啊,是要照順序key進去嗎?   還是? ...

跟我的長的好像喔,只是我的是綠色的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28-1-1.html
給你參考看看,能不能有什麼幫助

网友E:
這二顆換掉,就瓵能啟動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紅色的圈有150v,紫色的圈量測不到...

下圖 PFC CHOKE  之後 的 黃色框 量量看

真的斷路ㄟ~~  中間有晶體還是啥的燒壞了嗎

補充內容 (2017-9-13 02:17 PM):
我腦袋壞了,不是斷路啦~~  沒事,請跳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28-1-1.html
給你參考看看,能不能有什麼幫助

大大,第一天我就有看了您的維修文,可能我理解力太差,還在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二顆換掉,就瓵能啟動了喔!

上面那顆換掉嘍,下面那顆等等拆下來看看,先謝謝您

突然想到,這顆要怎麼量測呀?   手邊好像沒有相同的料件

网友F:
TNY278  PIN 5, 6, 7, 8 是同電位 S端,可能是 PIN 4腳和PIN S端短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面那顆換掉嘍,下面那顆等等拆下來看看,先謝謝您

突然想到,這顆要怎麼量測呀?   手邊好像沒有相同的 ...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776/2/TNY278PN.html

應該是這顆,不過版上很多修這顆的,沒寫上參考測量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139812/POWERINT/TNY278PN/776/2/TNY278PN.html

應該是這顆,不 ...

報告大大,s端就沒有電了,是不是得查它的前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TNY278  PIN 5, 6, 7, 8 是同電位 S端,可能是 PIN 4腳和PIN S端短路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紅色的圈有150v,紫色的圈量測不到...

下圖 PFC CHOKE  之後 的 黃色框 量量看

黃色的二極體,量測是有通的呀,可是紅圈就沒電壓,會不會是右邊那個紅圈沒起作用呢?

拍不清楚

网友F:
TYN 277和TYN 278不同處

正常的 277參考及故障 D-S端參考

TYN 277和TYN 278不同處

TYN 277和TYN 278不同處

正常的 277

正常的 277

正常的 277

正常的 277

故障品 4-5/6/7/8短路---6.9歐

故障品 4-5/6/7/8短路---6.9歐

网友C:
A點 與 B點  分別是多少電壓?
A點 與 B點  之間是甚麼零件 ? 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TYN 277和TYN 278不同處

正常的 277參考及故障 D-S端參考

好的,我等等拆下來量,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點 與 B點  分別是多少電壓?
A點 與 B點  之間是甚麼零件 ? 量看看

報告,您說的那個零件,就是這根,話說我把中間的拆下來量測了,等裝回去測電壓後再跟您報告。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您說的那個零件,就是這根,話說我把中間的拆下來量測了,等裝回去測電壓後再跟您報告。謝謝 ...

這不用量了,這是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點 與 B點  分別是多少電壓?
A點 與 B點  之間是甚麼零件 ? 量看看

報告,變成這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這不用量了,這是跳線。

紫圈內兩點分別是多少電壓?
這顆是甚麼零件? 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紫圈內兩點分別是多少電壓?
這顆是甚麼零件? 測量看看?

報告,二端點都有150v

网友H:
引用 楼主:
報告,變成這樣了~~

看到有些亂了...
從35樓的那張圖來說, 是不是紫圈內有150V?
如果是, 那這二極體 STTH8S06D 就沒斷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有些亂了...
從35樓的那張圖來說, 是不是紫圈內有150V?
如果是, 那這二極體 STTH8S06D 就沒斷路問題 ...

是的,右邊二個紫圈有150v,左邊的紫圈也有150v,可是紅圈卻是0v

另外小弟拆下這二顆,各量測到140u & 138u,這樣算是堪用嗎?

网友:
二端點都有150v  是主變壓器沒有起振,3紫1紅(3紅1紫)應該是震盪晶體,現在倒底有沒5vSB?若沒5VSB,當然綠線對地是不能啟動電源,我感覺有點亂了,請先確認 5VSB有無?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變成這樣了~~

35#    3 個紫圈  = 150V     ; 紅圈 = 0 V ..

....  這樣電壓就對了

如果 不是量或記錯 ?  那大概是焊錫點故障  經過反覆拆解因補焊而恢復...
應該可以不用糾結 B+ 電壓了

這邊B+電容電壓對了 再接下來就修 +5VSB /TNY278 迴路
它包含  FAN4800IN 的供電VCC

网友A:
拆TNY IC,參考30樓jimpo提供的數據來參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TNY IC,參考30樓jimpo提供的數據來參照。

報告,根據30樓大大的第一張照片,我只量出了847k歐姆,這樣是不是代表這顆壞了呀?

沒有多餘的手照相,借一下照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根據30樓大大的第一張照片,我只量出了847k歐姆,這樣是不是代表這顆壞了呀?

內阻差這麼多,難判斷。電阻檔有用紅黑棒交換測量嗎?  我這裡用黑棒量 4腳--紅棒5腳,是無限大,用二極體檔量,是單向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內阻差這麼多,難判斷。電阻檔有用紅黑棒交換測量嗎?  我這裡用黑棒量 4腳--紅棒5腳,是無限大,用二極體 ...

報告,不論我怎麼換都是8xx k歐姆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不論我怎麼換都是8xx k歐姆唷

如果是拆下來量的數字,因為沒有到短路,內部D-S端是FET,可以考慮是故障品,只能用新品上機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拆下來量的數字,因為沒有到短路,內部D-S端是FET,可以考慮是故障品,只能用新品上機測試 ...

是拆下來量測的

這顆好像不好買,北部的電子材料行問過沒貨。等沒屋頂寄到換上後,再來回報給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I:
這顆我有好多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這顆我有好多呢⋯⋯

TNY 能提供一點數據做參考嗎?

网友I:
引用 网友F:
TNY 能提供一點數據做參考嗎?

您好,實際的數據我沒有量過,只知道被這顆電到很痛,手指直接破皮...XD...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好,實際的數據我沒有量過,只知道被這顆電到很痛,手指直接破皮...XD... ...

這顆上面有300V高壓真的要小心
因為只要一插電這就一直在工作.所以這類功能ic壞很多

楼主:
報告已完修,此次更換零件有,R50及M5

以下提供TNY278各腳位數值

紅棒S、黑棒D    約為11.33 M 歐姆
紅棒S、黑棒BP/M    約為365 K 歐姆
紅棒S、黑棒EN/UV    無限大

紅棒D、黑棒S    無限大
紅棒BP/M、黑棒S    約為371 K 歐姆
紅棒EN/UV、黑棒S    無限大

特別感謝每位回覆的大大幫忙

痞酷網真的是寶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二顆換掉,就瓵能啟動了喔!

話說大大好強,到底怎麼看出來的?

网友:
這種組合,都是一樣的喔,要知結果,壞的和好的比對一下,
就能了解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多虧各位大大的幫忙,非常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R50破皮,拆下來量測看看是否開路。
光耦不易壞,先跳過。

大大眼睛好利...  剛剛看了好幾次才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