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單色液晶規格請教

楼主(2017-09-12):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上有一塊儀器用的液晶,因為年代久遠出現顯示不清楚的狀況,上原廠網站也找不到這個型號,以下問題求助,感謝

1、不知道這是不是偏光膜問題
2、是否有前輩可以知道這片液晶的規格或替代品

正面

正面

楼主:
拍太遠,補個近照,謝謝

网友:
裡面有塊像鋁箔的你看中間與四邊

网友:
偏光膜明顯出了問題

補充內容 (2017-9-13 10:28 AM):
還有U7似乎也怪怪的
大大確定只有偏光膜的問題而已?

楼主:
感謝回覆
LCD有辦法從外觀分辨規格嗎,因為找不到相同零件,更換偏光膜是最後選擇,目前雖然顯示不清楚,但還能加減使用,擔心換偏光膜手殘把螢幕弄破這台儀器也沒辦法用了

网友:
這個是LCM液晶模組,要知道解析度和腳位定義,才有辦法找代用!

网友A:
儀器廠牌型號你都不知道嗎?你上原廠網站找不到,你拆個零件要神人幫你找,厲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太遠,補個近照,謝謝

近照PCB板上編號
1286H1-0F
有沒有可能是  解析128x64
看能不能由面板廠規格表中
解析度/顯示板尺寸/封裝方式
數據表中推敲找出面板型號

Densitron Monochrome Graphic

网友:
晶片上的貼紙弄掉,上3顆 ic 編號拍清楚點。應該可以知道。

网友:
你要換偏光膜還是要換整個屏?手殘應該不至於耐心細心一點就好,偏光膜本身有180度角,所以舊的要先拆除新的換上去前,自己先轉角度到可視角即可裁剪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照PCB板上編號
1286H1-0F
有沒有可能是  解析128x64

這個應該就是128x64,因為很久以前我有買過,舊式的為雙排20Pin DIP,新式為單排20pin,可以降低組件的安裝高度.

网友:
u6 應該是 t6963c controller ic  吧 ? ... 可以找相同controller 的且輸出pin 腳相同代用

這個參考看看

89.8 KB, 下載次數: 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儀器廠牌型號你都不知道嗎?你上原廠網站找不到,你拆個零件要神人幫你找,厲害! ...

您可能誤會了,我是找不到這塊LCD的資料,外觀上也看不出,儀器大約是20年前買的,規格上對於螢幕沒有敘述。
因為對LCD並不清楚,才會上來詢問,倒也不是要請前輩幫我找零件,只是要詢問規格是否有辦法判斷,多謝指教!

网友:
螢幕後面8個腳扳水平就能取下鐵盒,之後每取下的零件看要由左至右還是右至左,方向不要搞混,一一取下就能看到該換的那片了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LCD有辦法從外觀分辨規格嗎,因為找不到相同零件,更換偏光膜是最後選擇,目前雖然顯示不清楚,但 ...

應該可以由外觀約略推敲出規格
例如
9樓jojoling大 建議
上3顆 ic 編號拍清楚點
應該連下方U4也要 (是flash ROM嗎 ?)

11樓Dave大 建議
8個腳扳水平就能取下鐵蓋
量一下LCM尺寸
照一下出線方式與其它外接小細節

有了這些資訊
要找出代用品
機率較高

下列這個資料
是 Densitron 單色128*64 的3吋板
您也可比較看看
LER4328 LER4328.pdf (624.21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協助,尺寸看起來跟a3loris大提供的資料相同,應該是128*64沒錯,因為找不到雙排DIP零件,但至少有備案了,現在準備更換下方偏光膜,目前已經分解,希望到時候一切順利,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