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EX650 閃紅燈

楼主(2017-09-12):
KDL-32EX650 開機後紅燈滅掉無反應,再按一次電源,開始閃爍5次紅燈,發生此問題之前影像會重疊,是否問題出在邏輯版,不知該從哪下手

网友:
SONY的通病 > 影像重疊 < 都是面板故障!

网友:
SONY的通病 > 影像重疊 < 都是面板故障!   +1

网友:
可分别拨开一边排线试试,

看另一边是否有正常影像。

网友:
講的是法語...我也聽不懂...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貼膠帶以後, TV會工作正常啊?

索尼bravia KDL 32EX650的水平線雙重圖像  Double image avec des traits horizentaux sur sony bravia KDL 32EX6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SXduCoq5c

這個瘋子也是一樣...請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要切割那裡呢?              How to repair LCD/LED doubling problem without any tool.100% working metho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ybP8hBy-5c

這個印度人也是天才..... ....  cara perbaiki tv led/lcd gambar doub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7ddAFAto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