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易物] 想徵一個AMD Phenom II X6 CPU 或以物易物

楼主(2017-09-12):
幾年前一位好友升級電腦,就把換下的ASUS M4A88TD-V EVO/USB3 送給我了,我去借了一個Phenom 555 CPU測試主機板是好的,不過我想換Phenom II X6 CPU 來轉影片檔,這片主機板適用CPU 的連結在下方︰

https://www.asus.com/tw/Motherbo ... OUSB3/HelpDesk_CPU/

如果會員中有適合的CPU 請聯絡我,看是要以物易物或出售,出售的話請私訊價格。

网友A:
可惜了...我才剛賣掉飛龍 X4 955 BE。

補充內容 (2017-9-12 11:27 PM):
不然就可以將水冷一起賣給你。

网友B:
手邊有一顆Athlon IIX4 645(ADX645WFK42GM)
參考看看~

网友C:
Phenom II X6 1055T
不知道這顆符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我才剛賣掉飛龍 X4 955 BE。

補充內容 (2017-9-12 11:27 PM):

我是要X6 的,不是要X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邊有一顆Athlon IIX4 645(ADX645WFK42GM)
參考看看~

我是要X6 的,不是要X4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enom II X6 1055T
不知道這顆符合嗎?

這個合用,請問你要用賣的或是要以物易物?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合用,請問你要用賣的或是要以物易物?

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好了

网友D:
其實X2 555 BE在這片主機板可以開四核使用, 不過W大以六核優先, 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好了

再請你想一下要換什麼後再跟我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X2 555 BE在這片主機板可以開四核使用, 不過W大以六核優先, 就........

喔!幾核還可以自己開?那X4 的可以開8核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喔!幾核還可以自己開?那X4 的可以開8核嗎?

不行, X2 555剛好是可開核的CPU其中之一, 四核以上的就沒開核這回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 X2 555剛好是可開核的CPU其中之一, 四核以上的就沒開核這回事囉.

好加在你說不可以,不然我就要接著問那X6 可不可以開12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幾核還可以自己開?那X4 的可以開8核嗎?

athlon II X4 640 ADX640WFK42GR E0步進 這個型號是有機會開成6核心的版本
以前有成功用這個型號開核過,是可以穩定正常運作,缺點就是瓦數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 X2 555剛好是可開核的CPU其中之一, 四核以上的就沒開核這回事囉.

只是以前曾用過Athlon II X4 640 ADX640WFK42GR E0步進版本
這個型號成功開核成X6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hlon II X4 640 ADX640WFK42GR E0步進 這個型號是有機會開成6核心的版本
以前有成功用這個型號開核過, ...

哈哈!我是胡說八道的,我退休後用的電腦都是老機器,我的電腦只要求穩定就好,並不會真的去超頻

网友E:
用AMD 轉檔會比奔騰快嗎,好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MD 轉檔會比奔騰快嗎,好奇一下,

等我裝好之後就知道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MD 轉檔會比奔騰快嗎,好奇一下,

我試轉了幾個檔後覺得AMD Phenom II X6 1055T轉的時間並沒有比Q9650 快的樣子,下次轉一個比較大的檔案來實測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轉了幾個檔後覺得AMD Phenom II X6 1055T轉的時間並沒有比Q9650 快的樣子,下次轉一個比較大的檔案來 ...

楼主:
是不是AMD 的強項不是在轉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AMD 的強項不是在轉檔.......

其實不是,兩者CPU效能相近。
堅持不買新的...i7-2600的效能是這兩個的一倍,效益會比較明顯。
不過我會買新的AM4平台,整體成本還是比intel便宜,而且還是原廠保固。
下面這個比較一下,你會發現其實這三代效能差不多,也是被戲稱為牙膏廠的原因。

補充內容 (2017-9-21 09:11 PM):
Ryzen多核心的優勢下,頂級CPU轉檔差距更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是,兩者CPU效能相近。
堅持不買新的...i7-2600的效能是這兩個的一倍,效益會比較明顯。
不過我會 ...

好!我來弄台i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AMD 的強項不是在轉檔.......

聽說不是,強項好像是3D動畫處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是,兩者CPU效能相近。
堅持不買新的...i7-2600的效能是這兩個的一倍,效益會比較明顯。
不過我會 ...

我比較介意的是,AMD使用上,會不會噸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較介意的是,AMD使用上,會不會噸噸的,

我轉檔後播放看是很順啦!不過我這台的顯卡是AMD HD4xxx要外接電源,用起來是很順,當然我沒有玩遊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比較介意的是,AMD使用上,會不會噸噸的,

如果會頓頓的話,我就不會用到現在,還升級AM4。

之前也用X4 955 OC 3.8G轉檔,時間是很久。

所以通常是利用晚上跑,跑完就設定關機。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常轉檔建議使用塔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會頓頓的話,我就不會用到現在,還升級AM4。

之前也用X4 955 OC 3.8G轉檔,時間是很久。

塔散→指的是CPU散熱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塔散→指的是CPU散熱器嗎

對,你用這關鍵字去搜尋,就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