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X2255wmb 22吋LCD液晶螢幕開機閃一下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7-09-12):
這台優派ViewSonic VX2255wmb液晶螢幕.開機閃一下無背光.

液晶螢幕型號ViewSonic VX2255wmb

拆機.

電源高壓板.

其實這台螢幕.幾年前主人就送來修過了.之前故障狀況也是閃一下無背光.
您看之前換的日系小容容還是這麼漂亮.上次壞的是高壓電路部份.

群創面板.

正是因為之前維修過.所以堅決認為這次一定跟上次壞的地方不同.
我對我的維修有信心.所以直接準備了LED燈條.

拆面板囉.

果然.這冷陰極管斷頭了.

直接改上LED燈條.並改裝LED升壓恆流板.取代高壓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高手!恭喜完修!

网友A:
燈管斷掉~~~~之前有修理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燈管斷掉~~~~之前有修理過?

應該是說之前是修理機板類的問題,換板上零件,這次換成燒燈管,所以直接改LED
gkjnn大大真厲害,從他身上分享到好多案例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說之前是修理機板類的問題,換板上零件,這次換成燒燈管,所以直接改LED
gkjnn大大真厲害,從他身上分 ...

喔~~~~懂了,我還以為他是說老症頭是壞燈管咧n_043|

网友C:
>直接改上LED燈條.並改裝LED升壓恆流板.取代高壓板.

這樣的話,收費是否要增加以補回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上LED燈條.並改裝LED升壓恆流板.取代高壓板.

這樣的話,收費是否要增加以補回成本? ...

不用.其實換LCD和換LED成本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其實換LCD和換LED成本差不多

而且還很省電咧~~~我用電流表觀察過,改LED背光幾乎只剩下本來的40%耗電...
機體也比較不會發燙

网友D:
Gkjnn 大大 功夫不錯,請問Led燈條哪可以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Gkjnn 大大 功夫不錯,請問Led燈條哪可以買到?

學姐都有在賣.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poporu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學姐都有在賣.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poporu

感謝指點l,學姊賣的品項眾多
是這幾項其中之一嗎?
12-215SURC/S530-A3/TR8 憶光 LED 高亮度 SMD
LG-192DBK-CT LIGITEK SMD LED (10pcs)
再次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指點l,學姊賣的品項眾多
是這幾項其中之一嗎?
12-215SURC/S530-A3/TR8 憶光 LED 高亮度 SMD

直接問學姐LED燈條.我不是她.我沒賣零件.也無法代她回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12&highlight=LED%E7%87%88%E6%A2%9D

网友:
感恩,我再跟學姊確認

网友E:
請問大大LED升壓恆流板是吃幾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大LED升壓恆流板是吃幾伏的?

每一塊都不一樣.看您用那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