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連騰 KILTER 269 數位電錶電阻檔異常維修

楼主(2017-09-13):
公司同事的一台電錶,電阻檔異常,錶筆不接觸時已有顯示阻抗,就拿來試修一下,發現代號TR2 這顆電晶體些微漏電現象,就從廢電路板拆一顆相近的換上,沒想到就好了。

檔位200開路狀況異常顯示47.5歐姆

檔位200開路狀況異常顯示47.5歐姆

檔位200K開路狀況異常顯示1.3K歐姆

檔位200K開路狀況異常顯示1.3K歐姆

後蓋拆開電路板全貌

後蓋拆開電路板全貌

損壞的電晶體絲印1AM

損壞的電晶體絲印1AM

更換一顆絲印41A

更換一顆絲印41A

TR2更換後近照

TR2更換後近照

維修後開機電阻檔顯示正常

維修後開機電阻檔顯示正常

隨手拿一顆27歐姆測試

隨手拿一顆27歐姆測試

100歐姆測試

100歐姆測試

网友A:
請問你這顆電晶體些微漏電是如何測出的?

网友:
樓主太厲害了,沒有電路圖您還能抓出問題點,小弟的話直接投降買台新的了

网友:
太佩服了!! 遇到SMD 我幾乎都投降!!

网友:
恭喜完修!太厲害了,功夫讚一個

网友:
有夠厲害!這廠牌工廠在樹林,有幫人維修和校正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這顆電晶體些微漏電是如何測出的?

其實公司內有好幾台一樣的表,此台我第二次碰到一樣的情形,當初第一台因為剛好有另一台螢幕顯示異常,確定電路板是好的,下去做比對,TR2 的C-E點組抗1.X K歐姆,正常6.X K歐姆,就把它換掉,每想到昨晚又碰到一台一樣情形,就火速測一下並換掉就好了,看來這問題可能是撥錯檔位量測造成,此表標榜耐率,適合公司用 ,但我發現螢幕邊緣不防水,另一台螢幕顯示異常就是這樣掛掉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公司內有好幾台一樣的表,此台我第二次碰到一樣的情形,當初第一台因為剛好有另一台螢幕顯示異常,確 ...

謝謝回答,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