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isense 40H4C, Hisense 40H5, Insignia NS-40D420NA16 TV 無法開機

楼主(2017-09-13):
Hisense 40H4C,  Hisense 40H5, Insignia NS-40D420NA16 這幾個機型..內部都是一樣的....40寸廉價中國製造的液晶電視......無法開機, 用功率表測試待機電流...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馬上知道...就是電源線不工作, 或者是保險絲斷了. 我本來不想要PO這個文....因為太簡單了....但是想說給初學者一個練習的機會....

電源板子的號碼是......Hisense 170608 Power Supply,    Insignia 179710 Power Supply  很奇怪這兩間公司竟然用一樣的板子?

找到了接觸不良的接點
焊好就工作了...$40...我佛慈悲..神愛世人..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Peter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A:
還真看不出來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還真看不出來咧

可能剛好是電源插座連接處
插拔插頭時容易擠壓焊接點
焊接銅箔面又沒清潔完整
日久焊面就脫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剛好是電源插座連接處
插拔插頭時容易擠壓焊接點
焊接銅箔面又沒清潔完整

我家的電視也是買Insignia︰

http://bbs.pigoo.com/thread-49690-1-1.html

我買的這台是群創做的。
不過真奇怪!我買兩台相同的電視,但是兩台電視的遙控器並不能共用。

楼主:
裡面的BIOS韌體不一樣...如果更換EEPROM以後就會工作了.

同樣的機子, 很多不同的廠商使用. 所以必須有他們logo的韌體...我發現連夏普...一些大廠牌可能是因為造價成本的關係...都乾脆使用中國生產的廉價類似V59的機子....

有一次就是我貪小便宜..自作聰明..不用原廠的EEPROM...自己亂換一些EEPROM..就會出現銀幕上下顛倒..logo變成了別的廠牌..還有遙控器也不一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裡面的BIOS韌體不一樣...如果更換EEPROM以後就會工作了.

同樣的機子, 很多不同的廠商使用. 所以必須有他 ...

我買的時候是同時買的,電視的型號及出廠日期也一樣,當然遙控器也都一樣,但是就是不能互用,不知道這麼做有何用意?

网友:
謝謝分享,嘉惠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買的時候是同時買的,電視的型號及出廠日期也一樣,當然遙控器也都一樣,但是就是不能互用,不知道這麼 ...

有的場所是一面牆多部顯示器
但需不同畫面或設定
這樣的概念變成類似物連網應用
所以每部機器變成都有自己的ID

若要強制共用一支遙控器
或許可以將第二部TV改ID來應用
可能就像peter5438大所述
對flash ROM內容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買的時候是同時買的,電視的型號及出廠日期也一樣,當然遙控器也都一樣,但是就是不能互用,不知道這麼 ...

Insignia.... 在我們這裡看到這個牌子就知道是Bestbuy的大型販売店OEM牌子...就是說全美國祇有他的店在賣這個牌子的機器.

您的狀況很簡單..這兩台電視是一模一樣的可以說是雙胞胎..也就是說有相同的EEPROM

第1個: 就是你必須要選擇是零售販賣商使用的..而不是家庭使用的....這裡會比較迷惑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兩台電視都可以使用同一個遙控器你應該選擇零售販賣商....如果說你要兩台電視都有不同的遙控器就選擇家用...也許是正好相反....你可以試一試.

為什麼這麼麻煩呢? 早期的電視遙控器他是有一個dip switch可以變換..相同的電視可以用不同的遙控碼來遙控..這種新型的電視是它自己會去連接PAIR遙控器..它是由你設定的家用或者是商用而來做决定...同一個遙控器可以控制所有的電視....或者是各電視有各自的遙控器.

在說明書的28頁
https://files.bbystatic.com/7k20 ... nglish_Final_lr.pdf

簡單的說...就是SMART TV 其實是很笨的... SMART TV他應該像SMART手機一樣, 有一個SIM卡...可以把所有的資料都記憶起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signia.... 在我們這裡看到這個牌子就知道是Bestbuy的大型販売店OEM牌子...就是說全美國祇有他的店在賣 ...

我都跟群創說你們做這台是Stupid TV.......。
其實兩支遙控器能不能共用我並不是很在意,因為我這兩台電視並不是放在同一個地方,在台灣買同廠牌型號的電視應該遙控器都會共用才對,我只是很奇怪Insignia 為何遙控器不做共用而已,我只是想到這個問題,就跟大家聊天聊天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跟群創說你們做這台是Stupid TV.......。
其實兩支遙控器能不能共用我並不是很在意,因為我這兩台電 ...

沒關係!  在這裡也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多學一點....可以....嘉惠新手...  很多人買了SMART電視都不曉得他的電視可以上網...跟自動更新軟體...因為SMART電視還是要你自己去設定的.

以後SMART電視...聰明到...你結婚紀念日..你生日...他會跟你道賀... 現在的GOOGLE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剛好是電源插座連接處
插拔插頭時容易擠壓焊接點
焊接銅箔面又沒清潔完整

應力~~~被施加應力導致故障....設計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裡面的BIOS韌體不一樣...如果更換EEPROM以後就會工作了.

同樣的機子, 很多不同的廠商使用. 所以必須有他 ...

意思就是買了一輛朋馳,結果發現把引擎控制電腦相關主要控制單元換成BMW的,然後
拆換某些配件~~如保險桿~~~就變成另外一輛雙生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關係!  在這裡也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多學一點....可以....嘉惠新手...  很多人買了SMART電視都不曉 ...

A~TV:今天是肯德基學姊的生日~~祝您生日快樂

B~TV:今天是烏骨雞學姊跟魯夫的結婚紀念XX周年

送錯了電視可是會出人命的阿~~~應該加入人臉辨識系統才不會出包n_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