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571G開機屏幕顯示異常

楼主(2017-09-13):
Acer V3-571G 開機屏幕就會出現很多垂直線條,進系統後只有最上面一列顯示正常其餘都是垂直的線條,想請問前輩們這樣的狀況是顯卡還是屏幕的問題呢?

進系統後的顯示畫面

進系統後的顯示畫面

网友:
很簡單

接上電腦螢幕或是電視

把影像輸出改到VGA OUT

就可以確定是主板或是面板的問題

照理說有獨顯的筆電在桌面的時候都是用CPU內顯在跑

這狀況應該是面板,或屏線,或主板屏線連接器的問題

楼主:
有試過HDMI輸出到電視顯示正常,因為有發現面板顯示與HDMI輸出不是用同一個顯卡驅動,因面板是EDP的介面手頭上沒有相同介面的面板可以測試,所以才會上來請教各位前輩幫忙診斷,如果確認是面板就準備買一片更換。

网友:
沒錯...外接螢幕時就能分辨是螢幕問題還是機板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試過HDMI輸出到電視顯示正常,因為有發現面板顯示與HDMI輸出不是用同一個顯卡驅動,因面板是EDP的介面手 ...

有獨顯的筆電

系統會自動判斷哪時要用內顯哪時用獨顯

低圖像運算時是用內顯,反之就是獨顯

目的是減少功耗,增加電池續航力

在桌面的時候通常都是內顯

這就是為什麼筆電的裝置管理員裡面的顯示卡會顯示內顯跟獨顯的型號

而且內顯跟獨顯的驅動程式都要灌

獨顯運作時,桌面又下角有個GPU圖案就會亮,沒運作GPU是顯示灰色

如要測試獨顯,可以開遊戲出來測,或是灌3DMARK,FURMARK之類的下去測

只能說很有可能是面板,但沒換塊面板上去測就都很難說

是不是要買塊來測就看你自己了

楼主:
謝謝 Lazy_Panda 大的詳細說明讓我對筆電顯卡的運作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晚上再來是是外接電是可不可以改由內顯輸出,若真的不行那就只能先買一片面板來測了,謝謝大家熱心提供意見。

楼主:
後續跟各位關注的朋友報告,本周從淘寶買了一片面版 TN規格,換上後開機已正常顯示可以確認是面板損壞,此次花費190RMB加上順豐到付運費NT151合計約台幣 1050元,會轉往淘寶購買是因為國內找到的都要近3000元,因為機器也有點年紀了所以轉而在淘寶找便宜的雖然有風險還好收到面板是全新的,換裝一切順利倒是慢版與主機間的固定螺絲座塑膠都已脆化花了不少時間用塑鋼土慢慢修補重建,以上報告謝謝大家關心。

网友(2017-10-22):
引用 楼主:
後續跟各位關注的朋友報告,本周從淘寶買了一片面版 TN規格,換上後開機已正常顯示可以確認是面板損壞,此 ...

peterchien大請教一下,我也一直想到掏寶網購物,但不知是在網站直接下標後刷自己的信用卡並填上台灣的收件地址就好,還是.......??看很多人都到掏寶買,只是自己沒買過擔心所想的跟實際會有所出入而不敢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