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晶振16MHZ 與16.9344問題

楼主(2017-09-13):
想DIY  Arduino  isp需16mhz晶振,
1.手邊只找到16.9344不知能替用嗎?
2.有源,無源有何分別?
新手請教大家,謝謝!

网友A:
兩隻腳, 無源. 四隻腳, 有源(需要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隻腳, 無源. 四隻腳, 有源(需要VCC)

沒得按加分,謝謝你!(變成我加分)?

网友:
CRYSTAL應該也不能亂用... isp資料會亂掉

网友:
跟Timing有關的程式最好是用一樣的.

网友B:
>1.手邊只找到16.9344不知能替用嗎?
既然是要學習,所花時間也不多,那就把它試試看就知道了,這樣就又多學習了一種知識了.

>2.有源,無源有何分別?
有源的為四支腳,內部有IC振盪器,所以需要加電源Vcc和Gnd,稱為石英晶體振盪器模組.

無源的為兩支腳,稱為石英晶體,原材料為石英,需要另外加上振盪電路.

网友:
康兄要自己DIY板子嗎?
建議還是買一塊比較方便和快速,
一開始玩買UNO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手邊只找到16.9344不知能替用嗎?
既然是要學習,所花時間也不多,那就把它試試看就知道了,這樣就又多學習 ...

比較好的還有offset 偏移校正...(GPS模組有看到過)

网友:
不太好,会有误差

网友:
查了一下datasheet
應該是不會動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mel-2486-8-bit-AVR-microcontroller-ATmega8_L_datasheet.pdf

datasheet上是說要用crystal,兩支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較好的還有offset 偏移校正...(GPS模組有看到過)

若需要較準的頻率,我是買石英晶體+可變電容做頻率微調,

网友C:
會動的,不會動那誇張了,只是通信時間會有誤差,Arduino的晶振支援1~20MHz的。但是這個頻率,串口通信因為時間不對,可能會產生亂碼,或者高串列傳輸速率(比如115200)通信失敗的故障。

如果實在想一直走到黑。可以

更改ArduinoIDE資料夾:\hardware\arduino\boards.txt

找到對應版型字段,更改build.f_cpu=16000000
為你晶振實際頻率即可。但是可能會有部分第三方支援函式庫不認這個頻率,導致失靈。大部分時間還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需要較準的頻率,我是買石英晶體+可變電容做頻率微調,

請問scottwang大,本來用16MHZ前後用22PF電容, 能換算16.9344用多少PF電容,使它變成頻率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動的,不會動那誇張了,只是通信時間會有誤差,Arduino的晶振支援1~20MHz的。但是這個頻率,串口通信因為 ...

請問Ansifa大,本來用16MHZ前後用22PF電容, 能換算16.9344用多少PF電容,使它變成頻率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scottwang大,本來用16MHZ前後用22PF電容, 能換算16.9344用多少PF電容,使它變成頻率一樣嗎? ...

P% = 16 Mhz/16.9344 Mhz = 94.48%,這個相差已超出5%之外,並不可能用電容就可以調整改善.
一般石英晶體的振盪頻率範圍很窄,若用電容調整只要超出其可以接受的範圍時就會停止振盪,你可以買一個30P的可調電容來玩玩看.

Using the 16 MHz Crystal Oscilla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nsifa大,本來用16MHZ前後用22PF電容, 能換算16.9344用多少PF電容,使它變成頻率一樣嗎? ...

沒關係,只是起振電容,容量越小越難起振,但是時間準確度越高。容量越大越容易起振,但是會影響準確率。保持15~33pF就可以了。取值對頻率沒有顯著关系。

网友:
如你是用於 diy isp 的話,這個 16Mhz 最好不要改。
因為這個  isp 是用軟體模疑 usb 介面的低速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