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解電容代用容量

楼主(2017-09-13):
電路圖是 cd 機電源,因電容老化,要全部更換,其中一顆圖中紅圈50v100uf,用50v220uf 替代對電路有影響嗎?若不是很好,用二個 50v220uf 串聯應可以?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印像中 cd dvd player 這一類產品 只有用VFD面板 才需要 -30v 這種電壓值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cuum_fluorescent_display

因為VFD需求電流不高  所以穩壓電容通常在大量生產價格考量下 才選用小容量電容

若是確認這是供給VFD電壓  直接用 50v 220uf 代用即可

网友A:
>50v100uf,用50v220uf 替代對電路有影響嗎?若不是很好,用二個 50v220uf 串聯應可以

100uf/50V用220uf/50V代替,理論上沒有問題,你可以ˋ試試.
用二個 220uf/50V 串聯 -- 可以,串聯後等於110uF/100V
要串聯可以用220uF/25V即可,串聯後等於110uF/50V.

請記得標示時,耐壓要寫在電容量的後面,如上所示.

网友:
如果顯示沒問題那就不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v100uf,用50v220uf 替代對電路有影響嗎?若不是很好,用二個 50v220uf 串聯應可以

100uf/50V用220uf/50 ...

原來二個l串聯電容220UF/50V內壓是100V

网友B:
這邊通常不會壞,其實也沒換的必要,除非有明顯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邊通常不會壞,其實也沒換的必要,除非有明顯的問題

這邊是沒壞,因檢查那顆100UF/50V容量得20UF,所以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邊是沒壞,因檢查那顆100UF/50V容量得20UF,所以更換。

100uf變成20uf那真的要換,這台CD應該使用很久了。改用220uf沒事的

网友:
目測是穩壓後的濾波電容,直接220uF換進去都可以

网友:
放心使用220uF 吧。

网友:
不錯有電路圖可參考修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