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驅動電路輸出波形應重疊而未重疊

楼主(2017-09-13):
四個完全相同線路,分成兩組,一組輸入方波,另一組輸入上面輸入的反相波形,正常時兩組的輸出波形是重疊的,現在有一組波形沒完全重疊,請問那裡出了問題?  已經檢查過C7,C8,C9,R3,R12,R13R14 阻值都相同

网友:
>已經檢查過C7,C8,C9,R3,R12,R13R14 阻值都相同

阻值相同,那電容量有相同嗎?

上面那個沒有完全重疊的波形,較寬的波形者為維持在High的時間較長,你可以再查查是哪個電容量不同(較大一點點).

网友:
Q6 慢  ... 還少看了 R11  ??

楼主:
是電容值也相同,時間較長的是正確的,較短的不對,參考下面重疊波形

网友:
這個電路是要做成固化IC嗎,不然怎麼不用數位ic就好了?

楼主:
感謝您的關心,我只是幫忙修理板子而已,請問如何改用數位IC?

楼主:
經過

分析,覺得與該波形的時間常數有關的就是那幾個零件,量過零件數值正常,那就往二極體,電晶體方向尋找故障零件,終於查出是ZD4發生問題,5VZD竟然裝了10VZD,將它換成5VZD後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關心,我只是幫忙修理板子而已,請問如何改用數位IC?

你要用回覆,否則別人不知你已回信了.

反相的IC有6個反相器CD4049, 74HC04, 單一個反相器 sn74lvc1g04.

當一個正相(如High 5V波形)的波形經過一個反相器,就會變成負相(如Low 0V波形),相位與正相相差180度.
當一個負相(如Low 0V波形)的波形經過一個反相器,就會變成正相(如High 5V波形),相位與負相相差180度.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用手機板上面的回覆,不知道會成為這樣

楼主:
我在你的回覆文中找不到回覆框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回覆,否則別人不知你已回信了.

反相的IC有6個反相器CD4049, 74HC04, 單一個反相器 sn74lvc1g04.

用手機回覆比較生手,現已經知道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