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可以推薦一下便宜又有效的電焊面罩

楼主(2017-09-13):
就有人說焊氬焊時,面罩不夠好的時候可能會讓眼睛庝痛......

那請問有經驗的先進可以幫忙建議一下嗎???

[便宜又有效]......排除什麼8K的面罩.....

謝謝....

网友:
要低成本的
幾百元的
只有這種可選

网友:
100元一個的面罩很好用
偶爾用閉一下眼睛也可以啦!

网友A:
幹嘛把我提的8k排除在外,我傷心

氬焊紫外線很強,強到會曬傷,更不用說眼睛了
人眼對藍光敏感度較低,以為看到沒多少,不知不覺就吸收過多的光線,真的要顧好

顏色夠深的黑鏡就很好用了,我也有在用
手拿好焊槍,瞄準了,面罩放下來,按下焊槍開關開始拖焊
點焊就不適合的,還是用自動變色鏡吧,便宜的也可以,在按下開關前眼睛咪起來就好

网友:
[便宜又有效]......排除什麼8K的面罩.......對不起!    不能排除這個問題的...因為面罩是非常重要的...對保護您的靈魂之窗. 這個錢不能省...以前我也是用便宜的...後來眼睛 [眼球深處] 痛得要死..要兩三天才會好..這種 LCD面罩我每次戴在頭上....都想說我是太空人....真的很好玩.

這是我在美國購買的$49..因為我們要加上運費所以您在台灣絕對可以找出更便宜合適的價錢. 其實也沒什麼就是一片lcd而已...

也許我們可以自己DIY做一片. 那我告訴你一個完全免費的方法就是自己去找一片電視螢幕破掉的LCD...用剪刀剪成四方形...放在一塊木板上...即可.

這種太陽能焊接頭盔配備了專業質量的自動變暗鏡頭,一旦開始焊接,其開關速度為1 / 25,000秒(清晰到暗)。輕巧舒適的設計,可調節棘輪頭帶,更好的適合和舒適。太陽能供電的焊接頭盔可以讓您全面了解您的焊接區域,並可以使用#9至#13的可變陰影控制和4號靜止陰影。
1 / 25,000秒切換速度(清除到暗狀態)
自動變暗鏡片
具有電池輔助功能的太陽能電池在正常焊接條件下提供長達6年的預期壽命(不需要電池更換)
最佳觀景區 - 6.78平方英尺
自動上電/斷電,延時可調
2個獨立的電弧傳感器降低了位置焊接過程中阻塞傳感器的風險
#9到#13可變陰影控制,休息陰影#4
輕巧舒適,1.3磅。 (21盎司)
帶舒適襯墊內飾的棘輪頭帶 - 包括可更換的填充汗水帶

网友B:
氬焊防護要做好 . 光看起來比電焊弱 . 但傷害比電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幹嘛把我提的8k排除在外,我傷心

氬焊紫外線很強,強到會曬傷,更不用說眼睛了

8k真的蠻貴的。。。。

那種1k 2k的自動變色面罩可以防護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氬焊防護要做好 . 光看起來比電焊弱 . 但傷害比電焊大

對呀~     而且有害氣體對身體很不好.....買一個便宜的電焊面罩 [像我那一種是中國製造的...大概NT: 1K就買得到~]...如果常常需要焊接的話....後面自己挖一個洞...加一個管子或者是電腦的風扇即可.

類似這個樣子
壓縮機空氣法.....都快要可以用來潛水了....
還可以自己加強再裝上一個工作燈...仔細的看一看照片中...多少有毒氣體..你將會吸入你的肺...

网友:
引用 楼主:
8k真的蠻貴的。。。。

那種1k 2k的自動變色面罩可以防護嗎?

可以,但便宜的有幾個問題要克服,至少皮膚不會曬傷
1.反應速度,提早咪眼用眼皮幫擋
2.不咪眼的話,不夠黑
3.用過好料的就會把1k的丟旁邊了

我是拿到什麼面罩都用啦,反應有應對的方法,就看你的接受度怎樣
一起工作的人很挑,只用8k面罩…

网友D:
引用 楼主:
8k真的蠻貴的。。。。

那種1k 2k的自動變色面罩可以防護嗎?

便宜的五金行 幾百塊就很好用了 但是對新手來說 頭戴面罩 要用1段時間才會習慣

自動變色的 我只推薦 3M 不過單價真的不便宜 陽春型 100的也大概要7K

1K 2K 的個人不太建議 因為用了你會後悔

差別在於變色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五金行 幾百塊就很好用了 但是對新手來說 頭戴面罩 要用1段時間才會習慣

自動變色的 我只推薦  ...

1K 2K 的個人不太建議 因為用了你會後悔  ...............不會...呀!   像我一年只用一次的...還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呀~     而且有害氣體對身體很不好.....買一個便宜的電焊面罩 [像我那一種是中國製造的...大概NT: 1K ...

多謝大俠提醒瘴氣的問題。。。

网友A:
我還有看過不用面罩的

他戴手套,在點下去的瞬間用大拇指擋,搭配淺色的偏光眼鏡
有擋到沒事,沒擋到一次眼睛就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還有看過不用面罩的

他戴手套,在點下去的瞬間用大拇指擋,搭配淺色的偏光眼鏡

哈~哈~哈~ 差別在於... 自殺炸彈客的方法比較快....一了百了.....他的方法比較慢性的....久病纏身

楼主:
既然變色速度太慢是個問題。。。。
那是否有不用變色又有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變色速度太慢是個問題。。。。
那是否有不用變色又有效的??

只要能找到 DIN 12 13 的黑玻璃就可以
只是平常會看到黑畫面

一般電龜的好像是 DIN 11

网友:
可以試試夾1~2片玻璃隔熱窗貼在變色濾鏡後,變色前靠它擋一些.
一般1片都有90~95%的UV反射率,2片95%的UV就剩下0.25%(電焊黑玻璃<0.1%).
反正玻璃隔熱貼1才不到30元n_076|
還有可以在面罩上鎖LED燈照明,因為一般焊接場所照明都不足(露天不算啊).:on_097|
再來遠遠的放支電風扇,把揮發物吹走兼吹涼.:on_1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呀~     而且有害氣體對身體很不好.....買一個便宜的電焊面罩 [像我那一種是中國製造的...大概NT: 1K ...

這個好喔,那裡買,

网友:
用 2 樓的那一種的就行了,但黑鏡用黑一點的,11#吧,忘了,

网友:
便宜就幾百元
圖片 外袋/手持面罩/12減光鏡(玻璃)/1F透明壓克力保護蓋
雖便宜仍有CNS商檢合格(標章)/台製,蝦米?牌....請看圖
內面還打印98/10/22,大概哪時買的

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