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併裝二冷二藏冰箱,使用幾個小時候就不冷

楼主(2017-09-13):
冰箱忽然不冷,發現散熱風散不轉(但將葉片撥一下就會轉。)壓縮機起動一下就停了。將電源關掉重新開機,一開始正常運作也會冷,但使用幾個小時候就發生前述情形。溫度升高到40幾度。請各位前輩高手教導小弟排除,感謝。壓縮機,散熱器,起動電容如圖片

网友A:
風扇馬達大概快掛了~
換個新的吧~
散熱排太髒也要清洗~

另外您的溫度控制器跟除霜定時器也照一下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馬達大概快掛了~
換個新的吧~
散熱排太髒也要清洗~

感謝大大的回覆指導,另因人在外,照片會再找時間上傳,謝謝

网友B:
你那散熱風扇組立圖是新品

你的問題不外乎是 散熱不良

風扇馬達轉速問題 散熱排太髒 造成散熱不良

如有電容表 量一下壓縮機運轉電容 容值 (電容器記得先放電)

散熱馬達如要換新 要注意葉片轉向  也能只換散熱馬達培林

网友C:
風扇電容故障, 馬達後面鐵蓋拆開, 電容在裡面 請更換

网友D:
散熱風散不轉(但將葉片撥一下就會轉。)

請問是慢慢轉還是正常轉速,慢慢轉的話就是樓上前輩指導的,風扇電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熱風散不轉(但將葉片撥一下就會轉。)

請問是慢慢轉還是正常轉速,慢慢轉的話就是樓上前輩指導的,風扇 ...

回大大是正常轉,我也試過更換電容,但情形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電容故障, 馬達後面鐵蓋拆開, 電容在裡面 請更換

回前輩,我有試圖更換電容,但是情形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散熱風扇組立圖是新品

你的問題不外乎是 散熱不良

謝謝前輩指導,因人在外地,回去之後會試試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前輩,我有試圖更換電容,但是情形還是一樣。

你換的電容是新品還是舊品?
有沒有量過容值?

也可能是失油需要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電容故障, 馬達後面鐵蓋拆開, 電容在裡面 請更換

謝謝前輩指導,將其電容  更換,目前還算正常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大大們的指導,小弟依照排除方法依依測試,最後依fletcher前輩(更換電扇內的電容)目前暫時還正常(持續觀察中)謝謝你們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前輩,我有試圖更換電容,但是情形還是一樣。

回fletcher前輩

報歉我更換到的應該是壓縮機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