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維修實例] 飛利浦 HR2167 果汁機 不過電

楼主(2017-09-14):
[維修實例] 飛利浦 HR2167 果汁機 不過電

外型 :

銘牌 :

內部 :

拆 前面外圈調速旋鈕 與 中間瞬轉按鍵鈕 拆時要注意卡槽勾片 不要拆斷了 從裡面小力撬起 (紅圈)

拆下 旋鈕後

再將第四圖 前方三顆固定螺絲拆下 就能拿出控制板

一般果汁機 不過電 大都是馬達溫度保險絲或電源線出問題 先量保險絲 果然斷路了

人性化設計 溫度保險絲 用上圖鐵片包住而已 不必拆馬達 拆開後再次測量溫度保險絲兩端 斷路了

更換溫度保險絲後 測試正常了

完修

网友:
原來果汁機這麼耗電~~600W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有刷馬達,功率跟電鑽差不多,操一下溫度就上去了,由沒有考慮換成常閉的溫度開關...

楼主:
如果是自用的 可改換成自覆式溫度開關 但要緊貼於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