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塔散方向疑問

楼主(2017-09-14):
各位網友早安
小弟最近在測試致冷+塔散   ((沒要直接對CPU,單純討論塔散方向而已
看過文章是說熱端要放在低處
但經過實際測量卻...不太一樣!?
實際圖在家忘記拍照了
以手繪圖跟大家請教一下
我分別以熱面向上、橫、下的方式測量
由於是致冷板,紅色代表熱面,藍色為冷面
冷面上黑色的為溫度計
致冷板的特性之一:熱面帶走越多熱,冷面溫度會越低
所以此方法應該也是測量帶走熱的效率

當然圖上的塔散不是我的啦 ((有可能因為不一樣的塔散導致方向不一樣嘛?XD

想請問有什麼原因會導致實測與網上說的不一樣??

熱面向上,冷面約9度左右

熱面橫向,冷面約14度左右

熱面向下,冷面約11度左右

网友A:
因為看起來未知條件蠻多的...
橫放鰭片的散熱比較好(自然空氣熱對流),上圖跟下圖的鰭片呈水平堆疊,空氣對流不佳...這些都是理論上啦n_028|
至於為啥上圖比下圖還冷,原因可能很多,因為沒有強制散熱,建議可用紅外線攝影機去觀察...
建議別用"致冷片"來做實驗(變數太多)...
既然是散熱效率實驗就應該找一個可調功率的固定熱源(便宜的焊槍發熱蕊加調光器加功率計,或者調溫焊槍加功率計亦可),然後分別量測不同功率下多點的溫度...:o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看起來未知條件蠻多的...
橫放鰭片的散熱比較好(自然空氣熱對流),上圖跟下圖的鰭片呈水平堆疊,空氣對流 ...

抱歉  因為是網路截的示意圖
測試的是有風扇強制散熱的,
橫放反而比較不好,我想應該是熱管裡對流的問題吧
所以才問上跟下的方式
紅外線攝影機沒有呀  哈哈哈哈哈
不過謝謝你的建議,固定熱源~~
下次我會試試看的  感恩

网友B:
考慮到長期使用後,主板受熱扭曲,我想還是最後那種方式,會好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  因為是網路截的示意圖
測試的是有風扇強制散熱的,
橫放反而比較不好,我想應該是熱管裡對流的問題 ...

風扇裝甚麼位置 ?
吹動方向是 ?

网友D:
如果是用直立式外殼,正常應該是第二張圖,散熱是橫放,臥式外殼,正常是第三張圖,這個好像沒法改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慮到長期使用後,主板受熱扭曲,我想還是最後那種方式,會好些吧。

目前不考慮主板,只考慮散熱能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裝甚麼位置 ?
吹動方向是 ?

測試為雙塔,風扇在中間
吹法是如圖往你吹或往前面吹,
基本上沒有阻擋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直立式外殼,正常應該是第二張圖,散熱是橫放,臥式外殼,正常是第三張圖,這個好像沒法改變的吧? ...

單純比較散熱能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純比較散熱能力呢?

散熱能力與機殼直式或臥式無關,一般都是風扇往機殼後面吹,然後機殼後面再裝一個風扇,將機殼的熱風抽出,如果機殼前方可以裝風扇形成對流,那散熱就不是問題。
其實我不喜歡側邊裝風扇,因為那樣會有擾流,最多是側邊有開口,然後機殼後面加風扇將熱風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