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壓縮機漏油嗎???

楼主(2017-09-14):
我看不出來這壓縮機的管路有沒有問題.

下面比較白的地方是我擦掉的.
較黑的地方像是油跟灰塵的混合物.....
紅漆是我把生锈的地方磨掉,上防鏽漆.磨的時候沒有看到有破的地方.

這銅管(不是前面紅漆這條,是後面黑的那條)也有看到油跟塵的混合物.我已經擦掉了,算好擦.

這像漏冷涷油嗎????

楼主:
這台放好幾年沒用了........最近想用,拿出來整理跟檢查......尚未上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放好幾年沒用了........最近想用,拿出來整理跟檢查......尚未上電....

直接上電看會不會冷就好了
真的漏也是要拆阿

网友A:
坦白說你的狀況很有可能是有漏媒
但也可能只是之前運行環境很差,沾黏上去的
運形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白說你的狀況很有可能是有漏媒
但也可能只是之前運行環境很差,沾黏上去的
運形看看就知道了

不冷就是漏媒??

還是漏媒也會冷??

网友:
漏了 就不冷嘞
冷度如果都正常那就是單純髒汙
如果壓機有走但冷度沒有到 那合理懷疑 就是漏了

网友:
摸摸看壓縮機乾燥劑跟毛細管的焊接處

壓縮機跟銅管的焊接處

如果有油就表示漏冷媒了

如果都沒有問題

那就上電跑看看會不會冷

除了壓縮機周圍以外,冷凍庫內的冷排或是散熱排都有可能會漏

网友:
運轉電流多少?2.2~3.5A都是正常..反之低於2.2A就是冷媒不足!
這台放好幾年沒用了...冷凍上們有打開嗎?若沒有打開..凶多吉少?快跑

楼主:
這是冰淇淋冰櫃。。。。。

网友:
摸看看有沒有油油的, 或者管路看起來濕濕的(沒結霜的情況)
就是漏了(前陣子看師傅換冷氣壓縮機的時候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