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ZenFone 3 ZE552KL 更換液晶總成

楼主(2017-09-14):
繼上次更換5.2吋的ZenFone 3 ZE520KL 液晶總成後
http://bbs.pigoo.com/thread-65381-1-1.html
沒多久他的兄弟機5.5吋的ZE552KL 親吻大地後也來找我報到啦~~
摔到全碎的的鏡面玻璃,越破碎的玻璃越難完美拆下
機身背面型號,好險背蓋玻璃未破,不然又要多花錢
使用熱風槍和橇片慢慢拆下背蓋
有加熱平台會更方便
完美拆下背蓋,未破裂
原廠的背蓋於相機及指紋觸控週圍都有雙面膠,拆下時要注意
拆下喇叭後電池左右下方有兩條3M雙面膠,小心的拉出來
拆下電池和充電小板,就會看到主機板排線/液晶排線/觸控排線
拆太快....沒拍到分離總成的照片 (去看ZE520KL的就好)
全碎的玻璃我會先貼上透明膠帶,免得碎玻璃掉滿桌,會刺的你哇哇叫
分離總成後再上機測試看看,雖沒拆破液晶,但左上角有傷到,下次要多注意
如是想自行DIY換總成的版友,就放心用力的挖下去吧,挖破液晶也沒關係,不需要追求完美
新的總成祼測功能正常,準備貼合囉
一樣使用T8000
貼合前記得將邊框除膠,盡量別用有機溶劑,辛苦點慢慢搓吧
這機型螺絲尺吋都一樣,組裝時不用擔心鎖錯螺絲把液晶鎖穿
組裝完畢後再使用加壓器夾30分鐘固定
搞定收工

网友:
謝謝edward大大分享,我家的WIFI不良還沒拆... ...(其實是懶)

网友A:
Edward大大太厲害了,又一完修
修手機心要定、手要巧,稍個不小心就會有狀況
記得wish剛買手機去一中街貼保護貼,他看到沒完整貼好就很不滿意,最後還是自己親自處理,這個最基本功的事情就這麼落漆,更不用說修理了....

网友:
太完美了,真該來去敗罐T-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ward大大太厲害了,又一完修
修手機心要定、手要巧,稍個不小心就會有狀況
記得wish剛買手機 ...

學姐說的沒錯!!

手機內部密合度很高,拆顆電池弄壞液晶螢幕也不是什麼稀奇事....客人也納悶換顆電池老闆還好心的順便換螢幕n_083|
我之前光研究iphone擴容這技術(16G升128G)就弄壞好幾片主機板,再加上添購的設備
加一加就好幾萬飛去~~~都不知哪時才會回本n_094|
自從開始研究手機維修後我發現.....會修電視的好幸福丫~~~
我也要來多充實家電維修技術!!

网友B:
等I8故障機出現哭母的會一大堆等你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I8故障機出現哭母的會一大堆等你賺

當看到iphoneX是採用OLED的液晶總成時,突然感覺像有一大群小朋友在向我招手 $.$
果粉們要小心,OLED的成本可是高到嚇死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看到iphoneX是採用OLED的液晶總成時,突然感覺像有一大群小朋友在向我招手 $.$
果粉們要小心,OLED的成 ...

現在應該是I7二手機大爆發的時候了~~

之前一個朋友換I7 Plus 128GB,他說人家跟他講二手機價值高,買這個划算拉~

以現在來說應該是以新品價格再去折扣算中古價對吧?

网友:
手藝巧,是有天分的,像我是老粗,看到SMD就沒信心了。

网友:
感謝分享詳細的重點解說n_116|

网友C:
EdwardHsu123 兄
請問你所使用的加壓器夾
是一般晒衣服的夾子
還是另外購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wardHsu123 兄
請問你所使用的加壓器夾
是一般晒衣服的夾子

當然是....一般的晒衣夾@@
不過我還是有顧慮到夾子力道的
擔心力道太大的話就墊一層氣泡袋吧

手機維修工具裡真的有總成加壓器的!!
一支近200元,你可能要準備個6-8支
夾子上有海棉,可調式螺絲讓你精準的控制力道
我......窮.......買不起

网友D:
玻璃面板破損 用吸盤應該也不好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璃面板破損 用吸盤應該也不好吸了吧

破太嚴重的我都會貼上膠帶,這樣才吸的住,只是液晶缺少玻璃支撐,拆總成時非常容易拆破液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當然是....一般的晒衣夾@@
不過我還是有顧慮到夾子力道的
擔心力道太大的話就墊一層氣泡袋吧

EdwardHsu123 兄
我就很怕加壓時壓壞液晶
我是在網拍有看到可調式螺絲
可是没有海綿
調太緊怕弄壞液晶
調太鬆又没有加壓效果

連EdwardHsu123 兄
都買不起
更別說我這一個業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wardHsu123 兄
我就很怕加壓時壓壞液晶
我是在網拍有看到可調式螺絲

其實我不想買加壓器主要是覺得沒有必備的需要
儘量利用手邊現有工具
選擇晒衣夾時我有拿來夾自己手指測試力道,選不會感到痛觸的夾子
使用在總成偏薄的手機平板上時,可以先墊上氣泡袋/瓦楞紙/隔熱墊/吃冰棒的木片/信用卡等等任何可以分散力道的材料
至少我自己已經使用貼合在十多台各品牌手機平板上都未因力道過大壓破玻璃n_118|
也許等我多壓破幾台後搞不好我也會跑去買加壓器來用n_106|

這是我的零件商提供給我看的加壓工具照片
但為了因應各尺吋機型,大概得準備個8-10支
產品設計還OK,只是覺得不需急著立刻入手

网友C:
EdwardHsu123 兄
液晶這種很容易受損
一受損就要花錢消災
原本上網找有實體店面要購買
zenfone 5 液晶總成 (700元)
可是店家只提供寄送的方式
液晶在運送時破損不曉得算誰的
T-8000買了
一直還没換
廠商所提供的這種
加壓工具之前網拍有看過
淘寶網有在賣
不過看 EdwardHsu123 兄
所用的加壓神器(晒衣夾)
用起來没有什麼問題
就能省則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wardHsu123 兄
液晶這種很容易受損
一受損就要花錢消災

其實貼合加壓想不讓玻璃玻裂的重點在於中框邊緣要平整
除膠要確實,用金屬鏟將碎玻璃鏟除
不然玻璃貼在非平面上時,加壓後當然容易破裂
小細節處理好就成功一半啦

网友E:
你好 : 請問這種膠水 T8000 如再遇上破屏--也是用加熱方式拆除嗎?

那不就跟 強力黏膠 沒兩樣也是要等一段時間在黏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 請問這種膠水 T8000 如再遇上破屏--也是用加熱方式拆除嗎?

是的,稍微加熱後就很容易拆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稍微加熱後就很容易拆下

那黏合後在拆起除膠好除嗎 ?

不好意思沒用過--問問 --

我是都用 3M (黑)雙面膠黏合--

就是有些機子黏合處久了還會翹起無法真正黏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黏合後在拆起除膠好除嗎 ?

不好意思沒用過--問問 --

T8000/B7000有點強力膠的味道,應該屬同性質產品,使用起來比雙面膠好用很多
除膠時拿平頭攝子/小鏟子搓一搓就掉了
就像你手上沾膠水那樣,也是直接搓掉

网友:
熱風槍拆屏,心臟夠大顆!!

建議用吹風機就夠了!!  時間拉長些就很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