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VB191液晶螢幕的怪問題

楼主(2017-09-14):
由於液晶螢幕不是我的而且也沒法提供照片,
所以只能在打屁區問看看各位有什麼想法,
由於我人在的地方剛好沒有量測燈管好壞的測試儀,
所以只是想問問確定是高壓版問題機率大還是燈管問題大這樣,
雖然要確定我覺得最好還是要有東西能測,剛好我手邊目前都沒
華碩VB191液晶螢幕的怪問題,是這樣的他的電源板和高壓版是在一起的,
而我把電源板的部分電容都換過了,未換前是開之後剛壓燈管開啟後馬上就關閉,
換了電容補焊高壓變壓器後之後撐了半天多一些都正常,
ˊ之後又突然變回原來的狀況開啟後馬上就關閉,已確定是高壓區或燈管的問題,
因為用光照是看得到螢幕內容的,但是不知哪個機率高,
或是這個高壓區哪個地方可能有通病? 可提供參考,
電源提供電壓除了高壓區以外電源量測都正常,
有打算明天全部補焊看看,今日換了電容與補焊高壓變壓器而已。

网友A:
換成LED燈條+LED驅動板
10年老機 燈管衰退  同時解決 一勞永逸

ViewSonic VX2255wmb 22吋LCD液晶螢幕開機閃一下無背光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574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成LED燈條+LED驅動板
10年老機 燈管衰退  同時解決 一勞永逸

我最後解決了,最後我的試法是找另一台接近的電源板,雖然電源接頭不同,不想破壞他
,所以用了他的高壓去接另一組面板高壓燈管純試燈管,已確定高壓區壞掉,燈管正常
雖然想改,但是東西不是我的,且對方沒打算花錢的前提下,就只幫他找出問題所在而已。
謝謝您的回答,真的要換我手邊也沒有LED燈條+LED驅動板,變成要另外買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