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HOE 42SC00液晶電視背光不均左半邊偏暗右半邊會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7-09-14):
禾豐HHOE 42SC00  42吋LED液晶電視背光不均左半邊偏暗右半邊會閃爍維修實例
這台禾豐HHOE 42SC00 LED液晶電視.背光不均.左半邊偏暗.右半邊會閃爍.
如下所示.

液晶電視型號HHOE 42SC00

原廠保固貼還沒撕.
原來是還未故障過的處女機.那可得好好的對待它.

拆機.

主機板.

LED升壓恆流板.

電源板.

T-CON.

拆面板.

脫光光.

照片可能看不太出來.

請見VCR

這一段都不亮.

雖然中秋節還沒到.還是請出鐵板燒來.

取下故障LED晶粒.

換上LED晶粒.

測試結果只壞這棵.

裝上導光板亮度就平均了.

裝回面板玻璃測試也正常.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只不過是換一個LED而已嘛!!!!
但是拆面板會覺得很煩~~
要叫LED下床不容易~~
小朋友的我們以上的動作
可以學但是要小心謹慎
面板粉薄的~~~
感謝G老師無私分享

网友:
真是一個很好的文章.....大哥的鐵板燒好厲害....連有背膠的散熱片都不用拆下來...這叫做功力十足....我要學習你這個方法....因為我覺得那個LED STRIP...不要動他....毛病越少. 像這種有背膠的我硬是要把它拔下來..變成月兒彎彎...有斷線之疑慮..問題更多.

謝謝您...不斷的提供我們最新的資訊...敢說全台灣最厲害的師傅就是您了...

网友:
一顆就全部異常?

网友:
謝謝分享!專業液晶完修專家

网友:
技術真孰練!功夫了得!

网友:
看過外觀及症狀,就知道故障點,並直搗黃龍修復它,功夫真不是蓋的

网友:
不知要練到何時才有此等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不過是換一個LED而已嘛!!!!
但是拆面板會覺得很煩~~
要叫LED下床不容易~~

對阿, 要很溫柔的對待... ...
有曾經拿過0.2mm的玻璃....稍微快一點提上來
就看到手上來玻璃還在桌上XD

网友:
謝謝G大師的教學。

网友:
加熱盤感覺好好用~溫度要多少才好?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