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8WM LCD維修

楼主(2017-09-15):
這是同事家裡雜貨店監視器用的,症狀是不顯示

背面,全國最貴98年買的

直接拆了,這台外殼全靠卡榫組合,P+I板1顆1000U/16V膨脹

這顆換成1000U/25V,上電可以正常顯示

已經建議業主電容全換,但是業主連材料也要凹小弟,所以只換目視故障品

發點實例來換酷幣

网友A:
那就把板上小電容都換掉,收個500-800維修費其實也不為過呀
太多人就是認為簡單的服務(維修)不值錢,凹來凹去的

网友:
以後像這種的
幹脆換二手電容給他算了

連這點錢都要省
真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板上小電容都換掉,收個500-800維修費其實也不為過呀
太多人就是認為簡單的服務(維修)不值錢,凹來凹去 ...

EdwardHsu123 兄
現今19吋 二手
好像一台賣不到800元

而一些認識的
知道你會維修
就想凹
看能不要花錢最好

而且這種是平常不會找你
有事要維修才會想到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dwardHsu123 兄
現今19吋 二手
好像一台賣不到800元

+1
真是太有同感了...
不收錢也要請吃飯

网友C:
過去我專門幹這種事,要是修電腦收費,我現在都開賓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真是太有同感了...
不收錢也要請吃飯

遇過好幾台都是爆容

第1次請吃飯
第2次請喝飲料
之後連個飲料都没有
(有没有飲料倒是其次,我是不爽他的態度)

甚至還會凹你幫他親戚
做免費維修

拜託你就什麼哥
修好了你就是屁
講話就不客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過去我專門幹這種事,要是修電腦收費,我現在都開賓士了!

難怪
a471 兄
會有所感
好人當工具

网友:
不過只換目視故障品
也很有可能用不久
故障情形再度發生

遇到這種業主真麻煩
用没有多久又壞了
又說你技術不好
好像欠他似的

网友:
還好我目前只修家中親人的
給外面修不好才修
這陣子修冷氣原廠說沒料
修電漿電視原廠來了幾次都沒修好
其他就換換馬桶水箱配件.通通排水管.這種簡單的
花最多時間修的是我自己在看十四年老電漿電視.查到最後是面板老化.會有紅斑.調到最後只能要五到十分鐘紅斑才會消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難怪
a471 兄
會有所感

以前修電腦車馬費是低消,記得好像是5~600,加上維修費收1200起跳....

從沒有因為幫人家修電腦而拿到甚麼好處過~~~少到幾根手指就可以算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修電腦車馬費是低消,記得好像是5~600,加上維修費收1200起跳....

從沒有因為幫人家修電腦而拿到甚 ...

以前車馬費
好像500元

幫人家維修電腦
也不是為了得到什麼好處

之前曾幫人用回收到的電腦零件
組裝一台電腦
要給甘苦人的
CPU 原本是雙核心
剛好手頭有多一顆四核心 (之前幫人用電腦人家送的)
就幫他升等為四核心
硬碟原本是500g
另外加送了他1顆320g硬碟
因為是要捐贈所以没收取任何費用

人家也很客氣

所以就算没有得到任何好處
也做得很開心

网友:
恭喜完修

奇怪 右下也沒看到有會發熱的原件 機板怎有過熱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