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一體機 MK10F/MK10FG BIOS

楼主(2017-09-16):
廠牌 : TOSHIBA

機型 : MK10F/MK10FG

版號 : 6050A2495801-MB-A01

不知有無大大收藏過這 BIOS

目前狀況 3 , 5 V 正常 無法啟動 SW 有3.3V  附上原始 BIOS

2.87 MB, 下載次數: 11

网友A:
Toshiba All-In-One DX730 是這一台嗎 檔案是4M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shiba All-In-One DX730 是這一台嗎 檔案是4MB嗎

是 23 吋的一體機  8MB

因主板都是 筆電的型態 所以就刊登在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 23 吋的一體機  8MB

因主板都是 筆電的型態 所以就刊登在這

我先幫你改ME你在試看看 我找不到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幫你改ME你在試看看 我找不到機型

感謝 明在試試

网友B:
給型號和model會比較方便查找的,
這台有分HMˊ65或HM76的版本,
bios差在4m或8m,
官網都有提供下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型號和model會比較方便查找的,
這台有分HMˊ65或HM76的版本,
bios差在4m或8m,

好像都不是你說的這兩款

型號 只有我提共的這些線索 找不到其他編號了---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幫你改ME你在試看看 我找不到機型

可開機了 -- 感謝 獅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都不是你說的這兩款

型號 只有我提共的這些線索 找不到其他編號了--- 感謝 ...

ES? 這台是工程機?

楼主:
我也不知 -- 拿來不開機 就修 還 i7 的 缺點無 獨顯

网友:
ES 就是工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