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維修實例] SAMPO KP-PA48W 聲寶4.8L 電熱水瓶 只保溫不加熱

楼主(2017-09-16):
SAMPO KP-PA48W 聲寶4.8L 電熱水瓶 只保溫不加熱

銘牌 :

上電只亮保溫燈 不加熱

拆開底部 配置圖 發現一顆電容被搞到大肚了

來一張近照 看大肚情形 (紅圈)

以為撿到軟的 大肚電容換新後 上電怎才40W的耗電量 那還是保溫阿 還是沒加熱 該不會加熱線圈斷了吧?

量一下加熱線圈 23.7歐姆 加熱線沒斷

量一下保溫線圈 161.6歐姆 保溫線圈也沒斷

加熱線圈是靠電源經過繼電器送電給加熱線圈的 那上電量一下繼電器有無DC電壓 有DC 14.79V 那不就是繼電器壞了

繼電器電壓量測位置 量二極體兩端 (紅圈)

更換繼電器 順便把主電源的焊點都重新上錫並加大焊錫 (紅圈)

看到插座連接線 都氧化接觸不良都黑掉了 一起換掉

用原本的接線端子一定不行 都已發黑 那就剪掉 用焊的 要套上絕緣喔

在一張清析圖 接地線還是用端子插回 接地線沒大電流所以沒用焊的

再次上電測試 耗電 811.4 W 6.96A 這就是加熱耗電電量

加熱燈也亮起了

這台總換零件

原本電容 1000UF/25V 用 1000UF/35V 換上
DC 12V 繼電器
插座 主電源端子都剪掉 改用焊錫焊上 套上絕緣

完修

网友:
學習了~~電熱線端子可以直接焊錫焊上喔...那顆IC控制繼電器ON/OFF?

网友:
感謝sa2086大詳細的維修解說n_116|

网友:
好精闢的維修實例,以後遇到就有個方向了,
感謝sa2086的分享~

网友:
圖文並茂,感謝維修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圖文併茂

网友:
恭喜完修,下次遇到就有譜了

网友:
精闢維修實例,感謝sa2086的分享~

网友:
哇, 真細心, 一般只對有問題的地方維修說。

网友:
圖文並茂,感謝分享維修!!

网友:
正常使用加熱水最多到100出頭, 除非空燒才有可能超過150度(焊錫熔點185度起跳), 不過這個溫度會先把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用焊的應該不會是問題.

网友:
好範例詳細圖文並茂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