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X42T(XT4242)無待機燈不能開機+

楼主(2017-09-16):
這台電視是故障情形是:無待機燈不能開機,經檢測後發現電板DM3燒毀,更換全新SB5150一顆,完修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紅框處這顆就是故障的SB5150

更換完後讓全新這顆SB5150離板子有一點距離

完修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大師 都手到擒來
恭喜完修

网友A:
好文+2,以為可按加分了,為什麼gkjnn大可以按加分?

网友B:
有電源板、主機板,每個板子上零件這麼多,請問是經由什麼樣的檢測程序,判定為電源板,並發現電源板DM3燒毀?檢測及維修過程中有使用什麼特殊的儀器或工具嗎?謝謝

网友:
好文+2感謝分享n_116|

网友:
它電路板都好大一張

网友C:
工作桌,可以特寫一下嗎

网友D:
大師都先目測外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電源板、主機板,每個板子上零件這麼多,請問是經由什麼樣的檢測程序,判定為電源板,並發現電源板DM3燒 ...

這台只用到三用電表量測,當然要先查有沒有5V,然後再往上查或往下查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桌,可以特寫一下嗎

賣啦,我的工作桌超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師都先目測外觀嗎?

我不是大師,沒錯一定都先目測外觀有沒有燒毀的零件或異常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hank大出手,就一定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真正的絕世高手啊!

网友:
厲害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
hank師的維修文,圖文詳實,讓人一目了然

网友:
好利害,,有備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文+2,以為可按加分了,為什麼gkjnn大可以按加分?

因為是管理群組
會員群組  痞酷VIP
像wish大一樣
所以有文章編輯權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台只用到三用電表量測,當然要先查有沒有5V,然後再往上查或往下查線路 ...

沒DC5v工作電源
所以找橋整
循序往前找
因此找到二極體

小弟這樣認知對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DC5v工作電源
所以找橋整
循序往前找

沒記錯的話當初是有量到5VS的

网友:
喬式整流diode不能只換一顆,四顆要一起換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