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Z77P-D3 上電反覆觸發維修

楼主(2017-09-16):
第一次在這裡發實例文 還請不吝賜教

修到一片技嘉Z77P-D3
症狀是上電反覆觸發
這個現象理論上應該是有某個地方短路

但是由於這一款的BIOS常常有問題 通常重刷就好了 於是先把BIOS吹下來重燒

但情況依舊 看起來是電路的問題 沒這麼ˊ軟

往CPU周圍檢查 發現一電容短路
(量測照片忘記拍了... 當時維修比較沒辦法分心 反正量測應該大家都會 不會的網路上隨便找都有)

更換同樣廠牌規格的電容後(APAQ 270UF 16V 一般主機板CPU主濾波幾乎都是這種規格)
上機就成功點亮 燒機數小時後正常

网友:
電容外觀有異常嗎?

楼主:
電容外觀都沒有異常 固態電容有問題外觀也比較不會出什麼異常 得細心量測

网友:
希望能多發維修帖 造福酷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請問此電容正端是否連接到 12v(4P).也就是說12V短路

网友A:
你把BIOS吹下來重燒,是一顆,還是兩顆,有砍一些東西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BIOS吹下來重燒,是一顆,還是兩顆,有砍一些東西掉嗎

一定要兩顆一起吹下來重燒 只燒單獨一顆 或許當下能正常用
但是到時候如果動用到DualBios的恢復功能 就有可能會直接卡在0% 沒辦法成功(最近剛遇到的情況...)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